[家电] 完美修复小屋森林新风机遥控失灵问题,过程一波三折。

楼主(2026-01-03):
2018年购买的小屋森林新风机,坏了有几年了,开始的时候遥控失灵,偶尔能成功启动。现在彻底罢工了。西安的冬天空气指数时常爆表,必须盘他!
遥控器换了新电池,有三挡风速,加上开关共4个按键。
控制电路与普通遥控风扇类似,三挡调速由继电器控制。

控制箱内

上方白盒子为遥控接收电路,最下方是风扇电容。

风扇电容

拆开白盒子,可见控制电路

把这张图发给豆包,豆包分析结果如下:
这是一块带继电器的控制电路板,核心由电磁继电器、电子元器件和无线接收模块组成,推测用于家电、智能控制或工业小型设备的电路通断控制。
核心部件解读
1. 电磁继电器(JQC-3F)
- 型号标注为12VDC-A(551),说明是12V直流供电的继电器,触点额定参数支持10A/250VAC、12A/125VAC,负责高电压/大电流电路的通断控制。
- 板上有三个该型号继电器,可实现三路独立电路的开关控制。
2. 电子元器件
- 红色方形元件为脉冲变压器/高压包,用于电压转换或信号耦合;(这个明显说错了,这是CBB电容)
- 搭配的电容、电阻、三极管(Q2、Q3等)组成继电器驱动电路,负责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与释放;
- 绿色小型电路板是无线接收模块,用于接收遥控信号并转化为控制指令。
3. 接线与接口
- 彩色导线为外部接线端,分别连接被控电路和供电电源;
- 针脚和插座用于模块间的信号与电力传输。
主要用途推测: 这类电路板常见于遥控灯具、智能插座、家电控制模组或小型工业控制设备,通过无线信号(如红外、射频)实现远程电路开关控制。

修复过程如下:
由于按键时有继电器吸合的咔哒声,首先怀疑继电器有故障,无脑换掉了3个继电器:

换了第一个继电器,故障依旧;又换了第二个,第三个.......换是不行!
开始查电源,通过测量继电器的12V电压只有4V多,5V稳压管两端只有3V。再往前端,查到阻容降压电路的那一颗大号的CBB155J已经失容,换上一颗630V的155J。12V电压正常,5V电压正常继电器正常吸合,故障排除。

小屋森林原厂家已经解散,所以在网上定制了HEPA滤纸耗材,8年前的老家伙又可以继续服役了。

以上维修过程请大家参考,高手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