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易微联MINI WIFI AC欧必智能开关改直流供电

楼主(2026-01-03):
几个月前十多块又买了个易微联MINI WIFI智能开关,主要是易微联账号能绑定华为的智慧生活,
桌面右顶下拉就能出界面开关,控制太方便了。
先是控制交流插座,控制些充电的,还有定时开关闭,因为有多个,遂想着改成直流供电控制开关.

改造也是简单,8年前也改过一个AC易微联wifi开关做直流供电点按开关门控
主要是切断交流供电部分和继电器火线端,再加个电流大的1117-5,连接7133,其实不加1117-5也是
可以的,主要是有时要宽电压供电,加个保险点。

不过这个智能开关有个问题,就是上电自检IO口会有大概0.5秒的高电平输出,会造成上电时继电器会动作一下,
多年前改的那个就不会出现这问题,如果做门控的话就会出误动作,这个跟esp8266-01s一样的问题,
改也是大多是加RC延时电路,但也是不稳定,长开还是可以用,做点按不好搞,还有加个电容大点的则没空间
想在以前改的没问题,现在的出问题,问题就是输出IO的初始电平,缺一个下拉电阻,遂在io口和GND焊接上个5.1k的电阻
再上电试,果然没出现误动作,完美解决...........

----------------------------------
ps :华为智慧生活添加易微联

   呼叫小艺小艺, 右上+  连接三方平台  找到易微联    输入易微联账号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