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地脚灯拆解之二:nVc旗舰店买的两款感应地脚灯电流测试与拆解对比

楼主:
前几天测试和拆解了一个从天猫经销商处购买的nVc人体感应地脚灯,初衷是看看这个灯的功耗究竟有多大。但是只是测试了输入端的交流电流值,自己认为功耗就是电压乘以电流,却忽略了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的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区别,其有功功率等于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就这个灯哥而言,其视在功率就是电压乘以电流大约8.5W,再乘以标称功率因素0.1,其有功功率就是约0.85W。家用的电度表计量的都是有功功率,所以这个灯一年的耗电量约为0.85*24*365/1000=7.45度电,这样看来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这个前情概要可以翻看之前的帖子,感谢热心坛友指出计算方法的缺陷。https://www.mydigit.cn/thread-584345-1-2.html

因为之前认为的耗电是较大的,怀疑买到了假货,特意咨询了nVc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在他们店下单了同款人体感应地脚灯,同时也买了一款雷达感应地脚灯,再次测试拆解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个是购买的记录,两款灯的价格也显示了,差别还是蛮大的。这个官旗店的价格是高于天猫品牌经销商的。

到货后一一拆包从外到内,拍照对比。这是和前一个帖子同款的人体感应地脚灯

说明书参数,标识功率因数0.1

灯体外观

背面铭牌

与前款灯的对比,正面基本一样不拍了,这是背面对比,可以看到标识改版了,添加了禁止覆盖的图案,内容和字体布局也有调整。我的判定两者都是正品,可能是代工厂不同或者改版所致差异。不过也反映出nVc对于这种电商专供的产品管控不严,标识看起来很杂乱很LOW。

因为这两个灯基本一样,从散热看进去也能看到降压用的CBB电容,就没有拆开对比了。感兴趣可以去看前一个帖子。
下面是雷达感应地脚灯的拆解,先看包装正反面

看看说明书参数,额定电流为6mA,输入功率0.5W。这款灯说明书没有标功率因数。

灯体正面,因为是雷达感应,没有常见的那个半透明半球鼓包,颜值要高一些,非常简约的设计

正面这个小面盖可以抠下来,里面隐藏着硬开关和以及亮度调节和延时调节电位器。硬开关的设计很好,如果长期不使用,可以关掉开关,就是 0 耗电。

背面铭牌标识,这里倒是一功率因数的标识,为0.2

稍用力就可以把这个背面底盖抠下来,漏出里面的电路板

拆掉两颗接线螺丝,就可以把电路板组件取出来了,这是点电路板背面

这是正面

调节推纽取下来,下面是直线电位器。电路板的中间是雷达的天线,不知道雷达频率和波长是多少?

光源板,9颗0.5W的LED灯珠

拆解完成,下面开始测量亮灯电流和待机电流。第一款灯的待机电流,灯不亮的情况下35mA。和之前那只灯相比低了3mA。应该是阻容降压电容的容量差异造成的,属正常范围。

亮灯电流也是35mA。这款灯亮不亮灯都是这个电流。其有功功率为:220*0.035*0.1=0.77W,年耗电约6.7度。

雷达感应地脚灯的待机电流,终于有个兴奋点了,待机电流万用表测不出,说明非常小

亮灯电流3mA,也是非常低的,计算下来视在功率才0.66W,如果计算有功功率才0.66*0.2=0.132W。这个这么低吗?是不是哪里又有问题?

最后来个亮灯对比,虽然灯珠数量一个是四颗0.5W,一个是9颗0.5W,应该都没有用尽灯珠功率,其中4颗灯珠的整体亮度还要高一些。

感应灵敏度也测试,把两个灯摆在一起,在黑暗中走近灯,灵敏度上人体感应灯的距离比雷达灯的距离要大一些。
雷达灯是缓亮缓灭感觉高级一点,雷达灯的亮度和延时时间可以自行调节更人性化,也可以硬开关关闭方便操作。

所有对比就是这些,你愿意为哪款灯买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