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精工翻页钟,带出精度调整启动器两个Why and how

楼主(2026-01-05):
今天分享拆一个大家都十分念想的精工翻页钟。

先上外观图,中间是大大的时钟页码,左侧是凸起的Seiko标志,右侧是定闹时间,顶部的大白条是照明灯按钮。

右侧是定时与时间调节旋钮,外侧调节闹钟,中心调节时间。

左侧的这个小按钮要特别说明一下,这是这种钟特有的启动拉杆,装上电池或者说钟停以后,必须拉一下这个杆,钟才能启动(应该是启动需要一定的力量,后面有拍的有图片说明,可以参考),对应的底部就有一个可视窗,通过观看内部带斜黑白条的轮子是否转动来确认钟是否已经启动在走。

钟的正背后是一个大闹铃按钮开关。

这个钟拆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拔下闹铃开关按钮和电池盖,然后拧下底部的左右两侧的螺钉,就可以直接拿下闹钟的上半部分以及面板。

再拆下底部的4颗螺钉,就可以把钟的机芯部分从底座上拆下来。钟底部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小电池安装时间贴(参见观察窗图片)

灯的照明是通过底部的一个小灯泡搁在一个弧形的反光板上把灯光反射上来的。

最后就是很有趣的两个部件,一个是一般钟都没有的启动器。启动器是通过一个小拉杆拉动一个椎体使一个齿片转动来启动的,但没看到详细结构,不知道为何需要这种装置。

另一个精度调整装置,是一个螺柱压住一个螺旋簧,通过调整螺旋簧的松紧程度来调节精度。同样的也没有看到下面的结构,对其原理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