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明基W1090/EP4004 1080P投影仪

楼主:
去年买了台BENQ的EP4004过年看电影用,去年年底还把客厅一面墙给重新上了遍漆用来当投影布用。这个投影标的亮度是2000ANSI亮度,但是比我之前用的极米H2S的1500ANSI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可以整面墙投满150多寸效果还很好,这个是1080P的,且是0.95英寸的DMD,给微投的4710DMD0.47英寸的亮度好不少。

过年看完开学后因为有小朋友就很少用了,偶尔用用,到了夏天时有一次说要看电影,然后就开不起了,因为是吊装的,一直懒得拆,这又到年底了,元旦有空就拆了下来看下是个什么情况。

EP4004这个型号全网都没有资料,当时买时看中的是1080P的机器,加上全原装所有封条都在,灯时只有两百出头。所以就买了,当时买的是600.买了后因为没有资料还打过电话给BENQ公司咨询过这个型号应该换什么灯,官方回复说这个就是W1090的OEM型号,基本是给酒店,或是足浴这种场合用的,为什么改型号,懂的都懂,一改型号价格就不可查到了,这个跟海康有些项目机一个样。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待机时电源灯是橙色,按下开机后电源灯变绿色闪后,可以听到风扇转起来,但是等一下后LAMP闪橙色灯,闪大概一分钟后变红,然后灭了又转为了电源橙色回到待机状态,如果再开又是一样。

下了官网的说明书,说是未灯燃灯泡,不明所以。只能开拆了。

微投玩过一些,比如极米的H1,H2S,坚果的X1,J6S等,但是没怎么玩灯泡机,所以只能先拆开看下。先把所有的板子拆出来,就三块大的,从上到下是电源板,主板,点灯板

电源板主输出是12V给主板供电,还有一跟是到点灯板的,是从主滤波电容处输出,有个MOS控制通断

点灯板应该是与灯配套的,是欧司朗的点灯板,灯也是同一品牌的

这是主板

主板也就那么几个芯片
PMD1000看周围那么多电容就知道是个电源管理芯片了

ITE6802E看线路是连接在两个HDMI上的,应该是信号处理芯片

AFE1000,这个是连在ITE6802E后面的,也应该是信号处理芯片

这个是AD音频处理芯片

小功放

大脑,DDP4422,驱动DMD及色彩管理加内置MCU的处理器

这个是NAND,主控放程序的地方

主板板号

还有个网格芯片没安装

还有一些别的小芯片,比如温控,风扇转速等

拆是拆完了,但是如何修我是一头雾水,因为没有图纸,也没有修过,不过之前网上认识过专门修投影的,请教了下。说是这个一般主板跟电源跟点灯板都很少出问题,让我检查下灯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就是色轮检查下,看色轮检测转速的贴纸有没有掉,然后如果灯没有问题的话最大可能是色轮检测小板问题。

我手上是没有同型号的灯泡来试,不过有个飞利浦的投影灯,不知道功率多大,但是肯定是好的。然后我就接上一试还是一个样,然后就开始折腾色轮检测板。

色轮开机是能转起来的,把转速检测板拿下,发现没几个元件,就是一些电容电阻跟一个发射与接收一体的元件,那个修投影的说这个一般是换板,但是他那没有,让我去TB上买一个,我换了半天没有找到同样的,然后转小黄鱼上,也没找到,但是找到一个专门卖投影的说有台故障的W1090投影卖,可以拆配件卖,说是少了一个风扇,能点灯就是过一会TEMP红灯报警后自动关机。当时顺便咨询了下我的这台机LAMP闪黄灯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可能是点灯板或是电源板或是主板,说三块板可以便宜点给我,我说如果只是其中一块板有问题能不能我拍三块板到时换那块板我退回两块顺便坏的都送他,说不行,卖出不退不换,我让判断下那块板出问题概率大点我拍一片来试下,说不知道,都有可能
顺便问了下色轮检测板的价格,说50不包邮。如果加上那三块板都快赶上大半台机器了。
算了,自己搞吧。

外援是没办法了,只能自己搞了。不过别人专业修投影的都说大概率色轮检测板有问题,那就先从这里开始。
没同样的板卖,那我就换元件好了。不过没有那光收发元件的型号,只能自己找了。在TB上找了个外观差不多的买了

昨天到了,换上,不过外型好像有点不一样,先不管了,装上先

装上后通电开机……
MD一个毛样,还是不点灯…… 然后上了示波器,发现转速是有方波输出的,说明换的元件是没有问题的
只能静下心来慢慢研究了,昨天晚上有空,又把机器拆空

先分析下,现在主板主供电正常,开机也能开,风扇跟色轮也转起来了,然后主板上供电我大概测了下没有短路的,基本电压也正常,那我就先假设主板没问题
先主要看下点灯板跟电源板,既然是不点灯,那肯定是先检查点灯板了。
点灯板上也没什么外观异常的元件,测了5个MOS也没有发现有短路或是二极值不正常的,点灯板上就一个电源输入,一个灯电源输出,还有个5P跟主板相连的

因为点灯板上是高压,所以这5线都是用光藕隔离的,光藕右边两个是用来接收主板发来信号,左边一个是点灯板发给主板的信号的,所以装的方向不一样,我把右边第一个控制灯开启的光藕拆下测了下也没有发现有问题,准备把右边第一个跟第二个交换试下的,但是测量值都一样就又装回了。
跑了下线路,这个点灯板就是输入电源板整流后的直流电,然后再次振荡升压达到灯泡所需电压功率,上面有个单片机来检测控制电压电流等。
连上电源板主板,测了下输入电源,发现没有电压输入进来,我去,难道是电源板的问题?

把点灯板先放一点又开始在电源板上折腾,点灯板电源输出插座边上有个MOS控制着是否给点灯板供电

跑了下线路发现是由上面的一个光藕控制是否开启

就是这个光藕,上面的,我把34脚直接短路起来强制启动,装机发现还是一个毛样,点灯板不供电
下面的光藕是主板供电12V的电压反馈,现在主板供电是正常的可以不用管它

那就只能跑下电源板的线路了,看下那里出问题
电源板上只有两个芯片,这是DAP013C,供电控制芯片,现在开机有主板主供电12V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2PCS02,查了下是PFC控制芯片

然后又找了一圈资料,发现点灯板需要PFC工作后再工作,通电待机下PFC是不工作的,只输出12V给主板待机就好。
现在的问题是不点灯,那重点就在这个PFC了。
先测控制MOS,在给G极一个12V后DS是直通的,那就说是OK的。
再测PFC启动光藕,发现光藕34脚是拉低的一个信号,一边是去了点灯MOS的开启一边是去了PFC芯片的开启,再跑PFC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2PCS02的7脚VCC没有供电?!!!
然后又顺着线路找供电,发现供电是主变压的初线副边绕组输出并整流给两个芯片供电的

两个二极管分边整流两个芯片的供电,测量发现右边主供电芯片的整流二极管输出7.8V正常,左边二极管输出电压很低,只有3.几V,但是轻过一个2.2R的保险电阻后就没有电压了,而左边二极管就是PFC的供电整流二极管。
测量发现2.2R的保险电阻已变值为500多K了。这个电阻还被贴纸挡住了,它的外观也变色了。要不早发现了

找了个电阻换上

换电阻后测量后级也没有发现短路,二极值也有700多,后极不短路这个保险电阻怎么会坏了?
测了没发现问题后,上电测量后级有3.几V的电压了,不过PFC的供电也就3.几V,也不知道正不正常。
不过这个电源带PFC,也许是得PFC工作后这个电压才能起来也不一定。不过我单板测点灯板的电源输出还是没有开启供电,那就是那2P的插座上还是没有供电,不过也许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得整机上电才能点灯板上电。因为投影机的保启电路特别多。
然后就把机器装起来再测试,说实话,这机器搞得烦了,拆装特麻烦,试机一次拆装一次

装机试机

先把电源板装上,再装点灯板

点灯板是立起来装的

然后装光机总成
这个是色轮

色轮检测小板

镜头

DMD板

DMD数据接口

光机编号

装上

现装主板跟灯

这个是原装灯

装好

然后就是小激动的插电开机
MD,灯终于亮了

总灯时才224H

然后就是再次拆下主板把电源上的屏蔽铁板装上,原来为了方便试机是没有装的

然后我主板上插了个2P的短接线是为了短路这个灯盖板检测电路。在上盖上有个开关是为了检测是否盖了灯室板

上盖装好,像是一台投影了

这就是那个检测开关,灯室盖板上有个突起,装上后会关上开机给主板一个信号

搞定,收工。

后记:
机器还在老化,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不过现在还在正常工作。
虽说是一个小电阻,但是找到它实在太难。其实在开始维修时,我还测到有一个风扇没有转速输出,开始我以为是这个风扇的原因,我把隔壁风扇的转速线跟短接过来也一个毛样,看了下如果风扇报错应该是TEMP亮警告灯不应该是LAMP亮。

然后灯泡机投影保护电路太多,有时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比如温度保护,有ABCDE四个地方,有风扇转速监测,温度检测等等,而且还是每一个风扇都有测速。还有点灯板工作也一堆条件,所以第一次修搞得很狼狈。

不过要是能静得心来慢慢的一个条件一个条件过滤,还是能搞定的。维修最怕是有程序的单片机坏了别的通用元件还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