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220编程器救"两灯黑屏"行动

楼主(2026-01-07):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86233-1-1.html

在1.46版的魔改bios中设置错了tpl的功率到55,机器完全黑屏了。两个灯亮(电源和蓝牙)。各种方法都试了。连fn+b也没用。清空bios也不行,因为是改过的bios,tpl的配置不会掉电清空。

通过问KIMI(ai),x220是8脚的bios芯片Macronix MX25L6436E。
编程器夹红线对应1脚。按照烧录软件的左下角图。靠在,对应好1脚。锁紧。
点检测,识别到芯片。选上对应型号,先备份一个坏的。任何高危操作都要备份。

好的bios备份固件就比较难找了。最后通过deepseek的指引,在国外论坛讨论me的问题贴中找到有个1.43的spi备份。X220 ME is in recovery state https://winraid.level1techs.com/t/x220-me-is-in-recovery-state/31633/3
有人跟帖了备份的spi固件。
下载后大小8196MB,应该是可以用的。清空+写入。完成后,取下夹子(必须的)。

插上电源后,亮了又息。看来有戏。重新开机。屏幕亮了。提示bios日期问题。那是拔过电池的原因。

进系统,先验证下拔掉电源信号针是否解锁了CPU功率。完美解锁,CPU倍频21左右跳,可以满血了。

没问题了,完美解决了两灯黑屏故障和破解CPU锁频问题。
找编程器备份固件花了些时间。其他都是一把就成功。

补充内容 (2026-1-12 10:31):
改网卡mac见1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