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写了个低成本铁塔电池电量表

楼主(2026-01-08):
虽然我已经把铁塔的电池连接APP已经写的基本等于完美了,但是白天的时候看电池电量悬浮窗还是费劲的,于是拿着大厦龙雀的DX-WF25(ESP32-C2)做了个电量表解析到数码管

材料:
  • 大厦龙雀DX-WF25 成本约 1元 ( 可能涨价了 我用的开发板会贵点 没有开发板需要把io9拉低进入烧录模式)
  • [可选] 大厦龙雀2.4G主从透传模块*2  (没花钱 用券薅的) (用来无线连接BMS的,主要是我有多个电池多台电动车需要热切换)
  • [可选] (用来当自动关闭开关的(天邦达可能会失效))电平信号MOS管模块(单MOS也行 上面的mos型号 D4184(信号放大MOS管) )
  • 中盛Modbus主从显示数码管(TTL版本 约9.9  (我用的)  如果不在乎成本可以选中盛Ascii数码管(不需要手动调浮点 可以花式切换电量和百分比模式)
  • [直连串口则可选] 485转TTL模块 2-10元
  • [可选] 5V稳压电源 , 3.3V稳压电源 (BMS上面也能取电 我取的3.3和12V)
  • [可选] 环氧树脂 2块 我用来灌胶的 防水用的 不管目前还没灌胶因为我感觉还有需要优化的地方

设备电压备注:
  • DX-WF25  3.3V
  • 2.4G主从透传模块  3.3V
  • 中盛Modbus主从显示数码管 3.3V - 36V (官方说的是5V 我实测3.3V 50ma以上也能正常工作(但是可能很容易坏))
  • 485转TTL模块 3.3-5V (我的是2.8-33V的)
  • 电平信号MOS管 过电上限好像是36V 至于电流忽略不计

备注:我对硬件不太了解,可能会有说错的地方多担待

步骤
1. 下载Arduino(自开发的话) 可以参考这篇帖子 :arduino烧录成功DX-WF25  可以避开很多坑 我用的 3.13 的

2.直接烧录的话 下载我编译好的bin (自行找 ---flash_download_tool_3.9.3--烧录工具 大厦龙雀DX-WF25资料包里面有 )
下载链接:https://x-1300389275.cos.ap-shan ... %9B%BA%E4%BB%B6.zip
参考这个配置方式:

单片机源代码:

// 定义第二个串口的引脚
#define UART1_RX_PIN 4  // 从设备1读取数据
#define UART1_TX_PIN 5  // 向设备1发送数据
#define COM_SWITCH GPIO_NUM_2  // 向设备1发送数据

int LOOP_COUNT = 0;
bool IS_RS_ONCE = false;

void loopSendRSCode() {
  uint8_t data[8] = { 0x01, 0x03, 0x00, 0x00, 0x00, 0x1D, 0x85, 0xC3 };
  Serial.write(data, 8);
}

// CRC校验函数 (Modbus CRC-16)
bool isCrc16Valid(uint8_t *data, int len) {
  if (len < 3) return false;

  uint16_t crc = 0xFFFF;
  for (int i = 0; i < len - 2; i++) {
    crc ^= (uint16_t)data[i];
    for (int j = 0; j < 8; j++) {
      crc = (crc & 0x0001) ? ((crc >> 1) ^ 0xA001) : (crc >> 1);
    }
  }

  uint16_t receivedCrc = (data[len - 1] << 8) | data[len - 2];
  return (crc == receivedCrc);
}

// 获取SOC值 (索引8-9)
uint16_t getSOC(uint8_t *buffer) {
  return (buffer[7] << 8) | buffer[8];
}

// 获取电流值 (索引13-14)
// 01 03 3C 19 FF 00 14 00 5A 06 5E 00 5A 00 00 00 1D 00 1C 00 1D 0C FD 0C FD 0C FA 0C FA 0C FA 0C FB 0C FE 0C FE 0C FE 0C FD 0C FB 0C FD 0C FD 0C FB 0C FB 0D 01 0D 03 0D 04 0D 03 0D 03 00 1D 8A 50
float getCurrent(uint8_t *buffer) {
  int16_t raw = (buffer[13] << 8) | buffer[14];

  if (raw == 0) {
    return 0.0f;
  } else if (raw > 0 && raw < 25536) {
    return raw / 100.0f;
  } else {
    return (raw - 65536) / 100.0f;
  }
}

bool isCurrent(uint8_t *buffer) {
  return (buffer[13] + buffer[14]) != 0;
}

// Modbus数据包生成函数
void sendSocModbusInDigitalTube(int num) {
  uint8_t data[6] = { 0x01, 0x06, 0x00, 0x00 };
  data[4] = (num >> 8) & 0xFF;
  data[5] = num & 0xFF;

  uint16_t crc = 0xFFFF;
  for (int i = 0; i < 6; i++) {
    crc ^= (uint16_t)data[i];
    for (int j = 0; j < 8; j++) {
      crc = (crc & 0x0001) ? ((crc >> 1) ^ 0xA001) : (crc >> 1);
    }
  }

  uint8_t packet[8];
  memcpy(packet, data, 6);
  packet[6] = crc & 0xFF;
  packet[7] = (crc >> 8) & 0xFF;

  Serial1.write(packet, 8);
}

// 从串口缓冲区解析Modbus响应
void parseModbusResponse() {

  int len = Serial.available();

  //清空不符合条件的包 避免内存溢出
  if (len < 63)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Serial.read();
    }
    return;
  }

  static uint8_t buffer[64];  // 静态缓冲区,保存完整帧
  int bufferIndex = 0;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bufferIndex < sizeof(buffer)) {
    buffer[bufferIndex++] = Serial.read();
  }

  bool foundHeader = false;
  // 01 03 3C   (2.0版本)
  // 01 03 3A   (1.0版本)
  // 两个版本 位置是一样的
  if (buffer[0] == 0x01 && buffer[1] == 0x03 && (buffer[2] == 0x3A || buffer[2] == 0x3C)) {
    foundHeader = true;
  }

  // 清空其他数据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Serial.read();
  }

  if (!foundHeader || !isCrc16Valid(buffer, 63)) {
    return;
  }

  uint16_t soc = getSOC(buffer);

  if (isCurrent(buffer)) {
    LOOP_COUNT = 0;
    gpio_set_level(COM_SWITCH, 1);
    delay(500);
  }

  sendSocModbusInDigitalTube(soc);
}

void gpio_init(void) {

  // 配置GPIO为输出模式
  gpio_config_t io_conf = {
    .pin_bit_mask = (1ULL << COM_SWITCH),
    .mode = GPIO_MODE_OUTPUT,               // 输出模式
    .pull_up_en = GPIO_PULLUP_DISABLE,      // 不上拉
    .pull_down_en = GPIO_PULLDOWN_DISABLE,  // 不下拉
    .intr_type = GPIO_INTR_DISABLE          // 禁用中断
  };

  // 应用配置
  gpio_config(&io_conf);

  // 初始状态设为低电平
  gpio_set_level(COM_SWITCH, 0);
}

void setup() {

  //波特率
  Serial.begin(9600);
  gpio_init();
  delay(1000);

  // 數碼管串口
  Serial1.begin(9600, SERIAL_8N1, UART1_RX_PIN, UART1_TX_PIN);

  gpio_set_level(COM_SWITCH, 1);

}

void loop() {

  // 发送查询
  loopSendRSCode();
  parseModbusResponse();

  delay(5000);
  LOOP_COUNT++;

  // 约1分钟没有电流时候自动关闭数码管
  if ((LOOP_COUNT % 15) == 0) {
    gpio_set_level(COM_SWITCH, 0);
  }

}

我对WF25的引脚定义:
  • IO2 数码管供电MOS 电平信号 (高电平开启)
  • IO4 数码管TX(A标识)
  • IO5 数码管 RX(B标识)
  • TX 默认 接485
  • RX 默认 接485
  • 3.3 默认 接电源
  • GND 接电源(如果是那种两块一片的可能需要接电池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