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长续航无线电竞双雄:雷柏VT9 MAX鼠标与V700DIY-98机械键盘开箱简评

楼主(2026-01-10):
在无线外设愈发普及的今天,续航仍是制约体验的关键瓶颈,短则十几小时,长也不过二十天的续航时间,频繁充电的烦恼对于外出携带这点多有不便。然而最近我入手的一套无线电竞套装,却彻底刷新了我对无线外设续航的认知,它不仅拥有超长的续航表现,在保持高性价比的同时,仍具备了完全满足电竞需求的强悍性能,自研统一的A Hub驱动,实现键盘鼠标的深度个性化联代设置,它能否真正解放我们的桌面,告别频繁充电的烦恼?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实际体验一探究竟。
这次入手的是雷柏VT9 MAX双模电竞鼠标以及V700DIY-98长续航版多模机械键盘这套最强续航无线键鼠组合套装,外包装可见均采用了高档纸盒封装设计,开口处也贴有一次性封口贴。
先来看一下鼠标,入手的雷柏VT9 MAX多模游戏鼠标采用珠光外围高档封装设计,内部主要有VT9 MAX多模游戏鼠标、USB转接器、2.4GHz nano微型8K接收端子、TYPE-C镀金8K带屏蔽编织绳数据线、说明书、铁氟龙冰感电竞脚贴以及按键防滑贴。
雷柏VT9 MAX双模电竞鼠标为雷柏VT系列的第二代产品,与同系列的VT9二代相比,除了基础性能略有差异外,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可以通过鼠标左侧是否印有"MAX"字样进行识别区分。
作为一款电竞鼠标,VT9 MAX并没有加入光污染的背光灯效显示,其外观采用了右手对称式设计,官方提供了电奴紫、星空黑以及皎月白三款配色可选,尺寸大小为125mm*65mm*39mm,重量约为53g左右,适合中大型手掌人群使用。
在外观设计方面,VT9 MAX鼠标左侧配置了两枚尺寸较大的侧键,便于拇指操作且触感清晰。机身中部采用收腰式抓握结构,背部呈现缓和而饱满的隆起曲线,整体轮廓可以自然贴合手掌握持状态,搭配外壳上的防滑亲肤涂层,既能提升抓握与趴握时的持握手感,也增强了在夏季或手汗较多情况下的防滑体验。
当然,通过在鼠标上盖黏贴厂家赠送的防滑贴,还能进一步增强鼠标抓握时的防滑性,可以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搭配使用。
VT9 MAX鼠标在左右键结构中加入了“C+click 2.0保护型分离式按键预压校调技术”,该设计不仅能有效防止按键意外受力掰损,同时还增强了上盖抗摔强度,显著延长整体使用寿命,使用静音且持久稳定。
内置的雷柏定制光微动更是具备了高达1.2亿次按键寿命,这种经过特调呈现类欧姆龙机械手感的微动,按压表现清脆、回弹迅速,游戏回馈体验感直接拉满。
顶端滚轮也配备了长寿命的凯华定制200万次电竞编码器,相比以往的产品,新一代的鼠标在关键易损部件上的耐用性实现了数倍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雷柏首次开放了按键扫描率可调功能,并支持4档调节,分别为1000Hz/2000Hz/4000Hz/8000Hz,这样就可以根据玩家的习惯更好的捕捉细节操作上的变化。
VT9 MAX鼠标底部配备了五颗宽厚的特氟龙脚贴,不仅具有出色的耐磨性能,同时也保证了鼠标在不同材质表面移动时的顺滑与稳定,可操作性更强。
通过更换厂家附送的5块冰感大脚贴,还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在顺滑度方面的使用需求。
在性能上,VT9 MAX鼠标搭载了全新升级的Power+炎龙固件,“8828”电竞鼠标跟手丝滑新标准,配合高性能的3950 Ultimate光学引擎,原生双8K回报率、8K按键扫描率、其全段静态扫描帧速率可达20,000 FPS以上,足以保证在使用时具有更为精准的信号捕捉,更加的丝滑。同时,最高750 IPS的追踪速度与50G加速度,让操作响应更为迅速,而且,其自带先进的玻璃追踪技术,使得鼠标即便在玻璃等低反射率表面上也能稳定识别微操作,大幅拓展了适用场景与使用稳定性。
除此之外,先进的3950 Ultimate光学引擎也让VT9 MAX具有了更为宽广的灵敏度范围,可在10 DPI至45000 DPI间自由调节,在保证性能提升的同时,依旧能保持对各类新旧显示器的良好兼容性。使用时还可通过顶部的DPI切换键,在预设的多档DPI值之间快速循环切换,方便在不同使用场景中灵活调整光标速度。
VT9 MAX鼠标的开关键设置在底部,旁边还额外添置了一颗紫色的DIY键,出厂默认支持7档回报率可调,可在125HZ到8000Hz回报率循环切换。
包括这颗键在内,鼠标总计有10颗按键可支持自定义设置,只需通过电脑端的驱动设置即可自行调整,游戏也能支持宏操作,让压枪、一键连招也能玩的游刃有余。
VT9 MAX鼠标虽然不支持蓝牙无线连接,但也提供了有线连接和无线2.4GHz无线连接两种连接方式,均能支持最高8000Hz回报率性能,配合内置的Nordic54芯片以及V+Wireless2.0无线电竞技术,相比较Nordic52840芯片而言,主频最高可提升至2倍,无线数据传输带宽也同步提高了2倍。
尽管鼠标仅内置了800mAh锂电池,在性能全开的情况下,将回报率调试到8000Hz,仍然可以提供120小时的极限续航时间,若将回报率调到1000Hz回报率的情况下,续航最高也能达到750小时,整体功耗控制表现出色,真正实现充电一次用小半年。
不仅如此,通过采用自研PCBA方案,其面积较上代减少39%,重量减轻33%,此举不仅实现了结构精简与轻量化,还进一步增强了信号稳定性,通过炎龙固件的加持,在无线模式下按键响应速度也远低于0.225ms,与有线模式下的0.155ms相比,两者差异极小,基本接近零延迟。
为了获得更好的无线操控体验,可以将2.4GHz接收端子接入USB转接器上,再通过厂家赠送的编织绳数据线转接电脑,这样接收端子就能直接摆放在距离鼠标最近的桌面上,可以让鼠标获得更稳定的无线连接。有意思的是,这次厂家在产品电量显示上颇具用心,接收端子上的指示灯居然是鼠标电量显示灯,毕竟摆放在桌面需要面向自己,这样在使用时只需憋一眼就能直接查看鼠标的电量了,而且如今驱动升级后,电脑右下端还会额外加入电量显示图标,可以说这设计很用心。
当然,厂家赠送的编织绳数据线非常结实耐用,实测1.8米左右,线材内部自带金属屏蔽层,且接口处均采用镀金工艺处理,具有非常好的信号稳定性,用作鼠标信号线非常不错。
只需将鼠标的TYPE-C口与电脑直连就能进入有线连接模式,此模式下具有边充边玩的功能,即使鼠标没电了,插上使用也不影响电池充电过程,使用极为方便。
VT9 MAX加入了模块化设计方案,在它的底部配备了一个多功能磁吸接收端子收纳仓,不仅可以收纳接收端子,通过更换不同的硬件还可以实现鼠标的无线充电或者触点充电的功能,比如购置P3模块,就能实现无线充电,购置P5模块就能实现触点充电,下面是P5模块充电的样子,充电方式多种多样。
与之配套的V700DIY-98长续航版机械键盘,整盒产品主要有V700DIY-98长续航版机械键盘、2.4GHz接收端子、USB转接器、TYPE-C数据线、拔键拔轴器、弹白轴*4颗以及说明书。
这款V700DIY-98长续航版机械键盘有三款颜色型号,分别为初号骑士、莫奈仙踪以及幻影机甲,不同颜色根据键轴不同又可以区分为凯华定制快银轴和弹白轴两种,我入手的这款为V700DIY-98莫奈仙踪款凯华定制弹白轴机械键盘。
V700DIY-98长续航版键盘全身采用了磨砂质感的外观设计,四周边框较窄,棱角处均加入倒角圆润处理,外壳除背部一块为铝合金装饰板外,其余部分均采用磨砂材质的塑料制成。
在摒弃了传统104键右侧部分功能键外,键盘简化为实用的97键设计,整体长度缩减了50毫米左右,可为侧边鼠标操作腾出更多的可用空间,实测整机尺寸约为388mm*143mm*42mm大小。似乎除了背部一块铝合金装饰板加固外,内部并没有常见机械键盘的金属板加固设计,所以手感并不太重,但是也并不轻,重量依旧有1090g左右。
V700DIY-98键盘主打客制化和长续航两大特点,它的内部采用了柔韧的gasket结构设计,由七层填充结构组成,在内部板簧式定位板、双层PO棉堆料以及硅胶垫等多种防振设计的加持下,能有效吸收并抑制敲击时产生的振动与空腔音,打字或者游戏也能带来更为绵柔、安静的触感操作。
内嵌式键帽和轴体的设计,搭配开槽的PC定位板和PCB板组成的5脚轴座,不仅确保了轴体安装的稳固性,其热插拔轴座的理论寿命更可达5000次,可全面兼容三脚与五脚机械轴体,为用户提供了便捷且可靠的客制化换轴体验。
键盘键帽采用高含量PBT材质结合双色注塑工艺制成,表面触感细腻,具备优异的抗打油与耐磨特性,长久使用字迹也不会模糊,缺点就是键帽并不透光,缺少了部分背光乐趣。
键盘轴体选用凯华定制版弹白轴,其触发力度约为40±10gf,触发行程为1.5±0.5mm,理论按键寿命可达5000万次,按压感觉偏向线性手感,段落感微弱,能够兼顾日常打字与游戏操作的使用需求。
V700DIY-98长续航版键盘配备了1680万色的RGB背光系统,并且驱动软件还内置有多达19种可自定义的灯效模式,最多可支持预设8组个性化灯效显示。此外,通过键盘组合键,还能直接调节背光亮度、动态速度及切换灯效模式,实现快速、直观的光效控制。
使用中才发现键盘底部双侧还添置有2条氛围灯,它预设有独立的3种背光灯效模式,可通过驱动进行亮度调节以及无极速度调节。
键盘右上方并未采用常见的功能指示灯区设计,而是整合为一个自带灯饰的接收器磁吸收纳仓。收纳仓上的装饰灯条采用半透明塑料设计,与上端的磁吸金属盖板组合,别有一番赛博朋克的味道,被官方誉为“时空幻境仓”。
这个灯条不仅可以独立自定义各种颜色和亮度,同时还兼具电量显示与充电状态提示等功能,让剩余电量的感知变的更为直观清晰。
而在键盘左侧的一颗白灯则主要为键盘的大小写指示灯,收纳仓下面的一颗白色灯则为数字键指示灯,两灯皆没有文字印刷标识。
为提供更舒适的打字体验,键盘底部配备了四块厚实的防滑脚垫,结合两段式可调脚撑,不仅确保了放置时的稳固性,也为用户提供了多角度输入的舒适支撑,进一步优化了长时间使用的体验。
在链接方面,V700DIY-98长续航版键盘支持有线、蓝牙5.0和2.4GHz无线三种模式,可在最多5台配对设备间快速切换,通过位于键盘左前方的物理拨动开关就能实现各种链接模式的快速切换。而旁边Type-C接口除用于充电外,在有线模式下亦可在直连电脑后实现边充边玩的无缝衔接体验。
在操作上,V700DIY-98长续航版键盘支持全键无冲和96键独立编程,充分满足了高阶游戏及个性化操作的使用需求。此外,键盘在Windows系统下还提供了12种多媒体快捷键,可以进一步增强日常使用的便捷性。
在续航能力上,键盘内置10000mAh大容量锂电池,在出厂默认背光设置下,可持续使用约180小时,若关闭背光灯效,无线模式下的续航时间更可长达约1700小时,充电一次半年起步,彻底解决了外设续航焦虑。
那么这款组合套装的使用如何呢?先来看看它们的驱动使用。厂家统一生态后的A Hub驱动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多个设备使用再也无需单独找寻和安装不同的驱动了,直接一款软件全搞定,而且软件支持云端同步的功能,即使跨平台跨系统也能获得一致的使用体验,同时官方目前也已经推出网页版的驱动程序,为其他技术小白带来了更多便利性。
A Hub驱动软件界面十分的简洁,不仅能罗列出对应产品的型号、数量、联机方式以及电量多少,而且联机的机子现在也能直接在电脑右下角显示当前的剩余电量。直接点击对应硬件图标即可进入设置页面,在里面可以进行性能参数调节以及固件OTA迭代升级等操作。例如直接进入V700DIY-98键盘,就可以直接对键盘上的背光灯效、电量显示以及按键宏功能进行简单设置。
鼠标按键虽然少,但是设置界面的内容则非常丰富,除了提供游戏鼠标中常见的功能设置外,还额外提供了一些比较专业的硬件参数,比如移动同步、直线修正、波纹修正、光学引擎静默高度以及按键防抖延迟等,可以将鼠标性能调整到与个人操作习惯深度匹配,从而在游戏中获得更为精准、灵敏的响应体验。
使用前,将鼠标的回报率设置在8000Hz档位,然后选择狂暴竞技模式,其他功能则默认出厂设置,然后在无线模式下将DPI设置成6400dpi进行蚊香绘图测试,在连接4K显示器的情况下所绘图像如下图所示,蚊香绘制曲线光滑连续,表现效果良好。
接着调整DPI为30000dpi进行测试,所绘图像如下所示,对于4K分辨率显示器而言,此时的灵敏度参数太大了,要是展现在8K显示器上应该游刃有余,所以操作上略显不便,绘制的曲线虽然依旧光滑连续,但是细微的操作变化容易引起较大的跳跃幅度,表现可以说是依旧良好。
实测V700DIY-98长续航版键盘在无线模式下的键盘延迟依旧很低,即使采用蓝牙与电脑连接测试,也能实现全键无冲的功能。
这套键鼠组合,无论是日常办公还是游戏都相当专业,鼠标的握持手感到位,贴合度很好,按键声音表现中规中矩。而键盘的触感尤为出色,按压反馈绵柔顺滑,与其他普通机械键盘比,敲击声音非常安静,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特别是在游戏中,一键宏压枪或者多个不同的一键连招功能使用相当顺手。
即使在狙击时高速连射也能很好的压制枪口跳跃,实现对敌人的精准击杀。
最后的火力对决,虽然自己是在高速移动,但是连续压枪扫射也很稳,反应很快,基本可以做到指哪打哪。
对于续航测试的话,将键鼠全部恢复出厂设置后进行,此时的键鼠几乎处于一个性能适中的情况。实测键盘在出厂设置的情况下,大概2.5小时消耗1%的电量,而鼠标大概4.0小时消耗1%的电量,耗电量确实非常小,具体情况因场景而异。
综合来看,雷柏VT9 MAX鼠标与V700DIY-98长续航吧键盘组成的无线外设套装,在电竞级性能、长续航与深度客制化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特别是750小时的鼠标续航以及1700小时的键盘续航表现,大幅缓解了传统无线外设的电量焦虑。而且二者通过稳定的无线传输以及全键可编程操作,不仅实现了桌面环境的简洁与自由,更凭借扎实的硬件技术,从容应对从高强度电竞到日常办公的全场景需求,堪称一套兼具实用性与可拓展性的无线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