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实战索尼笔记本电池解锁CP2112型号VSP-226芯片DJ2420

楼主:
前言 SEO走起 索尼VSP-226芯片DJ2420解锁换电芯。2024年用be2works 4.52 尝试过 写入是失败的。 最近看到be2works 5.73又来劲了。有3块电池实验
首先搞清楚电池被锁的原因。
一.电池长期不充电,电压掉压锁死不放电。10年的电池了 饿死救活后面也要锁。
二.电池坏掉漏液,或者单节0电压。大概率保护板保险丝直接断路。
三.电池物理硬件坏了。芯片坏了。直接丢垃圾桶把。当然如果有3V电压读不出来就可以丢垃圾桶了。

我的坑电池电压必须一致 否则写入可能也无法解锁  一直是FC状态。1.断电换电芯有可能彻底锁死。2.有可能自动复位电池出厂固件?
还有个坑 电池断电换电芯上电就会直接熔断保险丝。电池电压有压差不一致 即使你写入正常固件也会马上锁。

在说说 我遇到的问题。索尼电池分韩国和小日子 版本。芯片也不一样。当前解锁的是韩国版本的。小日子的无法写入没拆开看内部芯片型号以前用be2works4.52尝试过失败了。

下面具体看今天的主角 VGP-BPS26

不连接USB 首先测量1脚和6脚  红色1脚 黑色6脚的电压 是否有3V 没3V就是可能保险丝断了。要短接才能读取固件刷写。
要注意的小心线跳出来短路烧坏CP2112模块。我已经中招了模块烧了,还是买个刀片公座稳妥。
下面是接线图 用googel在国外论坛看到这样接线的。

保险丝短接如图。一个黑色的壳印丝12AH3。 这里我撬开壳子用铜丝代替的。
注意千万不要糊锡去 要二次熔断 会冒烟报废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只能用细丝代替。买了这个贴片已经在路上。3元一个。

如果 1脚和6脚  红色1脚 黑色6脚 有2.0V到3V电压 接线好  be2works5.73就可以成功读取通讯。

锁死的读出来有个FC。在发一张正常的 电池参数出来。给你们做个对比

换电芯或者烧写固件之前一定要做个备份。
准备开始读写

第一步 点击下这个箭头读取固件

能读出来有内容才算成功。有的读取不出来的 都无法擦写。

这里是改写固件的容量。如果改写成 但是参数没变电池循环没归零。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找一块同样的电池把固件读出来 写入到这块锁了的电池上。
写入成功了容量和循环都会归零

因为我这里成功了一块电池 我怀疑自动恢复出厂了激活了,还是我刷的备份固件进去 激活的。应为CP2112 烧了

这里写入数据的时候 2112模块或绿红交替闪。

如果写入了还是 有FC锁死 可以尝试我附件提供的固件 刷入进去。

这时候可以读取固件。 读出来2中情况。一种是成功啦。恭喜。

成功就不要往下看了

例外一种还是锁住的有FC   怎么办检查电压 电池电压不一致 你写个正常固件进去 他马上给你又锁了。

后面我把电池电芯拆了。找了6节新电池电焊上。上电貌似12AH3保险马上就被烧了。

后面我焊接上电芯。插电脑2块电池 一块成功直接开机。例外一块神奇了能开机通电 就是电脑无法识别到电池。

我怀疑还是因为电压的问题。应为新的6节电池激活了。旧的我用 充电板冲的 有压差。
只能怀疑了 应为板烧了 还在路上 后续会更新。

折腾这玩意的原因是以前在拼XX买了一块电池太水了。还是要自己换的电芯 靠谱。我装的2700毫安一节的国产电池 能待机4小时左右。

如果点击读取出现类似反复拔插CP2112的现象,通讯失败。电池读取不了数据。测量电池有没有3V电压输出,没有就是保险丝断了,就这样反复读取不了。

感谢以下论坛好友提供的帮助

@huhong1213 @bh6j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