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DTMB 巴伦

楼主(2026-01-10):
网上关于天线巴伦的知识很多,但是也很杂,本人作为一个业务爱好者,可能无法正确区分,所以本篇文章难免有错误,请读者自行甄别。同时由于 DTMB 的小众领域,没有专门的知识资料可以参考,网上的给出的资料大多是短波波段、业务无线电波段的,几乎没有针对 UHF 波段的天线巴伦资料,所以本篇文章中的所有资料都是从短波波段、业务无线电波段的知识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 UHF 波段。本文原始链接 自制 DTMB 巴伦 ,由于discuz做的网站公式编辑不方便,所以跟原文比做了删减。

1. 巴伦的定义
巴伦,英文 Balun,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器的缩写。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共模电流,同时从不平衡传输线转换到平衡负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做阻抗匹配。

1.1 平衡和不平衡

在同轴电缆等传输线中,信号电流全部沿着中心导体传输,屏蔽层作为电流返回路径。这种结构对“地”是不对称的,称为不平衡

在平行双线或偶极子天线中,两根导体上的信号幅度相等、相位相差180度。这种结构对“地”是对称的,称为平衡

巴伦将一个端口的单端(对地)信号,转换为另一个端口的差分(平衡)信号,反之亦然。

1.2 共模电流

在不进行转换的情况下,直接将不平衡线连接到平衡设备(如天线),会导致屏蔽层外表面产生不需要的共模电流。这种共模电流会带来诸多问题:辐射方向图畸变、增益降低、电缆本身成为辐射体(影响系统性能)、增加对其他设备的干扰(EMI)。巴伦通过强制信号以平衡模式传输,有效抑制了共模电流,确保能量被高效、可控地辐射或接收。

想象你有两根并排的线:
  ───▶
  ───▶    ← 共模</font>

图 1.2.1 共模电流(我们不要的)

两根线同方向,参考“外部空间/大地”,磁场叠加,能量跑到线外面。 这是馈线在“当天线”。
  ───▶
◀───    ← 差模(信号)</font>

图 1.2.2 差模电流(我们要的信号)

一根“去”,一根“回”,磁场互相抵消,能量集中在两线之间。 这是天线真正辐射/接收的电流。

为了要解释共模电流,还要引入一个
共模阻抗

的概念:

共模阻抗(Common Mode Impedance):指的是在共模电流路径上,电路对共模信号的阻碍能力。高共模阻抗意味着共模电流难以流动,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辐射和干扰。一句话总结一下 共模阻抗 =「导线不想让某种电流流过的程度」,它不想让 两根线“同方向一起流”的电流 通过,允许 两根线“反方向流”的信号电流 通过。

在数学上

Z共模=V共模/I共模

公式 1.2.1

所以共模阻抗越大,共模电流越小。在 在 DTMB / 天线系统里,同轴外皮一旦有共模电流就会产生馈线辐射、指向性乱、抗干扰变差,一般的天线目标是
Z共模≫75 Ω

。在工程制作时,一般要求得达到 300 Ω,才能明显改善共模现象。

在交流电中共模电阻还遵循如下公式:
Z共模=2πfL共模

公式 1.2.2

其中
L共模

的意思是共模电感。

1.3 阻抗

阻抗(Impedance)是描述交流电路中对电流阻碍程度的一个综合物理量,可以理解为“交流版本的电阻”。它不仅包含电阻,还包含电容、电感对交流信号的影响。它是电阻概念的延伸,用符号 Z 表示,单位是欧姆。在直流电路中,只有电阻阻碍电流。但在交流电路中,除了电阻,还有两种额外的“阻碍”机制:

    电容:储存电能,抵抗电压变化,导致电流“领先”电压。
    电感:储存磁能,抵抗电流变化,导致电流“滞后”电压。

阻抗 = 电阻 + 电抗

电阻:消耗电能,将其转化为热能。电流和电压同相位。

电抗:由电容和电感产生,不消耗能量,而是暂时存储并释放能量,导致电流和电压不同相位。

天线传输和处理的就是高频交流电(更准确地说是电磁波),您需要将天线理解为一个能量转换器:

    发射过程:将来自发射机的高频交流电能量转换成向空间辐射的电磁波能量。
    接收过程:将来自空间的电磁波能量转换成输送给接收机的高频交流电能量。

总结一下就是: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¹:

图 1.3.0.1 法拉第铁圈实验室意图:左边线圈通磁量的改变,会在右边线圈感应出电流

天线是电磁波的“扬声器”和“麦克风”。 就像扬声器需要音频交流电驱动振膜发声一样,天线需要射频交流电驱动电子振荡以“发出”电磁波。天线本质上是一个“电路元件”(尽管它同时辐射能量),当您把传输线(如同轴电缆)连接到天线的馈电点时,您就建立了一个电路。在这个电路里:

    信号源:发射机(或空间中的电磁波在接收时感应出的电动势)。
    负载:天线本身。
    连接线:传输线。

根据电路理论,任何负载都可以用其阻抗来描述它对输入电流的响应。天线的阻抗 Z 就是这个馈电点处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阻抗是一个复数:

    Z=R+jX

    R(电阻):消耗能量的部分
    辐射电阻:这是核心! 它并不代表一个真实的电阻器,而是一个等效概念。它代表了天线将电能转换为电磁波辐射能的能力。能量通过这个“虚拟电阻”被“消耗”掉了,实际上是辐射到了空间。我们希望这个值越大越好(在匹配的前提下)。
    损耗电阻:代表天线导体、绝缘材料中因发热而真实损耗的能量。我们希望这个值越小越好。
    所以,天线阻抗的实部(R)主要反映了天线“吃”掉能量并用于辐射的效率。
    X(电抗):储能但不消耗能量的部分, 天线的金属结构本身具有分布电感和电容。电抗反映了天线中储存的无功功率。这部分能量在电场和磁场之间来回振荡,不直接参与辐射。当电抗 X = 0 时,我们称天线处于 “谐振” 状态。此时阻抗为纯电阻,能量交换最顺畅,带宽和效率特性通常较好。
    感抗:XL=ωL
    容抗:XC=-1/ωC
    j:虚数单位,j²=-1
    ω=2πf:角频率

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流:
- 电阻:管道变细(始终阻碍)
- 电感:水流的惯性(反对变化)
- 电容:弹性水箱(吸收再释放)
阻抗 = 这三种效应的综合

1.3.1 阻抗与频率的关系
| 元件   | 阻抗表达式                       | 频率变化趋势    |
| 电阻 R | ( Z = R )                   | 与频率无关     |
| 电感 L | ( Z = jωL )           | 频率越高,阻抗越大 |
| 电容 C | ( Z = 1/jωC ) | 频率越高,阻抗越小 |

这也是为什么:
-  直流下电容相当于开路
-  直流下电感相当于短路

1.3.2 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是指在电路中,通过调整电路元件的参数,使天线的输入阻抗 =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从而使电路的功率传输效率最大化。

如果匹配:发射机产生的能量通过传输线,可以毫无反射地全部被天线吸收并最有效地辐射出去(发射时),或从天线全部传送给接收机(接收时)。

如果不匹配:能量会在传输线和天线连接处发生反射,就像回声一样。这会导致:

    功率损失:部分能量被弹回发射机,无法辐射。
    效率降低:发射机可能需要输出更大功率。
    损坏风险:反射波可能导致发射机功放管过载损坏。
    电压驻波比升高:这是衡量匹配好坏的常用指标,VSWR 越高,匹配越差。

一个生动的比喻
把整个系统比作一个供水系统:

    发射机:水泵。
    传输线:水管(有特定的粗细/阻力,比如“50标准管”)。
    天线:一个特殊的花洒头,其功能是把水高效地雾化喷出去(辐射)。
    天线阻抗:这个花洒头自身的“水阻”特性。
    辐射电阻:代表把水变成雾的“有效阻力”。没有这个阻力,水就直接流走,不成雾。
    电抗:代表花洒头内部有一些空腔会暂时储水再吐出,造成水流晃动。

“阻抗匹配” 就是:如果你用一个“50标准管”来供水,你必须选择一个自身水阻正好与水管匹配的花洒头。这样,水泵的能量才能毫无阻碍地通过水管,被花洒头最有效地吸收并全部转化为水雾。如果花洒头水阻不对(不匹配),一部分水压就会在水管里来回反弹,导致水泵费力、出雾量小。

2. 巴伦的分类
2.1 按工作原理与结构分类
2.1.1 磁耦合(变压器)型巴伦
利用磁芯的磁耦合原理实现能量传递和模式转换。

    原理:通过初级和次级线圈的绕制方式(通常在同轴或双孔磁环上),强制电流对称。

    特点:

    设计灵活,可实现多种阻抗变换比(1:1, 4:1, 9:1等)。
    低频性能好,但高频受磁芯材料频率上限限制。
    带宽中等,通常覆盖数个倍频程。

    常见子类:
    电压型巴伦:确保两个平衡输出端的电压对地对称,但电流可能不完全平衡。结构相对简单³。

    图 2.1.1.1

    电流型巴伦:强制两个平衡输出端的电流严格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这是最理想的类型,对共模电流抑制最好。经典的“磁环巴伦”多属此类²。

    图 2.1.1.2

    自耦变压器型:线圈有抽头,兼具自感和互感,结构更紧凑。

2.1.2 传输线型巴伦
利用传输线本身在平衡和不平衡模式下的特性差异来实现转换,不依赖磁耦合。

    原理:通过特定的传输线几何结构(如λ/4波长线、三线绞合等),使共模电流路径呈现高阻抗而被抑制。

    特点:

    有明确“中心频率”,带宽中等。
    性能主要取决于传输线的物理尺寸和介电常数,与磁芯无关。

    经典结构:

    扼流型巴伦:最常见。在同轴线外绕制线圈或套上磁珠,增加屏蔽层外表面的感抗,从而抑制共模电流。制作简单,效果显著。

    λ/4波长套筒巴伦:在同轴线外部套一个λ/4长的金属套筒,构成第二导体。套筒底部与电缆屏蔽层短路,在顶部形成高阻抗,阻断屏蔽层外壁电流。窄带、高效率,常用于八木天线⁷。

    图 2.1.2.1

    U 型巴伦:你只需要准备两根馈线即可,其中一根负责与电台连接的馈线A,而另一根你只需要准备1/2波长电气长度的馈线B即可,制作时只需要将馈线B两头的屏蔽层与馈线A的馈电端的屏蔽层焊接在一起,同时馈线A的中心导线与馈线B其中一端的中心导线焊接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1:4的U型巴伦。

    图 2.1.2.2

    微带/带状线巴伦:直接在PCB上实现,成本低,易集成,是现代射频集成电路和PCB天线的标准配置。一些电商平台上卖的 U 型振子的天线,很多也是采用印刷在 PCB 板上来节省空间:

    图 2.1.2.3

3. 巴伦的制作
首先在制作巴伦之前,我们要了解你的天线的输入阻抗,然后根据你的天线的输入阻抗来选择合适的巴伦。我们在之前已经制作了一款双菱天线,其输入阻抗为 75Ω。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平衡转不平衡的巴伦即可,也就是 1:1 巴伦。

由于我们的 DTMB 工作在 470-700MHz 的频段,属于高频段,且频段跨度比较广,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带宽比较宽的巴伦。传输线型巴伦需要精确控制长度,长度如果不合适,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其带宽会比较窄。而磁耦合型巴伦的带宽比较宽,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磁耦合型巴伦。

对于 DTMB 的高频来说,可以不用磁芯,直接制作空芯巴伦,就是将导线绕在环形绝缘体上⁵。

图 3.1 空芯巴伦结构图

一般这种绝缘体就好找的就是 PVC 水管,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也可以用偷懒的方法,直接将馈线绕上这么 5-6 圈,相当于在圆柱体上绕弯圈,然后将圆柱体抽掉,只保留并排的馈线,然后用扎带扎紧⁶。

图 3.2 没有中间绝缘体的空心巴伦

3.1 铜线空芯巴伦制作
直接讲同轴绕制在绝缘体上,由于同轴芯线和屏蔽层之间存在分布式电容,会影响巴伦效率,所以我们没有采用极简的 3.2 图的制作方法,而是选择在 PVC 管上绕制电线的方式来制作空芯巴伦。

3.1.1 材料准备

    直径 20mm PVC 管长 3cm 左右。
    长度为 30-40 cm 的 0.5 平方的铁氟龙多股镀银铜硬线两根(导体直径0.8mm,带绝缘体直径1.3mm)。
    F 母头一个。
    接线端子母头两个。

为了绕制方便,我们选择了 PVC 水管。我们制作的是 1:1 巴伦,所以不需要考虑导线的特性阻抗,只需要考虑 1.1 和 1.2 小节提到的平衡不平衡转化和共模电流抑制的问题。

由于并绕双线产生的磁场相互耦合解决了平衡转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我们将双线绕制 3.5 圈后,产生的
L共模<

足够使用,可以使
公式 1.2.2

产生的共模电阻足够大。

这得益于 DTMB 使用的 470-700Mhz 频段,使公式中的
L共模

值不需要特别大,所以绕制 3 圈左右即可。

为了方便我们制作,最好还是准备一个 PVC 剪刀,剪出来的切口比较凭证,使用其他工具比如说电锯之类的,会比较平整。

图 3.1.1.1 PVC 管剪刀

3.1.2 制作步骤

    使用 PVC 管剪刀将 PVC 管剪成 3cm 左右的长度。
    取两根铁氟龙导线平行紧密绕制在 PVC 管上绕制 3.5 圈,每圈之间间隔大约一个导线距离,然后用胶带将其固定在 PVC 管上。
    在巴伦一侧接上接线端子母头,另一侧接上 F 头。注意两侧的接线头要尽量多,以不超过 5cm 为宜,多余的需要剪掉

这样一个空芯巴伦就制作完成了。

图 3.1.2.1 成品的空芯巴伦

4. 巴伦的测试
巴伦的测试方法最有效的就是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等专业工具,但是需要几百块钱,实在负担不起。所以这里我采用的是直接接到机顶盒上测量信号强度。

首先制作一个不加巴伦的接头:

图 4.1

然后将其接入到天线上去,测试信号质量,发现信号强度一直在跳动:

图 4.2

图 4.3

然后将自制的巴伦接入到天线上去,测试信号质量,发现信号强度稳定了很多,并且质量也有提升:

图 4.4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