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奇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故障维修一例分享

楼主(2026-01-11):
这款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按键显示屏无显示,拆开发现是三片电池串联,这电池具体型号不清楚。分别测量电池电压,3.0V,3.0V,2.8V。这2.8V这块电池的充电线为黑色,轻轻一拉这根黑色线就下来了。怀疑应该是它的焊接不良导致充电电流不足,所以测得这块电池低电压。拿3.5V直流电源跟这三块电芯分别补充电压至3.5V,插主板通电后,显示屏依旧无法点亮。怀疑是不是电压还不够导致里面芯片保护呢?后来找来13.5V充电器给电池组串联电压充到了11.8V,此时显示屏还是无法显示。后来通过研究分析,发现这块主板应该是没有正常工作,通过一番检测,未发现明显异常。后来采用排除法,怀疑一块芯片旁边的这一颗电阻可疑,随即拆下测量,果然处于断路状态。猜测它应该是一个保险电阻。找一个合适的换它,奇迹出现了,一切正常。请看图,技术有限无法分析原理图,有些芯片已打磨也看不清型号。刚开始没准备在此论坛分享,所以有的照片是随意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