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3拆机更换电池+后盖+镜头框移植

楼主(2026-01-12):
23年4月买的,最近电池不行了,嗖嗖嗖往下掉,到20%后一下能到5%,掉电太严重了,加上后该玻璃被小孩摔碎了,买了后盖,没玩过镜头框移植,就想着折腾一下,配件都到齐了,趁休息一起更换了!

出了电池不行,后盖碎了,其他都正常

后盖被小孩摔了,掺不忍睹

机器的参数

23年4月17日,快3年

电池原来从 极佳-良好-正常了,也差不多了

买的诺希90多米,感觉还行吧,反正换过几个手机在用的都还正常

电池的参数

后盖,镜头框还挺新的,就单买这个了,35米说是纯原的,鬼知道

正反面外观,买的不带镜头框的,原来的好像还挺新的,打算移植玩玩

风枪温度喜欢300度吹一下外围,要注意手势,不能对着一个点吹,要四周移动

然后这种爆卡片插入四周划一圈

期间如果不好拆可以适当滴点酒精比较顺滑

拆下后盖

镜头框还有铁片点焊

用这打磨头稍微打磨一下焊点

然后磨支小扁头挑一下

很容易就拆开了

下面还有胶,还得吹一下

安全分离开后盖及模组框

新旧正反面对比

接下来吧镜头框除胶

重新上胶水B7000就可以了

装上后用胶带固定一会

正面,先仍一边凝固一会,然后先去换电池

再来先换电池,机器内部结构,无线充跟主板盖连在一起的,先把摄像头贴个胶带,以防灰尘,再四周边框除胶

取下主板螺丝

接下来可以拆主板盖了

扣一下就起来了

里面有根排线要小心

安全拆下

再来可以看到主板了,这里不用动

电池有1和2两个排线接口,先取1再取2

再来把电池胶带挑起来

中间的不动,两边的扯

很容易就下来了

新旧电池对比,好像买的才4400毫安,买的时候也没注意看,原来的4500毫安

按原位置把新电池装上

按先1后2把电池排线扣好

再把电池盖螺丝安装上

重新开机,此时电池状态显示成极佳了

电池换完返回来安装这个镜头框铁片

点焊机好久没用了,铁片比较薄,参数随便设置一下

点焊笔选用单体的会比较好操作

点焊,样子不是很好看,点的牢固就好

完成后

再来可以安装后盖了

为了牢固点边框上点胶水

合起来,不喜欢橡皮筋,习惯用这种高温胶带(不会粘胶),好用

放置了一夜撕掉胶带后,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全贴完!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