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SEKO新功F90智能电热茶盘壶

楼主(2026-01-12):
今天拆修一台SEKO新功F90智能电热茶盘壶,故障现象为不能自动上水。经检查为三线温度水位传感器的硅胶外套破损,引起水位检测功能失效所致。

触摸“全自动”功能键不能自动上水,可以正常加热。

机器的后面

铭牌上的型号及各项参数

合格证上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9月10日

智能电热茶盘壶的内部结构

功率主板

采用VIPER22A开关电源芯片

最左边的继电器K1用于自动抽水功能水位监测,简要原理:触摸“全自动”功能键时,K1闭合壶体外壳接GND(平时处于常闭状态,壶体外壳接交流220V地端,防止漏电),单片机通过测量LVL端口和GND之间电阻(水为导电体,大概具有数拾千欧电阻),检测水位如果低于三线温度水位传感器硅胶套顶端,控制水泵功率管导通开始抽水,可以参考文末实测的原理简图。另外两个继电器用于泡茶和消毒功能。

电压负反馈光耦

抽水控制功率管为2SD882

连接按键显示板端口功能,CASE端子连接最左侧继电器用于自动上水水位监测

主板背面

Q2用于控制水位监测继电器K1

L9110S为抽水摆头电机驱动芯片

按键显示板

LED显示模块

LVL和LVH分别为最低和最高水位监测端口(其中LVH空置未用),此机检测的是最低水位。

按键显示板背面

HIGHWAY CM15F单片机用于触摸按键控制,该公司的多款芯片用于单芯片电磁炉(如HIGHWAY09/13A等 )

HT1628B为显示驱动芯片

新功壶体上有SEKO标识

壶体底部

三线温度水位传感器特写

破损的三线温度水位传感器硅胶外套,导致检测不到最低水位,所以不能自动上水。

上水水泵及电机

实测的水位监测原理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