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成本制作一个简单的维修电源,防止待修家电短路烧机

楼主(2026-01-12):
  自己经常维修一些家用电器,O基础那种,不懂就上网查资料逐渐学习积累经验,发现搞维修的都有一个维修电源。
  核心原理是利用100W白炽灯的纯电阻特性做限流保护,5孔一开控制回路通断,构成带故障限流的简易维修电源,避免维修时短路烧设备/跳闸。
1. 接线核心是白炽灯与5孔插座串联,开关串联在火线进线端控制整个回路通断;
2. 正常空载/接小功率合格设备时,灯泡分压极小几乎不亮,插座输出接近市电;
3. 若维修设备短路/漏电,回路电阻骤降,电流剧增,灯泡会瞬间亮(全压降落在灯泡上),限制短路电流,保护维修设备和市电回路,同时起到故障警示作用。

   核心逻辑基于串联电路欧姆定律,纯电阻(白炽灯)靠自身固定阻值,通过「控总电阻→限电流+分压」实现保护,分2种核心场景拆解:
1. 正常空载/接小功率合格设备:回路是市电→开关→白炽灯(纯电阻R灯)→负载(R载)串联,总电阻R总=R灯+R载,R载远大于R灯,总电阻大,根据I=U/R总,回路电流很小;此时分压遵循串联规律,大部分市电电压落在负载上,灯泡分压极低几乎不亮,插座输出接近正常市电。
2. 维修设备短路:负载R载趋近于0,总电阻R总≈R灯(仅灯泡阻值),电流I=市电电压(220V)/R灯,被灯泡固定阻值限制在安全范围,不会出现无限制大电流;同时全部市电电压都落在灯泡上,灯泡瞬间全功率发亮,既限流防烧设备/跳闸,又起到短路警示作用。
简单说,纯电阻的固定阻值就是「电流刹车」,短路时靠自身阻值把电流锁在可控值,同时扛下全部电压,保护后续回路。

我觉得像我怎么爱折腾的人,这个维修电源还是有必要整一个的,所以今天我也来制作一个,所需材料和工具如下:

灯座一个。

明装2位线盒一个,5孔带开关面板一个。

灯座和5孔带开关面板组装在明装2位线盒的样子。

100W白炽灯,网上买的用了个抵扣红包花了我0.9元

型的还没有用过。

几条旧电线。

VE管型绝缘接线端子

针形管端子压线钳

剥线钳

3插电源线。

线径有点小了0.5平方×3芯线,现成的先临时用着到时再换1.5或者2.5平方的线。
除了白炽灯所需材料和工具都是现成的。

接线前先把线头压好VE管型绝缘接线端子。

压接线端子。

压线钳压出来的接线端子还是很漂亮的。

很板正。

火线并在一起压上端子。

维修电源接线步骤
1. 火线接一开开关的进线端子。(标注L或进线标识)

2. 用短线连接开关的出线端子,另一端接100W白炽灯灯头的其中一个接线柱。
3. 白炽灯灯头的另一个接线柱,用短线连接5孔插座的火线端子(标注L)。
4. 市电零线直接接5孔插座的零线端子(标注N),无需经过开关和灯泡。
5. 市电地线直接接5孔插座的地线端子(标注PE或三横一竖符号)。
6. 接线完成后检查无松动、无火线零线搭碰,开关闭合插座即可正常待用。

面板接线。

面板和灯座接线连接,这样线就接好了。

入线盒的主线用扎带固定。

再来一条扎带固定。

组装起来。

安装白炽灯,看起来有点简陋。到时候灯座底下加个白板不留空隙,再给白炽灯加个防烫灯罩。

重头戏,拿镊子短路通电测试,白炽灯亮起没有跳闸,制作成功。

给开关标注一下以免勿操作。开关闭合是维修模式,开关打开是直通模式。

制作好后,我们来计算一下100W白炽灯的大致阻值和短路时的限流数值。
我们按市电220V交流电标准计算,核心用纯电阻的功率、电压、电阻关系式推导。
1. 计算100W白炽灯额定阻值(冷态阻值略小,工作后热态稳定,按热态算保护核心值)
公式:R=U²/P,代入U=220V、P=100W,R=220²÷100=484Ω
2. 计算短路时限流数值(负载短路后回路仅灯泡纯电阻)
公式:I=U/R,代入U=220V、R=484Ω,I≈0.455A(约455mA)
结论:100W白炽灯热态阻值约484Ω,短路时能将回路电流限制在约0.45A,避免大电流烧设备或跳闸。

通过以上计算100W白炽灯的大致阻值和短路时的限流数值。我们再来计算和对比不同功率白炽灯的限流效果。
我们以市电220V为基准,按纯电阻公式(R=U²/P、短路电流I=U/R)计算常用功率白炽灯的参数,直观对比限流效果,结果如下:
1. 25W白炽灯:热态阻值≈1936Ω,短路限流≈0.114A(114mA),限流极强,适配超精密小功率弱电设备维修。
2. 40W白炽灯:热态阻值≈1210Ω,短路限流≈0.182A(182mA),限流效果好,适配小型芯片、低压小元件维修。
3. 60W白炽灯:热态阻值≈806.7Ω,短路限流≈0.273A(273mA),限流适中,适配小功率家电控制板维修。
4. 100W白炽灯:热态阻值≈484Ω,短路限流≈0.455A(455mA),限流均衡,适配常规小功率交流设备维修。
5. 150W白炽灯:热态阻值≈322.7Ω,短路限流≈0.682A(682mA),限流偏弱,适配功率稍大(几十瓦)的小型电器维修。
通过计算和对比得出核心规律:白炽灯功率越小,阻值越大、短路限流越小,对精密设备保护越强,但带载能力越弱;功率越大则相反,限流变弱,带载能力更强。

得出不同功率白炽灯的限流效果我们在不同维修场景可以选择不同功率白炽灯来适配220V维修电源。
1. 超精密弱电/芯片类维修(如单片机、传感器、低压小芯片)
选型:25W白炽灯
核心:限流极强(约114mA),避免微小电流击穿精密元件,这类设备自身功率极低,无需强带载能力。
2. 小型电子元件/低压控制板维修(如充电宝主板、小家电低压驱动板、LED小模组)
选型:40W白炽灯
核心:限流效果优秀(约182mA),能防护元件,同时可满足这类低压设备的微弱带载需求,适配性更均衡。
3. 家电控制板/小功率电路板维修(如空调遥控板、电视副板、路由器主板)
选型:60W白炽灯
核心:限流适中(约273mA),既防短路烧板,又能支撑控制板待机、测试的小功率需求,保护与实用性兼顾。
4. 常规小功率交流设备维修(如小风扇、台灯、小型充电器、收音机)
选型:100W白炽灯
核心:限流均衡(约455mA),日常维修通用性最强,短路保护到位,也能满足这类设备的基础带载测试。
5. 稍大功率小型电器维修(如几十瓦小型电机、迷你加热器、小功率吸尘器)
选型:150W白炽灯
核心:限流偏弱(约682mA)但带载能力更强,能支撑设备基础运转测试,避免灯泡分压导致设备无法启动。

好了,所以家用维修电源配个100W白炽灯就可以了,现在我得考虑要不要把不同瓦数的白炽灯给配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