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6632B电源显示异常问题维修(通讯故障)

楼主(2026-01-12):
10年前在论坛上买的HP6632B,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最近3年没有开机,开机出现了故障,现象如下:
1. 第一次开机,风扇立即就高速转,没有显示,U304的散热片滚烫,这个现象在第二天早上开机也出现过
2. 关机后再开,风扇转速很慢,没有显示,直到10秒后风扇开始高速转,有了显示。
3. 显示内容会停止,有时候停止在点亮部分状态字符,有时候会显示Address 15,不一定。然后就没有进一步内容。

4. 测量所有的保险丝都正常,两路5V,+-15V,+-12V都是正常的。
5.显示板的高压电容上电压31V,芯片旁边的电容上4.92V,看起来都正常
6. 开机一会儿后,DSP板,显示板都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模拟板的U304 7815比较烫,但是电压正常。
7.测量DSP板上5V的电阻为790欧姆,没有明显的电容短路。

这个电源保有量大,二手也就几百一台,坏在自己手里,心里不干啊。元旦3天完全就折腾它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到问题所在,修好了。
这个电源的维修手册只有主板也就是模拟板的,数字控制板和显示板都没有图纸。摸索了一下,无意间注意到,在启动的10秒中,显示屏左半部分会有很弱的闪烁,大约每秒一次。我怀疑显示驱动部分有问题,把显示屏拆了,测量显示驱动芯片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也不发热。
又怀疑显示板单片机,用示波器测量reset信号,发现了异常,见下图

这个复位信号在10秒里面反复低电平10次,正常的机器1秒就启动了。研究了一下显示板和数字板的连线,8芯,电源和地线占了6芯,
EEVblog上说是232串口通讯,那么只剩一个TX,一个RX。复位信号也是TX传过来的,外围电路比较简单:

其中三极管标号为2Q,查询是PNP三极管,但是管脚不太对。示意图中相位是对的,三极管输入LOW,Reset 是LOW
这个复位信号来自A2板的串口通讯的TX,一开始发出一个低电平脉冲,A3板的MCU收到后就复位,然后发回串口信号建立通讯。如果建立通讯不成功,A2板会反复发送复位信号,直到10秒超时。然后显示板显示,由于显示板在反复复位,最后可能停在不确定的显示内容阶段。
(当然了,这个正常流程是过后分析出来的。)
我发现复位信号不正确后,测量复位的周边电路,发现一个0805 贴片10欧姆电阻值超过1M了(见下图),这个电阻外观上看不出任何问题,并且和一个1k电阻串联,理论上不可能损坏,因此损坏得莫名其妙,把这个电阻更换后再开机,一切正常。

正常的复位和建立通讯的过程:黄色是数字版A2 TX,蓝色是A2 RX

这个电阻损坏原因分析:
这个损坏的10欧姆电阻由于串联在1k电阻上,因此不可能是过压过流损坏。这个电阻的位置位于按键板附件,有可能是按键操作导致电路板的反复弯曲,使电阻承受长期反复的应力,最终导致电阻内部裂纹,(这个电阻焊下来后测量阻值也是大于1M,因此不是虚焊问题,也没用物理断裂)

至此,这个电源的问题被完美修复。

期间还搜到了EEVblog上其他大侠发现的这个电源常见问题,±15V 的7815/7915供电的两个滤波电容没有接地,直接串联接到了正负供电回路,时间长了不平衡后会导致一个烧毁,短路后烧保险。发现HP提供的维修手册上的电路图上,两个电容连线跨过地线时没有打点连接,看来再牛的公司,工程师也会犯错误。
见下图:比较两个红圈,就会发现C496.C497的连接不对,少了连接点。pcb上这两个电容也确实没有连接到地上。如果您拥有HP6632B或66332等系列电源,需要自己连接一下地线。

自己连一下地:(图片来自EEV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