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笨重的玩意

楼主(2026-01-13):
这个很重的玩意,内部功率计不能归零,
拆开看看
先取下惯性轮

打开皮带盒子

松了皮带张紧器后,皮带就去掉了,在那小铝制皮带轮的4个孔上固定一个厚铁块

18寸管钳子咬住,逆时针冲击式转几下,皮带轮就拧下来了,惯性轮也取出来了。
轮子里面有一对铁芯线圈

还有一个,压力传感器(类似电子秤中的?),和一块PCB板,大概是把电磁铁的受力变换成电信号?

再拆蓝牙相关部分

芯片

PCB板上还有皮带轮转动感应器,用于计算速度?

还有电磁铁供电部分~在支架下内部

卸下固定螺钉就掏出来了
去掉绑扎电线的尼龙扎带

这块PCB螃蟹多一点,这个电源输入线附近的3脚应当是3端稳压块吧?
接下的据说是DC变换的TPS54561

那个特小的6角螃蟹实在看不出丝印~
剩下的就是电磁铁输出端及所并2极管

两块PCB

如此拆到底了吧?可是不认得哪里是异常的“功率计”,更是无从知道故障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