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WA6320S-C改电源刷胖利用起来

楼主(2026-01-14):
家里的网络是这么个结构:
路由底下挂一个交换机,分出网线去接NAS、2台PC还有电视机,
一个5块钱淘换来的小无线网桥当作AP,提供无线信号给家里用,
这个小网桥原来是2.4G的,300Mbps速率,平时带几个手机也够用。
但是,最近接到在家办公的夫人投诉:笔记本连无线访问单位VPN、数据库经常打不开,用台式机就没问题。
访问数据库打不开就算了,手机也卡。
想想估计是AP性能不够,还是把它换了吧

从海鲜市场找了一个华三的WA6320,看重它体积小巧,支持Wifi 6,安装方便
卖家说是装修拆迁拆出来的,还带有安装支架,价格不贵,于是拿下。
至于性能嘛,支持802.11ax协议,双频4流设计,整机接入速率最高可达1.775Gbps,要比以前的强太多。
而且,之前是拿网桥当AP用,现在换一个专业AP,应该能有更好的无线上网体验。

型号:WA6320S-C-FIT
属于6300系列家族,他这个不同后缀代表不同功能

到手之后先拆,拧下4个螺丝就能打开了
带有一个支持POE供电的千兆网口(黑色)
一个RJ-45 Console口(白色)和一个54V电源口(白色)

好像是博通的CPU,然后有512MB内存,128MB的“硬盘”
吸顶式安装,天线集成在内部,无需外接天线

128MB的大flash

AP都是支持POE供电的,这是POE电源部分

一般情况下,AP采用48V POE供电是最方便的,但是,我就这一个AP
而且弱电箱里全部是12V供电,单独弄一路48V电源既不经济又增加了复杂性
怎么办,自然是让AP去适应大环境,把它改成12V供电。
AP不是有两个电源接口嘛,把那个直流电源口改成12V输入的,保留网口的POE功能不变就行了

接上12V电源试试,不错,正常工作了
由于AP现在还处于瘦AP模式,上电之后找不到AC,于是亮黄灯报故障

AP的电源解决了,下面开始配置
配置之前不得不吐槽一下生产厂家,想找个配置手册、去厂家论坛看看配置方法全都得注册
注册后还得填设备的序列号和用户名绑定,否则固件什么的都没法下载
意思就是你没有我家的设备就别想要我家的资料。。。。。。

AP这东西一般分胖和瘦两种工作模式。
对于大型网络有很多个AP这种使用环境,一般AP都是瘦模式,统一由一个AC来管理
这种模式下AP自己不做主,纯粹就是听从AC命令进行有线无线转换,没有自己的配置,所有配置都是AC下发,
没有AC的情况下AP自己不能工作。
而胖AP就是类似家用的路由器,有什么事AP自己做主,配置存在AP里面,AP根据它完成有线无线转换。
AP自己就可以管理自己,自己工作。
我这个就是一个瘦AP,要想用起来,首先要把它切换成胖模式
切换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这个AP说是可以用按Reset按钮的方式切换,但是试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不知何故。
算了,还是用Console线去设置吧。找了一截旧网线,安上一个DB-9接头,做一根简易Console线。

Console线一端接电脑串口,一端接AP,AP已经改造过电源了
用一组12V锂电池供电

进入putty,设置好接口,给AP上电
在AP启动信息出现是按Ctrl+B,进入BootWare菜单

然后按Ctrl+Y去改变AP的工作模式
进入后会告诉你AP当前的工作模式,这显示是瘦AP
然后按数字选择胖模式,这里就是那个云模式。
还有个模式叫Anchor-AC模式,意思是你若没有AC,可以用这个AP当AC去管理其他瘦AP
这里先选胖模式

切换完了别忘了重启,重启后AP就变成胖AP了

变成胖模式的AP就可以方便的使用web页面进行配置了
首先,对于6320这个型号来说,切换胖AP后,AP会提供几个测试用的默认Wifi信号
有一个是以AP的MAC地址结尾的,就是方便用户配置AP的热点
连接上这个热点,运行Web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 10.49.94.1进入配置页面

进入配置页面后,首先要配置有线接口

我这个是路由器做DHCP服务器,AP通过VLAN1的虚接口自动获取地址上网
于是先查看VLAN1接口获取地址,发现已经获得了路由器提供的IP,不用配置了

继续配置NAT转发规则
点击 “网络配置”>“服务”>“NAT”,动态地址转换中选择编辑VLAN1
编辑完后保存配置

这样,有线端口就设置好了,下面继续配置无线
AP会默认提供2个客户端热点供用户使用,改个名字设个密码就可以了
也可以自己按喜好设置
从“快速配置”里面选取“新增无线服务”
填自己想要的SSID,设置密码什么的

然后在“绑定”页面里,把想要的无线硬件选上
如果只做2.4G的热点,就只选2.4G;如果只做5.8G的热点,就只选5.8G
两个都选就是双频合一。

配置好后,点击保存,保存配置

接上网线和电源,测试配置是否生效。
AP的指示灯已经变成了蓝色慢闪,说明工作正常

调试好后,剩下就安装了
根据走线安装背板支架

接好线路,AP装上挂架,完工!

手机连新AP看以下网络信息

经实际测试,确实比原来的旧网桥性能强悍,
至少对于夫人办公来说,笔记本用无线和台式机接网线基本没有区别
网络卡顿,延迟基本能够极少发生。升级成功。

完,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