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新买的电子显微镜制作一个活动支架

楼主(2026-01-14):
最近学习维修电路板,有个手机的充电器电路板上好多贴片元件看不清楚,用手机微拍功能拍照后再放大也能看,但是对于我这种新手本来就不会,还有这样操作实在是烦琐。干脆买个数码放大镜,网上一看放大镜45,加个支架要72。这样算支架要27块了,我觉得支架不值这个钱,单卖个放大镜,支架自己做一个就可以了,手头刚好有个闲置的手机支架改一下就能用。

收到快递,盒子都有点变形了。

打开里面就一个放大镜和一张说明书。

无支架款45元,我买的就是这个。

带支架的要72块,有点贵。

参考他这个支架自己作一个很简单。

闲置的手机支架。

比划一下大概就这个意思,想办法给他固定个卡扣上去,用卡扣固定显微镜,支架和显微镜方便分离收纳。

卡扣要选择环形的留个缺口方便安装和取出,PVC管为不二选材,可塑性强。

卡尺量一下直径大概是28MM。

25管。

32管。
手头有25管和32管,用32管比较合适。

管钳噶下来一小段。

再切个小口。

卡上试一试尺寸,刚刚好。切口要打磨一下。

打磨好把手机支架头拿下来比划比划。这个PVC管要和支架贴合还得加工一下。

上热风枪吹吹。

钳子固定一下,不然热风枪一吹到处跑。

大概这个形状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贴合。

拿剥线钳。

废旧电线剥线钳剥掉点线皮,拉出几根铜丝。

用铜丝绑一下。

为什么不用扎带,因为扎带太脆了容易断。

这是绑好的样子,金灿灿的还挺好看。

垂直面。

侧面。

正面。

支架做好了,来试一下放大镜的效果。放大镜上有个圆点按键是拍照按建,滚轮是调节放大倍数的。

数据线上有个管轮开关是调节灯光的。

插头是3合1的,C口,安卓口和USB口。

就是这个电路板,上面元件太小了,试试看。

没开灯的效果,电路板上的标识可以看得很清楚。芯片上的字就看不清楚了。

开灯后芯片上的子就看清了,电路板看上去有点曝光。
上面这两张是连接手机拍的,我连接电脑试试看。

连接电脑拍的,这是没有开灯的效果。

连接电脑拍的,这是开灯后的效果,一样是开灯才能看清芯片上的字,。

连接电脑看屏幕大看起来舒服多了,就是这个显示设置还有调一下,回头再研究,还有就是电脑的软件保存格式是BMP格式上传不了网站,我改成PNG格式好像显示不完全,再改个JPG格式看看也是显示不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的3张图,第一张就没有问题,后面两张就显示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