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点车载点烟器充电器和充电线的个人理解

楼主:
现在的多数车辆都只有点烟器口,并没有直接插U-S-B口给手机充电的充电口。所以要想给手机充电,或者手机导航时给手机充电,配备一个车载手机充电器就很有必要了。

随着手机发展的进程,以前车载5V2A的充电头明显跟不上形势,很有可能你一边充着电可电量还是在下降中。而少量的原厂可选车载充电器不是太贵就是只能适配一个手机品牌,所以还是需要一个能快速充电的第三方产品。

我结合自己在实际使用和选购中的一些情况和大家聊聊:
  5年前,买了个当时还算不错的充电头,两个U-A 3.0的口子,还带电压指示,用起来也还可以。但后来发现了问题:这两个U-A口其实是不能同时输出大电流的,两个口同时输出的话也就是2A的电流,5年前的手机还将就用,但到了现在,我如果两个口都接,真的是上车充到下车,可电量还基本不变。

当年买的双口充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俩口是不能同时输出的,同时输出就只剩5V2A了
最近结合购买家里使用的快速充电器,大致看了一下,顺便连着充电线也关注了一下,买了几个车载充电头,也退了两个试用后不理想的充电头。

下边就结合图片说一下:
这是第一款,袖珍型,一个U-A口,一个Type-C口
这是店家的广告图
实际上这130W是两个口各自最大功率相加,并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可能实现,仅仅是一个噱头。

这是实际的充电头,这个输出的列表是很有用的,比较不同产品的优劣基本上是要看这个!
这里先假定印在设备上的都是真实的,最起码比写在网页上的更靠谱一点,在网页上有列表的要比只说说支持的要强一点,最起码万一要是不合适理由还充分一点。还要注意购买页面里不同的配置选项也会有猫腻,网页上的说明有可能只是其中一个选项的参数,比如只是最贵的那一款,而默认的最便宜的或者优惠价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参数,这时候就需要你认真甄别,千万不要想当然,免得收到货了还不一定知道货不对版!
这个充电头:Type-C输出最大值:12V/2.5A,也就是30W,U-A输出最大值:20V/5A,也就是100W,不过大家要知道:这个输出值是和手机的充电协议一一对应的,只有插上合适的充电线(充电线也要支持类似的功率和协议),再符合手机、平板、笔记本相应的充电协议,才能实现相对应的快速充电,这几个缺一不可!
确实,这一款很小巧,单口使用效果也不错,虽然只能激活“超级快充”,不过双口同时使用就不行了,而且也没有电压指示,只有一个小LED发光指示,这是我一时的大意和疏忽,所以果断退。还是要买一个能多口同时快充,并带电压指示的充电头。
再看下一款:
这也是一款双口的,一个U-A口一个Type-C口,带电压显示,只不过这个电压显示是在侧面,所以观察起来不是太方便。
这一款是塑料外壳,头部是透明的,比较有科技感。
但以多数车辆的点烟口设计位置,看到的电压指示正好看不见小数点后,被弧形的表面折射了。
两个口的输出协议都是不同的,这一点和家用充电器一样。
这个充电头:U-A输出最大值:12V/2.5A,也就是30W,Type-C输出最大值:20V/2.25A,也就是45W,有没有在意和上一个充电头是反过来的。
各个厂家设计不同,有的设计U-A口能实现快充,有的又是设计Type-C口来实现PD快充,这就牵涉到你用来充电的线要怎么选择,这我后边会提一下。
  但这只充电头也有它的缺陷,使得我还是退货了。见下图:中间正极引线是一组漆包线,和负极铁片挨着仅仅距离零点几毫米,应该是工艺上没有注意,再加上负极有些偏斜,常态是就隔零点几毫米,正极稍微回缩一点就碰上了。这漆包线的耐磨和耐温性我还是不放心,幸好这是透明的塑料能看到,不然这就是一个隐患啊,多的不说一个短路就是一个保险丝爆了。
铜色的是漆包线的正极引线,后边的金属片就是负极,靠得非常近。正极回缩一点点就会碰上。
虽然漆包线是绝缘的,但经常摩擦和温度升高,如此设计很难保证安全。
下边是另一款,看广告基本符合我的要求,当然,230W这个就只能看看,知道咋回事就行了,不能当真。
店家的广告,230W不能当真
这里有个“三口同时输出”,这还算是个有用的信息,有些店家没标,就不一定是多口快充。
有两个U-A口,一个Type-C口(这里标注为PD,实际应该写Type-C)
  这个充电头:U-A输出最大值:4.5V/5A,也就是22.5W,Type-C输出最大值:20V/3.75A,也就是65W。其实这里U-A,Type-C都是指的插口的物理结构,PD其实是协议,这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PD协议是需要Type-C口的,也有的写作U-C口,而像QC协议一般就是用U-A口来实现,所以如果印着U-A口能实现PD协议快充,是要打个问号的!这个充电头U-A口印着"Max100W"明显是忽悠外行人,而Type-C(也就是U-C)口写着“PD30W”,也是和标注不符。
实际装车效果,显示屏在正面,看起来比较醒目。但那个“MAX100W”之类的标记不必当真。
实际装车效果,显示屏在正面,看起来比较醒目。
  说到各种充电协议,也就绑定了各种输出电压和电流,想了解的自行去百度,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各种充电协议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像PD协议就有2.0,3.0,3.1,而QC也有2.0,3.0,4.0,还有其他很多协议包括一些厂商的私有协议。有了协议,具体实现就要看芯片了,不同厂家出产的芯片支持不同的充电协议,不管是车载的还是家用的,充电器都是搭配不同的协议芯片来实现对不同充电协议的支持。在车载充电器这一块可能要兼顾体积,所以不会支持的太多,不像家用充电器那样完全,有些家用的充电器确实是连一些厂家的私有协议也支持的。比如一般的公有协议,HW的手机就显示“超级快充”,而如果支持HW的私有协议,那就会根据手机型号和充电器型号来显示“MAX100W”,“MAX88W”,“MAX66W”等等,其他的品牌手机也是类似。
这是一家芯片厂商的一款协议芯片的配套情况,用在了不同品牌充电器里,可以参考。
下边又是一款,也是双U-A口一个Type-C口:
还是店家的宣传不可信,300W,都只是泛泛而谈,就是没有把输出电压电流表列一下。因为一列就露馅了。
实际拍摄的插头上印的输出列表,这一看连PD协议都不支持,最大输出才36W
这是实际拍摄的插头上印的输出列表,这一看连PD协议都不支持,最大输出才36W,所以商品网页上怎么敢列出输出表呢,列明了遇到懂行的就不会下单,不列明还能蒙一些人,起码赌一些人就算看到实物,知道了结果也因为怕麻烦之类的不会退货。
像我,就因为不小心把这个包装盒给扔了,想退也退不了了!
总结:
1、不盲目相信店家的网页宣传,那些好评也不能全信,那些个5张图的肯定是返现的。
2、商品页面上列明型号参数的相对好一些。如果商品介绍里没有,那就到商品评价里去看买家的实物拍摄,如果有照片和购买款式不符的,多半是刷单的,不可信。
3、不贪图便宜,选择购买选项时要多留个心眼。看清楚店家的这个商品有没有免费的退货包运费(退货宝)(不同电商平台名字不同),没有的坚决避雷!
4、到手后先不要点收货,保留好包装盒,记住零配件(比如配的充电线)和赠品,以免感觉不合适想退货时遇到麻烦。(我除了这个扔了包装盒,还遇到一个是忘记把赠品的充电线一并退回了,结果买的时候不算钱的赠品线,跟我折价就要算15块,我只好又花了6块钱快递费给寄回去,还算好基本是同城,不然损失更大,说多了都是心累)

下边再聊几句充电线:
车载充电器送好的充电线的不多见,我就以买家用充电器时配套的线和单独购买的充电线来说说:
  我因为个人原因买过不少充电线,各式各样的都有,最常见的一头U-A一头Type-C的线就不说了,目前应该是不超过5块钱就肯定能买到支持大功率快速充电的线缆。电商那里一般2、3块钱就有,区别是普通塑料线皮的还是编织保护的,抑或是硅胶材质的,再结合是1米的还是1.5米又或是2米的。现在经常需要的是两头Type-C口的也就是“C-C”的线缆,这其中有支持新款苹果充电的,也有少数不支持的,要看清楚。
  C-C线缆也分是普通塑料线皮的还是编织保护的,抑或是硅胶材质的,包括不同的长度,直头还是弯头,不同的长度,都影响实际的售价。
以上的基础都是充电线,不等同于数据线,数据线是具备数据传输功能的,价格相对会更高一些。所以建议一般就购买充电线用来快速充电,而数据线不要求快充功能,只要求高速率的传输功能。
见图:
一款购买家用充电器附赠的原配快充线,同时也是数据线,双C头,长度1米,这就是比较正规的。
购买家用充电器附赠的原配快充线,同时也是数据线,双C头,长度1米,这就是比较正规的。
一款双C头快充线,头部有塑胶保护防折断,编织线皮保护,长度1米。
一款双C头快充线,头部有塑胶保护防折断,编织线皮保护,长度1.5米。
一款U-A-Type-C头快充线,Type-C头有通电指示灯,编织线皮保护,带480Mpbs数据传输功能,长度2米。这种的指示灯是通电就显示,单面显示,另一种是双面都显示的,但我觉得双面显示的有点闪眼,这种单面的可以翻一面插。对老人家及眼神不好的人还是不错的。
店家的网页图片,这个液态硅胶还是类似塑料,比塑料的软,不如硅胶那么软。
通电即有LED灯显示
一款双C头快充数据线,头部有充电功率实时显示,硅胶材质,长度1.5米,带480Mbps数据传输功能。
这是实际包装,盒装的还是挺显档次的,买了送人也不错,自己用有点奢侈啊。
实际线缆的照片。
一款U-A-Type-C头快充线,头部有充电功率实时显示,编织线皮保护,带480Mpbs数据传输功能,长度1米。这家比较正规,U-A头和Type-C头都出现在图片中,有些店家这种线就故意不出现U-A头,而双C头线才把两个Type-C头都显示出来,这个自己要分清楚。
店家的网页图片
实际照片,显示屏是隐形的,不通电看不出来。
同一款支持老苹果接口的,也是带隐形充电功率显示的,长度1米。
实际充电时的显示,这里显示为38 PD W
一款双C头快充数据线,头部有充电功率实时显示,编织线皮保护,长度1.2米,带480Mbps数据传输功能。
店家网页广告
实际照片,其中一头有显示屏,另一头也那么长,但没有显示屏。
配合支持HWmate60pro手机“Max100W”快充的家用充电头,显示如下:
这一显示过程需要几秒钟时间。
实际充电时的显示,这里显示为37 PD W
充电头和充电线及手机之间的协议传输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有时候换一根线的时候需要间隔一段时间,或者把充电头拔下来放置一分钟再插上。不然因为有残余电压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充电协议不对的情况,就会出现不显示“Max88W”或者充电功率只有几W,需要耐心一点。

总结:
1、分清楚是双C头还是一头U-A一头C。
2、根据自己需求分清楚是单纯的充电线,还是合并数据线。
3、根据自己需求想想要不要通电指示,要不要功率显示,还是就普通的构造。
4、不管是直播间还是电商平台,要小心那种用一个贴纸标签来冒充功率显示的。
都烘托到这里了,就再聊几句家用的充电器吧。
一款120W的氮化镓充电器,两个C口一个U-A口,这一款特别注明了100伏电压输入和220伏电压输入时的不同输出功率,这种适合出国使用,不管是100伏,11伏还是220伏的地区,都可以使用PD接口实现对笔记本电脑的供电。而一些65W、67W甚至100W的因为没有标注100伏电压下的输出功率,所以有可能出现出国使用时供电功率不够。
这款只支持公有PD充电协议,不支持HW的私有协议。
一款65W的氮化镓充电器,两个C口一个U-A口,这款带充电功率显示屏,显示实时充电功率。

店家的网页图

清晰的拍摄输出参数一览。

实拍输出功率充电显示,这款也只支持公有协议,不支持HW的私有协议。
经过实验,这一款可能是因为有功率检测,对某些普通5V的Type-C接口充电的小电器支持不好,比如说小夜灯。有些充电线也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
一款45W的氮化镓充电器,一个C口一个U-A口,这一款支持HW的私有协议。
实拍,支持HW的私有协议
清晰的拍摄输出参数一览。
一款65W的氮化镓充电器,两个C口一个U-A口
店家的网页广告
实拍,这一款支持HW的私有协议。
清晰的拍摄输出参数一览。
一款120W的氮化镓充电器,一个C口一个U-A口但不可同时使用。
店家网页广告,把输入输出参数都标明了,这一点比较正规。
实拍,这一款支持HW的私有协议
清晰的拍摄输出参数一览。

总结:
1、根据需要选择功率,并不是标注的越大越好,合适自己的设备就好。
2、多口同时快充的肯定比单口的和多口不能同时快充的好,要注意辨别。
3、如果需要用于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要看清是C口还是A口能支持,而且功率要适当放出余量,免得实际使用时输出功率不够。
4、有部分快充反而不支持普通的5V小电器,比如Type-C接口的小夜灯,台灯,所以最好到手就试一试,免得到时候用不了也过了退换货的时间。
不管是车载充电器,充电线,还是家用充电器,都有相通之处。
建议各位买到手以后不要不理睬“商品评价”,最好是拍一个清晰的输出规格一览,传到电商平台,也能对照出店家的商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在选择时就是参考了很多“商品评价”,互相也有个照顾么,不要拍几张外型图或者模糊不清的,那样只会认为是为了返现红包而昧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