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Air-BD电脑屏幕无背光故障及转轴开裂维修

楼主(2026-01-17):
联想小新Air-BD电脑屏幕无背光,经查为屏幕背光无供电(即保险烧断)造成。

网查的类似屏线接口电路图可参考一下

尝试使用维修电源外加5V供电就可以点亮背光

背光供电保险在主板正面并没有发现

只好拆查背面

揭开铝合金屏蔽纸

实测就是图中器件

应该是0402的保险,具体参数不知

应急使用0603的0Ω电阻代用焊上

背光正常了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