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1515 DEMO电路板核

楼主(2026-01-17):
PW1515是一款专为保护精密后端电路而设计的高性能、可编程过压过流保护芯片。在当今复杂的电子系统中,电源路径时常面临电压浪涌、负载短路等潜在风险,PW1515充当着系统“安全卫士”的关键角色。它通过监测输入电压与负载电流,在异常状况发生时以微秒级速度快速切断通路,为后续昂贵的处理器、传感器或接口电路提供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
板子图片

测试类别 测试项目 测试目的 测试方法/条件参考 合格判断标准参考

一,过压保护 (OVP) 验证当输入电压异常升高时,芯片能否快速切断通路,保护后端电路。 输入电压从正常值(如5V)缓慢升高至超过6.1V。监测输出是否关断。 OVP触发阈值:在6.1V附近动作。
输入5.9V,负载0.5A,输出电压正常
输入6.17V,输出0V,6.1V过压关闭正常启动

二,过流保护 (OCP) 验证当负载电流过大时,芯片能否进入限流模式,防止故障扩大。 设置不同IADJ电阻,验证可编程限流点。输出端逐渐增加负载。
OCP范围:限流值可在0.2A至2A间精确设置。
输入5.12V,输出0A,输出5.12V正常
输入5.11V,输出1A,输出4.98V正常

输入5.11V,输出1.1A,输出4.67V正常,过流后先拉低输出电压,如再强制拉负载电流后进去打嗝

输入5.11V,输出1A,输出4.98V正常,红外测温温度41度正常,表面温度正常会比红外温度低几度。

三,短路行为:输出短路时,进入保护模式。
输入5V,输出短路时,输出越0V,输入电流0.02A-0.3A跳动变化,进入自恢复不断检测开启和关闭状态,输出电路回复后可以正常输出,

四导通阻抗 (Rds(on)) 评估芯片在正常工作时的通路效率与压降,直接影响系统发热和效率。 在额定电流(如1A或2A)下,测量输入输出电压差。 压降:典型值极低(约0.12Ω * Iout)。
通过负载1A时的电压差对比,可以计算出为正常。
五使能控制 验证芯片在关断状态下的功耗及逻辑控制功能是否正常。 测量EN引脚悬空(默认开启)及拉高(关断)时的输入电流。 EN逻辑:高电平关断,低电平/悬空开启。也是测试正常。

六,耐压测试 确认芯片在规格书标称的最大输入电压下能正常工作且不损坏。 施加32V最大输入电压,带额定负载。

输入28.9V,输出为0V,保护正常,耐压正常,输入拉回5.19V时,输出0.5A,输出电压5.13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