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和光耦的电源改可调幅度奇怪问题

楼主(2026-01-18):
求助大家:改12V5A的电源为可调,出现调压范围只能在8~16伏之间的奇怪现象,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奇怪现象是:该电源是tl431和光耦组成的末回路。将下分压电阻接入10k可调电位器后,发现向下只能调到8V,电源就关闭输出。向上只能调到16伏,在向上同样电源会关闭输出。
最后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存在过压保护。查IC没有查到型号。推断应该是ncp1250系列(电路相似)。请教高手,该如何破局?或者该如何解除电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