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汽车蓄电池休眠电流测试方法浅谈

楼主:
汽车蓄电池休眠电流一般在50毫安以下,如果电气装置较多或者线路老化漏电,休眠电流可能达到200毫安以上,大的休眠电流容易造成蓄电池放电过多而影响汽车启动,测试蓄电池休眠电流小,如何测试比较合适,一般有两种方式,用直流钳表或者串连电流表法测试。
      能测毫安级的钳表可以不用拆线进行测试,其中小电流如fluke771钳口比较小(6mm直径),夹不住蓄电池线的粗线,优利德UT210E、胜利6019C,BSIDE 91钳口可以夹住,但其需要清零,清零后位置不能变动,小电流(10ma)以下测量误差较大,这时可以使用2.5mm²单芯铜线或漆包线绕10圈做个电流1:10放大器,钳表度数除以10就比较准确了。
     串联电流表或者万用表法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的汽车需要把发动机舱盖好锁车后才能进入休眠,这时最好电流表做两个带长线夹子(2.5mm²)把蓄电池负极和连接桩头拉线到车外,对电流表也有一定要求,就是分辨率1ma或以下,量程10A或以上,锁车后读取休眠电流时间根据车型不同一般在2-30分钟左右。有源电流表最好使用隔离单独电源,用可充电锂电池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