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老拖拉机安装激光雷达:给没有PS2鼠标接口的老主板制作一个PS2转COM模块

楼主:
这件事说来有点话长,因为自己手里有一些很老的电脑主板,比如Socket7的AT板,因为这些主板没有PS2接口,所以只能使用COM串口的鼠标。用过COM串口机械鼠标的同学们都知道,这种带橡胶滚球的机械鼠标大多数并不怎么好用,精度差、速度慢,还经常有卡顿。
这些老主板经常运行在DOS、Win3.x及Win9x的系统环境下,鼠标是必备的外设,前阵子因为这个又去花了60元在闲鱼买了一个COM串口的鼠标,好肉疼啊
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说帮我开发一个PS2转COM串口的模块,这样老主板就能用新的PS2光电鼠标了。然后明月历经各种折磨和被Ai忽悠的痛苦,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转换模块,在此必须感谢明月一下,辛苦了
模块的顶视图,用了一颗STC的单片机和一颗RS232转TTL芯片来实现PS2转COM的功能。

这边是标准的RS232 9针串口母头

这边是PS2鼠标的母座和Type-C的供电接口,Type-C接口支持普通的充电头+AC线供电,也支持PD充电头+CC线供电。模块工作消耗的电流不大,鼠标待机状态消耗电流大约10mA左右,鼠标移动时消耗的电流大约在20mA左右(根据鼠标的不同,消耗的电流也会有所区别)

背面没什么东西,有明月的丝印

模块要先连接到主板的COM接口,然后打开5V的供电,然后再开电脑。模块上电之后,会有一颗电源指示灯亮起

下面都是测试用的主板,这张主板是金鹰的TX主板,AT板型

主板背板接口只有一个AT键盘的接口,COM和LPT都是需要用挡板从主板排针上引出来

另一张测试用的主板是则名(则灵)的VP3主板,也是AT板型

主板背板也只有这一个AT键盘的接口,AT键盘和PS2键盘触点的定义是物理兼容的,只要用一个AT转PS2的转接线就可以使用PS2键盘,所以不会有PS2转AT的转换模块。

下面是手里的一些PS2鼠标,其中左边第2个和第3个是前阵子刚买的新鼠标,其它的都是旧鼠标,旧鼠标的微动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一直没来得及修复。
测试的结果是:除了最左边的LogiTech鼠标和最右边的杂牌鼠标不能用以外,其它的鼠标通过转接模块都能正常使用。因为PS2鼠标的协议有好多种,最常用的就是微软的Microsoft协议,明月开发的这个模块就是基于微软协议的。如果想要支持多协议鼠标的模块,目前暂时还做不到,不过好在现在比较新的PS2光电鼠标都是支持微软协议的,而LogiTech和杂牌鼠标的协议比较特殊,所以目前不在支持之列。

说一下结果,转换模块+各个鼠标全部测试下来,最好用的还是这个WYSE的光电鼠标,灵敏且顺滑,是在闲鱼15块钱买的全新鼠标

后来又翻出来一个鼠标,双飞燕的针光鼠,使用起来手感仅次于上面WYSE的鼠标,算排在第二名上吧

测试的主板还有下面这张技嘉的686-BX主板,Intel BX440+Pentium II

主板自带两个原生的9针COM串口

模块如果用串口线(直连线)和主板相连,直接连接起来就可以;如果想把模块直接插到主板的COM口上,那么需要把固定螺丝和前面的铁片拆下来,再插到主板COM口上

模块的尺寸是经过计算的,插上去之后一般不会和另一个COM接口产生干涉,方便大家再插其它的串行设备

模块插上之后,串口那里整体会长出来一截,不过这个方向上空间一般没有问题

BX的系统搭建好的样子,硬盘用了一张CF卡,跑DOS和Win3.2很好用

模块上电启动之后,电源指示LED会常亮,如果操作系统检测到鼠标在移动,还有一颗状态指示LED也会闪烁

关于模块5V取电的问题,除了外接充电头供电,也可以在主板3Pin风扇接口那里取电,有5V的直接取5V,如果是12V的就加个降压模块,也能得到5V

还有一种偷懒取5V供电的办法,就是弄一张下面这种PCI的USB扩展卡,插到主板的PCI槽上,然后用一根AC线连接模块即可,当电脑主机开机,USB口就同时有电了,然后自动给模块供电。

眼见为实,下面是几段实机使用PS2转COM模块的视频
DOS下的一个益智游戏HEXX,PS2鼠标的实操视频

DOS下的一个战争类游戏Seek&Destroy,中文名也叫沙漠直升机,游戏里可以选择直升机也可以选择坦克来作战,这个游戏也支持鼠标操控,下面是PS2鼠标的实操视频

这个是经典的Win3.2,Win3.2在运行前需要在DOS下加载鼠标的驱动,然后才能运行。这个视频给大家看看Win3.2这个大聪明系统的计算器是怎么把2.01-2算成结果等于0的

下面这个是WinXP下的PS2鼠标测试,Windows从9x系列开始,系统原生就带COM串口鼠标驱动了,无需手动安装驱动(注意一下:精简版的系统有可能会删除COM串口鼠标驱动)

PS2转COM串口鼠标模块就算研发测试成功了,这里再次感谢明月的帮忙
因为模块开发测试消耗了明月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次暂时就不开源了,如果有需要的坛友可以去闲鱼搜索用户:海上生明月,或者直接搜:PS/2鼠标转COM串口鼠标转接板#转换模块,就能找到模块的链接。在闲鱼上联系明月的时候,说明自己是数码之家的坛友的,明月那边会给一个优惠价,不说的话是不给优惠的啊

已测试通过的几种PS2鼠标DOS驱动下载:
鼠标DOS驱动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I8pLM7rRZgcCJzOagAkGg?pwd=8139

提取码:8139

鼠标DOS驱动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关于模块使用的几点说明:

1、主板串口或鼠标PS2接口如果年代久远容易导致氧化物较多,可能会引起模块及鼠标接触不良,导致鼠标无响应或移动与按键触发异常,去除氧化物可以考虑用WD-40或CRC 5-56喷涂擦拭。

2、鼠标在DOS下的驱动不合适,可能会导致鼠标没有响应或者移动异常,需要换其它版本的鼠标DOS驱动。

3、主板BIOS的兼容性问题也可能影响到模块的使用(概率很小),需要进入BIOS检查COM端口地址及中断参数。

4、鼠标主控的协议如果不支持MicroSoft模式或支持得不够好,也会导致鼠标无法正常使用或使用中有异常,需要更换一个鼠标(目前测试已知LogiTech和个别杂牌鼠标不能被模块支持),淘宝拼多多闲鱼上买一个新的PS2鼠标也就十来块钱。

5、不能带电插拔COM口的模块和设备,COM口原生就不支持热插拔,强行热插拔有可能会烧主板的IO。

6、建议把模块插在主板原生的COM端口上,如果插在桥接转换出来的COM接口,不能完全保证模块可以正常运行。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