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化兴趣为money,拆修一台商用电炸炉FRYH18

楼主(2026-01-19):
时不时闲暇之余修修小家电,也只是小打小闹,方便自己还有周边亲戚朋友,从没想到变现过

平时刷视频发现有接网单的平台,就试着注册了一个,偶尔接上一两个本职工作相关的网单,
这种维修电炸炉的,缺是第一次接

开始看这网单描述还是很简单的,说是不加热要换一个超温保护器,给90,一看距离近,
一般的工具我也有,加上大电器也相当于小电器的放大版嘛,应该能解决,就接下来了,

保护器长这样子 看起来也挺好换了,测量也简单 就是两个触点常闭,导通就是好的。

和业主约好时间,到了店里,人家已经把机器从空开上拆下来了, 一看拇指粗的电缆就不简单

5芯线 得 380v的,还好拆下来了,要是通电状态我还不敢处理

开始也做了功课的  找到超温保护器的位置,用万能表一测,计划有变——它是好的,那么就不是这个引起的不加热,
给下单方联系,这种情况检测维修要加钱,对方同意了,那就拆开后盖挨个测量呗

机器外观,这是处理好修好的时候的状态,之前里面的油都是冻住的

后盖的380v接线图,这个图帮了我忙了,之前人家拆的 我修好要装上就之只能参考它了

超温保护器的位置,还带复位功能

后盖拆开 下面是接线的 电源箱 两边的白色套管是加热管的线

超温保护的探头从这接到外面的油箱里

电箱内部,忘记拍照了 光顾着检查各个部件了
里面有三个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和一个变压器
黄色板子上有8组接线柱,接的是 380v 交流的3火1零,和加热管的12根线

这是加热管抬升的保护开关

就是这状态 加热管 抬起来后 开关断开,线路不通

开始也没接触过这东西,就是根据元件状态 挨个对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开关,微动一顿测
没发现什么问题,该闭合的闭合,该导通的也是导通的,这下就尴尬了,
没办法 只能寻求技术支持,  下单方技术说,你这不通电怎么测啊,你要在通电状态测啊
380v的东西我还是有点心虚,不过经过之前对机器的了解,感觉没啥风险,也就大着胆子 根据接线图 接通电了
通电后 按开关 交流接触器闭合有声音,然后观察固态继电器不工作,测量下加热管几组都没电压,
那就是给固态继电器供电有问题
然后顺着人家给的电路图

我找到了 操作面板接线端子,测量了 接线端子有电  那怀疑对象就在这个qs上了

现在机器的状态是工作的状态 那么这个微动应该是闭合的状态,可测量后发现红线不通
还需要按着微动上的铁皮它在是通的状态,那就是说明,现在微动没有闭合到位

为什么没有闭合到位,我这才看到原因,加热管上的支撑臂和安装孔错位了这么多
也就是说,加热管已经放下来了,但是链接部分没有完全放下来,所以也就没有压住微动

我这边找了个纸巾叠厚后垫在微动开关的按压柄上 人为让他闭合
在一通电试机 等待了一会 油化了,
又按照孔的大小 找了两枚螺丝,重新上紧后 去掉纸巾,它自然的压住了微动 就此不加热修好了

其实开始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可是店长告诉我 这两个螺丝掉了好久了 一直还能正常使用,这句话误导了我

害的用三四个小时才检查出问题。
可能是刚开始孔位错位不大把 ,天天使用后 错位太大,使得微动接触不到压它的铁柱造成不加热的。

有行动还是有收获的 两张毛爷爷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