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想要升级一下PAM8403功放板的音量钮,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26-01-19):
这个功放板是PAM8403,一个便宜的USB音箱,非常省料的那种。这个音箱没有开关,要关机的话就得拔USB供电线,每次这么搞的时候都会导致音箱被尖峰电压刺激一下,即使我提前把音量钮关到最小。查了一下datasheet发现这个芯片上自带一个shutdown脚和一个mute脚,我试着用镊子短接任何一脚与gnd再拔USB线就不会导致那个问题。所以我打算加一个开关到这两个脚的任意一脚到gnd。但是这个板的外壳特别小,放不下一个开关,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升级一个音量钮,当关到最小之后再逆时针旋转可以实现一个开关功能。比如说现在这个音量钮是5脚的,如果能多一个脚来做开关的话,就不需要额外增加元件了。请问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带开关功能的音量钮,还跟我这个差不多大可以替换上去的?我去淘宝搜了一圈是没找到。

当前使用的音量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