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破除耀锐yr1035+内阻仪的打磨芯片和其原理图

楼主:
经过整理已经破出了耀锐1035+内阻仪打磨芯片的秘密耀锐YR1035+的接口采用的是XS10JK-4P的小型航空插头,要配选一个四线(双股绞线制成的)开尔文夹子另外机身内置了一颗2600毫安时的18650电池。手里掂着很有分量。
深入分析一下原理
单片机SPWM经过RC滤波产生1KHZ正弦波,接着进入恒流电路,分为100毫安和10毫安两个档位,100毫安采样电阻是10欧,10毫安采样电阻是100欧,通过MOS管和4053模拟开关实现切换。
即使同一批次的芯片,其每个开关的导通电阻也存在差异。将多个4053,会导致各并联支路的导通电阻不同,从而在信号路径上产生‌不一致的衰减和失真‌,这会‌降低‌信号的保真度,并不提高精度。可以将多个4053结联起来,实现8通道、16通道甚至更多的多路复用,但这只是增加了可选择的输入信号源数量,‌并没有改变单个通道的信号传输精度‌。‌采用差分信号、屏蔽、缩短走线等方法减少噪声干扰。
‌在系统层面进行软件或硬件校准电阻误差以确保精度,补偿固定误差。4053是‌模拟‌多路复用开关,其核心优势在于能传输连续的模拟信号(如音频、传感器信号),而非数字信号。结联使用后,依然能保持信号的模拟特性,适用于需要高精度、低失真切换的模拟电路系统。
‌两颗隔离直流电容的主要作用是隔离直流分量、传输交流信号,并防止电路间的直流偏置干扰。‌两颗电容的协同作用,在差分链路或信号传输电路中,两颗隔直电容通常串联在数据线或信号线上,具体功能包括:
‌电平转换‌:调整信号的直流偏置电平,适配不同电压标准的逻辑器件。
‌保护电路‌:防止上电序列异常导致的过载损坏发射器或接收器。
‌断连检测‌:作为电路功能的一部分,监测线路连接状态。
HY161P10d的‌核心功能‌:作为P沟道增强型MOSFET,它主要用于‌电源管理‌,如高边开关控制、负载开关或电池保护电路,实现高效电流通断与低导通损耗。
D12nF06L的‌核心功能‌:这是一款‌ESD静电保护与瞬态电压抑制(TVS)二极管‌,用于吸收静电脉冲(如±15kV空气放电),保护后级敏感IC(如USB、HUB接口)免受ESD损害。
实现“功率驱动 , 电源净化,静电防护”的协同工作。

然后通过电容隔离电池直流电压,通过开尔文夹连接,注意HC1脚(电流激励正极)和LC3脚(电流激励负极)线要缠绕在一起,HP2脚(电压检测正极)和LP4脚(电压检测负极)线要缠绕在一起,不然HC(电流激励正极)、LC(电流激励负极)线产生的磁场会耦合到HP(电压检测正极)、LP(电压检测负极)造成测量误差。   HC(电流激励正极)和HP(电压检测正极)接红色夹子、LP(电压检测负极)和LC(电流激励负极)接黑色夹子。

通过104安规隔直电容进入差分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后面是1、10、100、1000倍可调放大器,先衰减再放大,最后一级将正弦波抬高到1.65V进入单片机ADC口。在数字电路或开关电源中,104J400V电容常被放置在芯片电源引脚附近,作为‌高频旁路电容‌或‌去耦电容‌,用于滤除IC工作时产生的高频干扰信号(通常在10MHz–100MHz范围),防止电源噪声耦合到其他电路部分,确保芯片稳定运行,在电源波动或短时断电时,电容能释放储存的电荷,为负载提供短暂能量支持,维持电压稳定。‌

电源部分采样9-12V输入,正负5V给10欧和470UF电容RC滤波后给放大电路供电,单片机采用STM8L151C6T6。
ADC采样率1MHZ采集1KHZ正弦波(后面改为了100K),采集1000点,然后DFT算出实部虚部,再进入200点的滤波器,滤波后算平方根的到幅度,得到的幅度乘一个数值就得到了被测电阻内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