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我也来分享一个用STM32F103做的各种Link

楼主(2026-01-20):
刚开始学习STM32,先做几个工具用用。
这是自己画板做的link,分别用stlink,daplink,jlinkob做测试。

STLink
使用F103C8T6 由于容量只有64k,只能制作V2版本的。V2我未测试。都说C8T6后64K能用,
但是我用C8T6测试了V2.1。后64k能正常写入,读出来后用winhex校验数据也没出错。
实际程序并没有正常运行,不过使用C8T6时使用stlink升级后不拨掉link前确实可以使用,
将link重新拔插后后64k固件就不会运行了,表现为设备管理器里能出现STLINK,但vcp,存储盘都未出现。

使用CBT6,但是我买的ID是2开头的,0x2BA01477,芯片确实也看起来像打磨过的,据说该ID是CKS32。
首单优惠所以很便宜,再加好评返现最后免费到手一颗芯片。到手后知道为啥那么多带图好评了。
用此芯片测试STlink v2.1 SWD VCP 拖拽下载都正常。升级到V2.J46.M32.正常。keil调试正常。
据说升级过的会写保护禁止读出,但读的时候能读出,读出来的固件也能用。
链接里提供了固件就是读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CKS32的读保护寄存器不一样。

jlink ob
由于ob全系列不支持jflash 所以以下测试都是用的命令loadbin,loadfile,还有注册过的方式测试的。
当使用C8T6写的网上的jlink ob 8m vcp 不提示许可的固件,使用jlink v816前的驱动时确实可以读写,
但在v890最新版本上,一直提示盗版,克隆等,芯片都联不上。根本不能使用。
也写过其它很多说正常使用的固件,我在V890上测试后并未如愿。现象都一样。当然我只测试和STLINK DAPLINK使用相同引脚的固件。
以上固件刷至我购的芯片上会出现VCP接收全是乱码,由于不能用,发送是否乱码不确定。再次怀疑CKS32不能全兼容STM32.
测试多个都不满意所以下方没有提供,但网上立创开源都有,感兴趣可以自行测试。

不过STlink可以使用工具转换为jlink ob,经过测试后很满意,只有每天提示一次下载线使用的stlink的兼容固件不保证正常使用这类的提示。
其它功能全部正常。使用C8T6转换过的ob不带vcp,下载调试正常。使用CBT6转换过的ob带VCP,vcp正常,下载调试正常。

DAPlink
DAP是ARM开源的,所以没有官方的上位机,但是国内有一家公司写了款上位机,网上能搜到,到qq群可以免费下载。
芯片使用C8/CB都可以,都有固件。但我的测试结果也不满意。主要在上位机,keil下正常。

主要表现为下载时错误率特别高,经常出现不能连接芯片,下载或者读取时报错。速度好。
但是用手按住开发板的部分IO脚就可以正常使用。并且下载和读取的速度有明显差异,慢了很多。
你会说我做的LINK有问题,或者开发板有问题。但我用了另一款link刷了相同的固件测试一样的现象,开发板是买的现成的。
而且用STLNIK ,JLINK OB 时也是用的这两个硬件都是正常的。所以不确定上位机和下位机是不是不兼容。
使用通用固件的DAPlink上位机不能全功能支持,需要使用本家的下载线才能支持写保护,解锁等特殊寄存器。
当然这个好理解了,人家开发不容易这个还是要支持的。
也有好处,就是支持的芯片列表很多,比jlink要多多了,特别是国产芯片。据群主说他们的便宜款的下载线马上就要开卖了。
到时候看价格合适可以考虑再测试。

以上就是我测试的过的,由于DAP目前的状态我又转回了STlink,使用官方的转换工具在STLINK和JLINK OB之前切换使用。

上图是我自己画的,打板长度8.2cm*3cm。又不是量产去卖做大点小点没啥区别。
附件已上传,其它固件,转换工具等也都上传了。后面有免币链接。

板子可以做2.0厚这样就免去USB头。要是做1.6厚可以在头上焊接2.54的排针,厚度刚好。不喜欢了也可以剪掉前边焊上USB头。
我手上现有废板里只能拆到0805和0402电阻电容,0402没有标记,就只能使用0805封装的,除STM32都是使用的拆机件。
整体下来没有花钱,板子可以到捷配,嘉立创免费打样,。只花了些时间。
右上角的5个脚 分别是CLK  DIO 下载口 。后边是RX TX 把串口1引出,方便手上没有link的可以使用串口来做工具。
SW1是BOOT0 ,短接后上电可以进入系统引导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Y1 8mhz 双焊盘,HC-49,用直插了贴点胶带,防止外壳和引脚短路。
R10.R8.R20.R22.R24.R19.R23.R25.   使用0欧到22欧均可。
R2-R4   使用500到1K均可。
D1    DAP COM指示灯,官方使用绿色。三个指示灯都是芯片方向是负极。标识当时月底最后一天赶工忘标记了。
D2    DAP 指示灯,官方使用蓝色。
D3    stlink状态灯,官方使用的是两个,两个交替点亮,我觉的使用一个就够了。
R11.R15    100欧
R7  10K
R13  36K
R12  1.5K
Q1  NPN
R1  FUSE
R9  10K-100K都可以,BOOT0引脚正常低电平即可。
R5.R17.R18  10K
R6  10K STLINK官方图纸显示的可以不贴。
R16.R21. ADC检测电平用的,两个电阻使用一样的阻值即可。4.7K-10K都可以。
R14  0欧至10K均可  根据STLINK官方手册显示此引脚要来做usb枚举时申请电流使用的,
       该脚高电平申请300ma电流。低电平申请100ma电流。如果申请失败会控制29脚不对开发板提供供电。
       但该功能只能使用在STM官方开发板才有,stlink是基于官方开发板上独立出来的功能。
C2.C5     2.2UF-10UF
C4.C6.C8.C7.C10.C11.C9   100NF
C1.C3    20PF
C12      10NF 该脚使用电容应该比复位C11电容要小,否则在使用DAP时该脚在ARM复位后还是低电平了话,
              会进入DAP bootloader 也就是更新固件的状态。这个只是我感觉,当然也可以使用100NF,把复位的电阻R17换成100K.

STLINK的官方升级工具,keil里复制出来的,可以升级到V2.J46.M32。
STLINK的官方用来与jlink ob互转的工具。V2.J46.M32 固件也放进去了。
我画板的gerber 文件 ,可以直接送捷配,嘉立创免费打样。
串口下载工具。网上搜索来的。
DAPLink固件和官方图纸。有C8/CB两种固件,使用此IO的都可以用。测试了其它固件很多IO对应不上,不能使用。

   免币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