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负离子吹风机:BOWEI FB-618

楼主(2026-01-20):
朋友拿过来的负离子吹风机让帮忙维修一下。故障原因是能通电加热,不吹风。听这话判断是吹风电机坏了,通上电一看,加热丝发红,有嗡嗡的声音,估计电机没有坏,具体原因拆开看一下。

个头不小1800W的。

底下隐藏一颗螺丝。

手柄撬开。

又看到2个螺丝。

开关撬开。

2个档位。

拉开手柄,又是2颗螺丝。

手柄里面还有一层,结构很复杂,贴了减震泡棉,拿美工刀划开。

打开盖子。

螺丝母座断了,这个等一下再修复。

张见识了,所谓的负离子吹风机里面就是有这个配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感觉智商税。

手柄有个装饰盖打开。

拆不下去了,拆后盖。

后盖的卡扣,也断了几个,这不是我拆坏的,是老化了,一拆就掉。

一打开发现问题了,叶片断了,卡死了。

拿出断掉的叶片,这可不好搞,也不知道有没有配件,接着拆整个拿出来量尺寸找一下有没有配件。

吹风筒壳体分两层,一圈都是卡扣,要分离开还要想想办法。

修个吹风机还要做点小工具,拿个烟罐剪些铁片。

剪下来的铁片卷一下边用的时候不拉手。

拿出撬棒。

卡扣一个一个叫开缝隙插入铁片。

插好铁片,最后一个卡扣一撬就起来了,没有铁片可真不好打开。

拉开,很轻松。

抽离分开。

电机和发热丝又是两部分。

终于拆到核心部位。

小配件和损坏部分收好。

研究了老半天,风叶和电机没办法拿开,也找不到配件,不能暴力拆,只能另辟蹊径,直接修风叶,这个难度可不小。
别误会,不是粘胶水,胶水只是辅助。

断了的叶片切开要打磨一下。

热熔机先把风叶临时固定。

断掉的叶片也那热熔胶棒临时固定。

拿出台钳调整角度固定才好操作。

就这样都临时固定好,拆掉热熔机棒。

拿铁丝调整角度。

打火机烧红往上按,风叶两边都按上,这样是;临时固定。

不锈钢网才是主力。

只需一小片。

汽罐。

喷枪头。

组合一下。

比划一下,拿出来整形。

烧红了往上按,因为是网状的,一下就冷却了。

一字螺丝刀烧红一下一下烫,直到把不锈钢铁丝网烫下去。

叶片背面也有裂纹,也要烫一下。

这是烫平的样子。
由于在里面,就偷懒不打磨了。

手柄的螺丝母座也修一修。

那螺丝定位。

在另一个好的母座把不锈钢网整型。

也烧红烫上去。

回装也要用到插片。

垫个木头用力往下按。

一下就进去了。

接着回装。

手柄

盖上盖子。

开关装回。

不值断一个。

这个后盖断了的卡扣我就不修复了,因为后盖不需要受力,贴上胶就可以。

涂点704胶。

两边都上好胶。

闭合后盖,如果当心胶没有那么快干透就再临时贴上胶纸。

装好试机没有问题,其实修好风叶的时候我也有临时试过了,风力很强,噪音不大,修复的位置在靠中间的位置,对风叶的动平衡影响不大,完美修复。
在没有配件和拆下去会散架的情况下,这样维修是最好的选择,难度不小,自己维修可以,到外面去修估计没有人愿意这样维修,费时费力还不好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