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暗影精灵7Plus屏幕不显示及主板彻底不开机-漫长的维修 差点人都要疯了

楼主:
发一个库存维修贴子,早在10天前修好了,迟迟没有发贴出来,这台游戏本前前后后修的时间太久太久了,经过了好几个月。。。
邻居说是开了大约4个多小时用着用着就黑屏了、接电视还能显示的

去年10月份中旬拿过来修时,我也接了屏幕,外接屏确实可以显示的

看看底壳,型号为TPN-Q266

开始初步判断为屏幕问题,于是准备买一个屏,在等待屏的期间拆下后壳,除了风扇脏外,其它部位还好

断电后清理灰尘

把屏幕边条B壳拆掉,拆下原机屏

买屏后第二天屏到了

准备换上新屏,这个屏背面有点不一样,牌子为BOE相同,商家说是通用的

装好新屏后,开机,屏幕仍无显示

后来再外接显示屏也不显了,关键大小写切换灯也不亮了,证明根本没有开机了,询问过邻居原来的一些情况,有所眉目了,推测就是原来虽然外接屏能显,主板确实存在彻底坏的临界状态了

于是经过与邻居的再次沟通及报价,接受修主板,原机屏幕无法确定好坏,也同时报了价,新买的屏就退货了,因为万一主板修不好或修好主板如原机屏是好的,这新屏就用不上的,过了很久很久才开始修主板,怀疑是CPU或GPU等虚焊引起,因拆焊CPU GPU大件要用到朋友的大风枪,刚好朋友回市区陪父母去了2个月左右时间,所有没法10月份及时维修

等朋友1月上旬回来后,拿到风枪了,就准备开干怀疑的元件,拆下主板

清洗干净GPU显卡及显存,优先怀疑的是显卡或显存虚焊,所有游戏本显卡都容易虚焊

主板须上加热台预热,GPU的核心须用高温胶保护下

大风枪拆下GPU,边上的显存也一并拆下

先把显存植好锡

处理干净焊盘后,焊好显存

GPU显卡植好锡

清洗干净后来个特写

准备焊接GPU

焊好GPU后,测试主板,不显示不开机,故障依旧,也许显卡显存本身是没有虚焊

第二怀疑的就是CPU虚焊了,继续拆下CPU,在怀疑这两个大件虚焊前,其实经过了较多时间去测试各路电压电阻值等排除其它电路故障

原则上笔记本电脑主板拆焊大件,要用专用的BGA拆焊台较好,但那个东东不便宜,稍好点的都要1W多,买不起啊,维修量小本钱难赚回来,我们用大风枪也能维修,毕竟这些大件,相对手机的更易焊接,因为点大点稀,CPU植好锡

放手上看看CPU

处理好CPU焊盘,准备焊接CPU,来个合影

焊好CPU

主板装机测试,开机了,外接显示屏也显示了,不幸的是,原机屏是无显的,看来屏也是坏了的

去朋友那找了个通用的坏屏装上测试,有显了

把相关的散热部位处理好。打上散热硅脂

重新装好散热器,装好电池

又得买新屏,在买屏的期间,外接显示屏进行了长时间的视频播放测试,很稳定,我的显示屏是带音响的,后来也用甜甜圈测试了近20分钟正常

新屏到货了,准备换上,这个屏背面外观正常了,也是BOE的2.5K 165HZ屏

装好屏后看看配置

我满以为大功告成,结果又来一出故障,修开机后就漏测了喇叭声音,不外接屏时,居然喇叭无声了,前面讲过我的屏是有音响小喇叭的,所以当时测试视频有声就没单独测试笔记本本身的喇叭了。
喇叭无声的情况下,测试了耳机是有声音的,证明了音频前端是好了,应该是音频后级功放电路出问题了

因为没有电路原理图,我只能猜测,要么功放IC坏、外围电路异常,要么功放的使能脚异常等等不能输出声音,比如可能是通过CPU输出使能信号,而CPU没有焊好,测试了所有功能,仅仅是喇叭无声,即使是CPU焊接问题,为了降低风险暂不作再次焊接了,啰嗦下:没有原理图,不确定功放电路中有无使能控制。。。
后来我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改装电路加个蓝牙功放模块来应急解决喇叭声音问题,花了几块钱买了个合适的模块

商家提供了2组线及2个插座,要是多给一组线该多好啊!焊好喇叭后通电用手机测试了蓝牙功能正常

那就准备接入笔记本中了,恰好有一个硬盘位是空的,还有散热片,利用它来固定这个蓝牙功放模块

此模块可USB5V输入电压,就飞线接在小板USB5V处,喇叭装回原位置,但原线插头不可插入主板上了,避免电路干扰

这样改装后,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笔记本内部装了个小蓝牙音箱,实现了电脑喇叭能够有声音(应急修复)。
维修结束,时间太过漫长,当然主要是朋友外出太久耽误了,故障有多起,甚至可能是在维修过程中新出现,真差点把人搞疯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