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锂电池超压被动均衡,三极管或者mos管发热,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前辈好,我是刚接触电子的小白,从bili和数码之家网上抄了一个tl431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请指点一下。谢谢

电路描述如下图,tl431的r脚经过两个电阻r1(7.5k) 和r2(16.5k)分压,431 a脚接地,431 k脚接一个r3 100欧电阻到正极,k脚接s8550三极管的基极,在电压3.63v时tl431拉低k脚电压使得s8550导通,然后带npn三极管d882或者nmos(1v导通),通过水泥电阻(1.8欧)放电(电流计算的2A)
不正常情况:
1,只有tl431不接后面电路,电压达到3.63或3.64v以上,k脚输出1.9-2v,应该是正常的
2,接s8550后或者接上8550后面的所有电路后就感觉带不动了。电压3.63或3.64v,k脚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提高才能拉低到1.9-2v。例如输入3.64,k脚电压3v,mos管gs电压0.8v。输入3.7v,k脚电压2.5v,mos管gs电压1v。输入电压3.85v以上,k脚电压1.9-2v,mos管gs电压3v(mos完全打开不发热)。
    在k脚电压达不到2v时,表现为水泥电阻基本不发热,而d882烫手或者nmos烫手,可以烫个泡那种,观察输入电流,电压越高电流越大,0.1A-0.4A(输入3.65-3.7v左右),0.5A-1.5A(输入3.7-3.77v左右)。
3.只有在输入电压超过设定值0.15v或者0.2v以上时才正常,如设定3.63v,电压达到3.78或者3.83v以上,这时电流正常了达到1.9A以上。d882或者nmos也不怎么烫了,电阻发热。
更改电压如4.2v均衡,4.0v均衡及其他电压都是这种特性,要大于0.2v左右。k脚电阻用可调电阻从0-5k都试过了,低于几百欧都是正常的,没什么大反应。r脚电阻也用可调电阻试过了,几百欧到几百k都试过了,对电路也没什么帮助。我还把8550换成了小的pmos,也没什么用。k脚经过电阻连接s8550也试过了没用。k脚加大电阻反馈到r脚也试过了,开启电压降低不准确了,各种方法都尝试都不行。更换了2种型号431立创长电的和tb不知名的,8550也换了2种型号都是一样效果。
唯一有效果的是把输入电源线直接接在r脚分压电阻上从以前0.2v正常降低到了0.15v,如果接在如电路图均衡电阻下面最少要0.2v以上才完全打开。
请问是哪里设计的有问题,还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