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成本制作一个简单的维修电源,防止待修家电短路烧机(二)

楼主(2026-01-21):
低成本制作一个简单的维修电源,防止待修家电短路烧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87382-1-1.html

本贴是续上次(低成本制作一个简单的维修电源,防止待修家电短路烧机),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次把它做好。
1,灯座底下镂空的位置加上白板。
2,白炽灯加个防烫灯罩。
另外对上次的帖子好多朋友提的建议比如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还有坛友对隔离变压器和白炽灯维修电源的用途和功能上有些误区在这里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支持。

上次做好是这样的,自己挖的坑,自己填。昨天就收到白板的快递了,今天来填坑。

收到的白板是2层的,盖上不露螺丝孔的。

预装一下,比划比划。

在白板后面画线

交叉线开孔居中。

35开孔器,差不多够接线就可以。

拿出手电钻安上开孔器。

手拿比较危险,拿把钳子辅助,垫个毛巾防止挂花面板。

一开始手电钻钻速不能开,不然定位会移位。

孔开出了边缘有点毛刺。

美工刀处理一下毛边。

开好孔拿胶水固定灯座。

灯座下的白板就做好了,再加个灯罩。

根据灯的高度和灯罩底座的直径先把灯罩做出来。

我的想法是灯罩必须是活动的,所以灯罩也要做个底座,用这个烟罐切不小段做个底座。

画个切割线。

切个小东西,我还是喜欢用这把锂电的,方便不用接线。

大概就这样尺寸刚好。

上胶水。

其实组装起来就好了,不过考虑到坛友们的审美,逼不得已再给它喷个漆。

这样是不是好看很多,俗话说一白遮百丑,看来是有道理的

接回线。

好了就这样简单实用。

晒一下成本,最贵就是白炽灯0.82元,一起加起来不到0.9元,这东西做好大部分时间是要吃灰的,主打一个低成本。

要求高的朋友可以去买现成的,小灯泡,带仪表,功能齐全,加可调电源。

言归正传,说说有没有必要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
一、白炽灯维修电源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
有没有必要加那就得看一下各自的功能。
1白炽灯:是辅助限流和故障指示的作用,熔断慢
2短路保险:能毫秒级切断短路大电流,防插座、导线过热起火。建议配10A规格,优先选保险丝/小型空开)
3漏电保护开关:维修时易接触裸露电路/漏电设备,30mA速断型漏保能快速断电防触电,尤其修金属外壳设备、潮湿环境下必装,白炽灯完全无漏电防护能力。
结论是必须加,三者作用不同、缺一不可,适配维修电源高频接拆、易碰线短路/漏电的场景。
既然有必要加就顺便说下接线方法。
按市电输入→漏保→短路保险→白炽灯→一开五孔顺序接,零火分色不混接,接地线直通插座接地端。
1. 市电进线:火线(L)接漏保进线L口,零线(N)接漏保进线N口,地线(PE)单独甩出暂不接。
2. 漏保出线:L/N对应接短路保险进线(保险选10A,仅串火线,零线直连)。
3. 保险出线火线→白炽灯灯座一端,灯座另一端→开关进线端;漏保出线零线直接并到五孔插座N端。
4. 开关出线端→五孔插座L端;前期甩出的地线,直接接五孔插座PE接地端(全程地线不进漏保/保险/灯/开关)
5. 收尾:所有接头压接牢固缠绝缘胶带,白炽灯做故障指示+辅助限流,开关同时控灯和插座。
这就是白炽灯维修电源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的接线方法,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我自己就暂时不加了,我的使用场景没有怎么复杂。
二、还有坛友对隔离变压器和白炽灯维修电源的用途和功能上有些误区。
大致意思是有隔离变压器就不需要白炽灯维修电源,也有说在白炽灯维修电源基础上加上隔离变压器。
这里还得先说一下各自功能
1.维修时隔离变压器负责防触电隔离防护。隔离变压器切断市电火线零线对地回路,避免维修时触电。
核心原理:基于电磁感应,原副边线圈绕同一铁芯,电能→磁能→电能传递,且原副边无直接电气连通,仅磁耦合,切断市电火线零线对地回路实现隔离防触电。
维修用隔离变压器多为1:1变比(输入220V输出220V),只隔离不改变电压,重点杜绝维修时人体接触带电端+接地形成触电回路。
碰单根线(次级) 正常不会触电,碰两根线(次级两端) 会触电,风险和市电碰火零一致。
关键提醒:维修时次级绝对不能接地,一接地就破坏隔离,碰单根线也可能触电。
2.白炽灯加开关仅做限流保护,白炽灯串入电路是短路限流(短路时灯亮不烧保险/元件),无隔离防触电作用。
以上解释隔离变压器不可替代白炽灯维修电源。

下面再说说白炽灯维修电源基础上加上隔离变压器,(其实应该是白炽灯维修电源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基础上再加上隔离变压器)因为上面已经论证过了必须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
这个问题也不复杂4者都不冲突,如果你是专业维修职业的那当然是闭着眼睛就加上了,多一道保修多一道安全。
我个人认为非职业选手和仅插成品小负载(≤500W)不碰裸露焊点,全程单手操作+绝缘胶垫,只做简单通电测试的维修白炽灯维修电源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就已经足够安全了,没有必要加隔离变压器。

但维修高频碰裸线、测市电电路、修小家电主板时加隔离变压器,安全等级直接拉满。
1.常修市电直连的裸板/带开关电源设备。
2.习惯用万用表测带电电路,易误碰两极。
3.操作台潮湿/金属台面,或经常双手操作。
这几种场景的维修是所谓的刚需,俗话说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的,老老实实的加上。
那么对于刚需的朋友白炽灯维修电源加漏电保护开关和短路保险的基础上再加上隔离变压器接线方法我也说一下。
核心原则:隔离变先断市电回路,漏保/保险防后端故障,白炽灯做短路指示,零火不混、地线直通,全程断电操作。
完整接线顺序(市电→后端负载):
1. 市电L/N → 隔离变压器初级输入端(不分零火,隔离变初级无极性),初级侧不用接地线。
2. 隔离变压器次级输出端(两根线均为隔离火线,无零火之分)→ 漏电保护开关进线L/N(随便接,标记好即可)。
3. 漏保出线:火线串10A短路保险,零线直接引出;漏保地线端口空着(隔离后无需接地,接了会破隔离)
4. 保险出线→白炽灯灯座一端,灯座另一端→一开五孔的开关进线端。
5. 漏保出线零线→直接并到五孔插座的N接线柱。
6. 开关出线端→五孔插座的L接线柱;插座PE接地柱悬空不接线(关键!接了隔离白装)
7. 收尾:所有接头压接牢固缠绝缘胶带,开关同时控制灯和插座,通电先空载试灯确认正常
⚠️ 3个致命注意点
隔离变选500-1000VA足功率,次级输出220V,避免带载压降。
隔离后全程无真实零线/地线,插座接地柱必须空着,否则破隔离防触电效果。
漏保选30mA速断型,保险只串火线,白炽灯保留做短路警示。(短路时会爆亮)
以上就是加隔离变压器的接线方法,最后请大家关爱生命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