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Q300/120G固态硬盘掉盘刷固件即重新开卡 - 实操过程

楼主(2026-01-21):
以下《东芝Q300 120G固态硬盘掉盘刷固件即重新开卡——实操过程》参照了:东芝Q300固态硬盘 PS3110主控 开卡教程(小白篇)东芝Q300固态硬盘 PS3110主控 开卡教程(小白篇)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在此感谢@bhzhangyu 大神的无私分享!

一.准备刷写设备

首先要一块东芝Q300 120G固态硬盘(已经掉盘),其次要准备一条SATA转USB3.0易驱线(刷写固件后修复用),当然最后还要有一台正常运行的台式电脑,需拥有多个Sata接口。

二.准备刷写软件和固件

刷写固件所需软件和固件文件都可从网上下载获取,刷写软件准备如下:

这些软件也都可从一位俄罗斯老哥的固态工具集小站下载:

固件则最好从KIOXIA官网下载的Q300 SSD官方固件更新工具中提取出来:

下载该工具并解压后,得到一个SSD_Firmware_Update_Tool.exe文件

将固件文件SAFM11.2.bin、SAFM123.bin复制到build-s10-flasher_制作刷写固件程序文件夹内:

三.把固态硬盘连接到电脑主板上

先将固态硬盘拆解(拆解固态硬盘网上有教程,这里略过),把去掉外壳的固态硬盘电路板接入电脑主板上,找到电路板上的短接点并短接好后,按下电脑电源键开机,等电脑滴一声并看到显示屏亮屏后,则须要断开短接点。

我手上这块固态硬盘的颗粒料号为TC58TEG7THLTA00

四.制作固件刷写程序

第一步确认固态硬盘颗粒制程,选定固件版本。

下面需使用“phison_flash_id_查看工具”识别硬盘颗粒制程:

通过查看,我手上这块固态硬盘颗粒是15nm制程的TLC颗粒。
根据官方给出的制程定义来选择正确的官方固件版本:
SAFM00.* 适用于Micron MLC
SAFM01.* 适用于Sandisk MLC
SAFM02.* 适用于Toshiba MLC
SAFM22.* 适用于“UFS”MLC闪存驱动器(东芝)
SAFM32.* 适用于容量为1-2TB的MLC闪存驱动器
SAFM11.* 适用于19nm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2.* 适用于15nm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3.*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6.*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无SLC缓存)

这里我们需要选择SAFM12.*开头的固件版本,即需要选择在上面提取出来的SAFM123.bin这个固件来刷写。

第二步确定固态硬盘容量大小数值

按官方定义容量大小的数值输入:
60G      117231408
64G      125045424
120G     234441648
128G     250069680
240G     468862128
256G     500118192
480G     937703088
512G     1000215216
960G     1875385008
1024G    2000409264

我手上这块固态硬盘是120G,就选择硬盘容量大小数值234441648

第三步 正式制作固件刷写程序

这里我们要用到“build-s10-flasher_制作刷写固件程序”这软件。

在“build-s10-flasher_制作刷写固件程序”文件夹里,会有一个“run-build-s10-flasher.cmd”的批处理文件,我们选定这个文件点右键选择在记事本中编辑打开,出现如下图:

根据官方的编写格式:Build-S10-Flasher source full fw.bin [replace main fw.bin] [-s<drive size>]

要对批处理命令内容作相应的修改:

将编辑修改好的批处理文件保存后退出。然后双击“run-build-s10-flasher.cmd”这个批处理文件,文件夹里就会出现一个“SAFM12.3-15nm-120G.exe”的刷写程序了。

五.刷入固件

打开刚才制作好的“SAFM12.3-15nm-120G.exe”的刷写程序

点击Upgrade Firmware刷入固件。

开始显示进度条,当进度条显示到30%停止,刷写程序窗口中会弹出一系列.......OK。
正常情况下,刷写程序最后会报以下错误:

翻译为中文“现在无法在普通代码模式下正常运行!”

别惊慌,其实固件这个时候已经刷进去了,最后需使用修复程序对硬盘固件修复一下。

六.修复固件

第一步:电脑关机,取下硬盘,将固态硬盘接上Sata转USB3.0易驱线,然后连接电脑USB口(注意:此时不需再短接)。
第二步:将电脑再次开机进入系统后,打开repairs10 _修复工具下的repairS10.exe程序,运行后弹出下面窗口,选择好硬盘序号,输入个Y 回车,确认开始修复,等待完成之后,刷写过程就大功告成了!

第四步:重新插拔硬盘,电脑会弹出下面画面:

对硬盘进行格式化后,就可正常使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