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拆个鼓包的铅酸电池,深入讲解铅酸蓄电池的原理和维护维修方法

楼主(2026-01-21):
深入讲解一下铅酸的电池的原理和维护维修方法
铅酸蓄电池工作原理:
蓄电池放电时,正极板上的PbO2与负极板上海绵状Pb与H2SO4反应转化为PbSO4与H2O;充电时,正、负极板上的PbSO4又分别转化为PbO2与海绵状Pb。其中H+、SO42-等离子通过多孔状活性物质中的微孔进行扩散;电子通过外电路和板栅与活物质进行传导。

正负极材料
1铅锑合金
铅锑合金是制造铅蓄电池板栅及骨芯的典型材
料,自1881年Sellon发明以来,一直为蓄电池工业广泛接受。它具有如下优点。
①抗拉强度延展性,硬度及晶粒强化优于纯铅;
2 铅锦坤系列合金
Pb-Sb二元合金板栅的腐蚀、变形是现代蓄电池损坏的重要原因。在铅锦为基础的耐腐蚀合金中,较为成熟的是Pb-Sb-As三元合金该合金常用组成—为Pb+Sb(3.5%~6.0%)+As(0.1 2.15%)。铅锦神合金具有如下优点。
①使合金加速硬化。
②细化晶粒,减轻腐蚀。
③改善了Pb-Sb合金的力学性能。
砷的加入降低了合金的流动性、可铸性,使合金发脆、易裂。当Sb含量低时较明显,为了克服Pb-Sb-As合金的缺点,保持其优点,研制了 Pb-Sb-As-Sn合金和Pb-Sb-As-Cu合金。
Pb-Sb-As-Sn合金的主要组成为:Pb+Sb(3.5%~6.0%) +As(0.1%~0.15%)+Sn(0.05%~0.5%)。加锡可降低Pb-Sb合金熔融物的氧化;在熔融物表面形成SnO,的保护膜,这种膜改变了表面张
力,从而改善了Pb-Sb-As合金的流动性。
失水情况优于通常的低锑合金。这一点它接近于Pb-Ca合金,但其循环性能又优于Pb-Ca,所以也称这种合金为超钙合金。
在生产中使用铅锑镉合金或铅锑镉银合金的主
要问题是环保因素,价格偏高也是受限制的重要原因,被提出以来未获得推广。
铅钙锡铝合金
早在30年代中期就提出铅钙合金,广泛应用于备用电源的蓄电池上。这些蓄电池以浮充方式使用,不经常放电。正板栅由含0.03%~0.04%钙的合金构成,晶粒尺寸很大,要经受穿透腐蚀,但在蓄电池使用长达30年的期间内能够抗长大。负极板一般采用含0.07%~0.09%钙的合金制成。
铅钙合全与铅锑合金相比较,具有如下优点:
①电阻较小,其电阻率约为22×10的-6次方cm,接近纯铅
②析氢超电势高,用该合金组成的蓄电池,水分解电压高于铅锑合金组成的蓄电池

3 硫酸盐化及防止方法
正常的铅蓄电池在放电时形成硫酸铅结晶,充电时能较容易地还原为铅。如果电池的使用和维护不善,例如经常充电不足或过放电,负极上就会逐渐形成一种粗大坚硬的硫酸铅。这种硫酸铅用常规方法充电很难还原,要求充电电压很高,由于充电时充电接受能力很差,大量析出气体。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负极,被称为不可逆硫酸盐化,它引起蓄电池容量下降,甚至成为蓄电池寿命终止的原因。
一般认为,这种不可逆硫酸盐化的原因,是硫酸铅的重结晶,粗大结晶形成之后溶解度减小。硫酸铅的重结晶使晶体变大,是由于多晶体系倾向于减小其表面自由能的结果。从结晶过程的规律可知,小结晶尺寸的溶解度大于大结晶的溶解度。因此,当长期存放或过放电时,大量的硫酸铅存在,再加上硫酸浓度和温度的波动,个别的硫酸铅晶体就可以依靠附近小晶体的溶解而长大。有人提出与上述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可逆硫酸盐化常常与电解液中存在大量表面活性物质有关,这些表面活性物质作为杂质而存在。由于吸附减小了硫酸铅的溶解度,充电时会使铅离子还原的极限电流下降。当存在表面活性表面活性物质也会吸附在正极上,但它不致于引起不可逆硫酸盐化,因为正极在充电时进行阳极氧化过程,其电势足以破坏表面活性物质,使之被氧化为水和二氧化碳。防止负极不可逆硫酸盐化最简单的方法是,及时充电和不要过放电。蓄电池一旦发生了不可逆硫盐化,如能及时处理尚能挽救。
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将电解液的浓度调低(或用水代替)正常充电电流小一半或更低的电流进行充电,放电,再充电……如此反复数次,达到应有后,重新调整电解液浓度及液面高度。若认为吸附是造成不可逆硫酸盐化的原因,可以用高电流密度充电(达100 mA/cm²)。在这样电流密度下,负极可以达到很负的电势值,这时零电荷点,使φ-φ(0)<0,表面活性物质会发生脱附,特别是对阴离子!表面活性物质,这种有害的表面活性物质脱附后,就可以使充电顺利进行。目前国内几乎没有人使用这种方法处理不可逆硫酸盐化,引出于以下考虑:高电流密度下极化和欧姆压降这部分能量转化为热,使蓄电池内部温度升高,又有大量的气体析出,尤其是正极大量析出气体冲刷作用易使活性物质脱落。以往及现在流行的所谓活化液、强化液的效果并不像介绍的那样好用。添加稀硫酸后电池内部硫酸浓度过高会引起内部吸管活性物质脱落,加重网状板栅骨架的腐蚀导致不能充放电!

蓄电池容量
进行容量检查放电,若不在25℃时,可按下列
公式换算:
C25℃=Ct
1+0.006(t-25)
(本公式仅限于温度在 15℃~ 40℃范围使用)
上式中 C25℃:换算成25℃时的容量(Ah)
Ct:放电时电池表面平均温度 t℃时测得的容量
(Ah)
T:放电时电池表面平均温度(℃)
0.006:温度换算系数
蓄电池容量以环境温度25℃为标准,温度每下降1℃,则电池容量约下降1%,在使用中应考虑温度的影响因素,同时尽量避免在-10℃以下的环境下使用。电池的容量通常可以用c数X3来计算公里数,例如60V20AH容量的铅酸电池20*3等于60公里。

温度的影响
蓄电池寿命随温度升高而延长。在10℃~35℃间,每升高1℃,大约增加5个~6个充放电循环;在35℃~45℃之间,每升高1℃可延长寿命25个循环以上;高于50℃则因负极硫化容量损失而限制寿命。表3—24给出温度对SLI蓄电池寿命的影响,其循环制度为:用20A放电1h5A充电5h。正常酸的密度为1.28kg/L,空载电压为13.2V。高寒地区为1.32kg/L,空载电压在13.4V另外长寿型电池的酸密度在1.24kg/L,空载电压为12.9V。放电能力越强,寿命(循环次数)越短。
12伏铅酸电池分为6个单元格,每个单元格充满电电压为2.45V以下,浮充电压2.3V,放电终止电压为1.75V,60V20A铅酸蓄电池为例,刚充满电电压为14.4V,2小时以上后电压回落到13.2V,放电终止电压为10.5V,放点后静置2小时后电压回升至11.1V以上,新电池的内阻一般在8~10mΩ,使用后的电池,一年内保持在初始数值的1.5倍,两年保持在15-20mΩ以内,三年电瓶正常使用不大于45~50mΩ可继续使用,一般超过50mΩ就不能再使用,这种内阻变大就会发热,容易引起鼓包以及损坏。
损害电池最大原因就是长时间过度充电和深度放电,放电时铅板上活性物质体积则膨胀,破坏原有占空结构,因此,放电深度越深,其循环寿命越短,过充电时有大量气体析出,这时正极活性物质要遭受气体的冲击,这种冲击会促进活性物质脱落;此外,正极板栅合金也遭受严重的
阳极氧化而腐蚀,所以电池过充电时也会大大缩短使用寿命,充电时正极二氧化铅电势升高速度大于氧,负极铅电势会降低,氢电势会增加,末期氧气会与负极铅反应重新变成水,被氧气的氢会重新还原,此时电能转化为热能,温度升高,若末期不恒压充电氢电势高于铅反应速度,析氢反应发生,电池会失水,后期会严重鼓包,所以使用充电器充电的电流不得超过0.25c电的电流不能大于2c,放电时硫酸减少水增多,充电时硫酸浓度会逐渐升高。
通过对铅酸电池以2C电流放电的时间分段测量其时间内的电压做线性曲线图,可以得出电压在13.2伏到12伏之间动力保持,当电压从掉到12V以下时,电压下降的速度明显增加,电动车上的电量满电显示为5格时,并不是按照20% 40% 60% 80% 100%的电量显示的,根据电池电压做线性的变量分析的显示结果,这也就是说什么电量表显示的第一格最耐用,越到后面越掉电快的原因,电动车在初速启动和频繁加速,减速掉电量也会增加,最经济的时速应为25~30km/h,当电动车在此范围的速度内行驶时要比高速行驶时里程会增加。
至于为什么铅酸电池的负极板总是比正极板多一片(9片)
即「负极]||「正极]|[负极]|[正极][负极]结构。
这是因为相同量的Pb0。和PbS0,的体积不一样,充放电时电极体积会发生变化。
正极板在放电完成后,活性物质体积会变成原来的1.9倍,同时Pb0。又硬又脆。因此正极板两边都要有负极板,避免只有一侧反应令正极板膨胀不均而翘曲,让正极板上的Pb0。崩碎掉落,导致电池容量降低和寿命减短(虽然看起来负极板上的铅变成硫酸铅后体积膨胀会大(2.7倍),但实际上负极板上的铅是海绵状、毛茸茸的,中间孔隙很多,实际密度并不高;加上铅金属的弹性和延展性很好,可以发生形变而不会崩碎脱落。因此负极板可以放在外侧且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