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高清图,拆新到手的千兆双频WI-FI 6 路由器,型号TY-6261M

楼主:
拆新到手的千兆双频WI-FI 6 路由器,型号TY-6261M
几块钱淘了一个打黑路由器 。。。看到联通 ,,,想着做工应该不错 。
到家直接拆开,看看做工如何 ?

简配版 ,没开关,没USB口 。。。

看主板用料还好 。

博通的主控芯片 。

一个T2TFDS1 芯片,边上都有一个电感 。

电源输入部分,有几个保险电阻 。

天线接口 。

背面

整体图

多大的闪存 ?256 ?

拆下散热片

拆下防护罩

还带CPU的 ?

三星的内存 。

功率放大芯片 ?

背面屏蔽罩也拆下来 ,

通电测试 ,看到功率计显示1.5W  。明显不正常 。

检测试试。
主滤波电容参数  16V470uf  ,测试有12V 。

红色线电容两端有12V ,蓝色线电容,没有电压 。
电感测试都是通的 。。。

原来是个故障路由器。。。
几块钱,拆解看看千兆双频WI-FI 6 路由器的构造和做工,也值了 。。。(* ̄︶ ̄)
拆件就获得四根天线 ,几个电感,一个闪存芯片 ,一个内存芯片 。 这些暂时都没有用途。。。
还是打算维修试试。请高手看看,应该怎样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