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大佬带领下解决的SM2258H+4贴NW821 1TB开卡踩坑记录

楼主(2026-01-22):
首先在此特别感谢大佬@fanallen 的帮助,解决了很多坑,虽然有些看起来是常识,但对新手来说就是一座座大山。

写下此篇帖子主要是记录这个曲折的经历,顺便把我这段时间碰到的所有新手可能碰到的坑都写进来,但愿以后小白能少踩坑。

因为我也是个新手,过程犯了很多常识性错误,也请各位大佬多包涵,故事很长,新手请耐心看完。

故事的开始:

一开始是在小黄鱼上面找到了一块坏硬盘,原型号是长城的GW600S,1T带缓存,刚好卖家拆了外壳,能看到里面的颗粒是四贴NW821和2258H,且有一颗1G海力士缓存,型号H5TC8G63AMR,从此就开始入坑。到手先开卡,进ROM认1g,下好第一个固件,

版本如图:

尝试开卡,报错:Reset CPU Fail/Test Unit Ready Fail

(这里是因为固件版本问题,原因未知,后面会说)但是RDT固件可以成功烧录。

一通翻找,找到以下固件开卡

然后顺利pass,本来故事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然而格式化的时候软件卡死,尝试DiskGenius与Windows自带的格式化,均失败,表现为直接卡死,如果强行插拔,接下来会出现不认盘或者提示未格式化等错误,重新格式化,依旧卡死。(此时的原因其实是供电不足导致,更换更强大的USB接口就能解决,后面会细讲)绝望之中,误以为是开卡软件有问题,甚至怀疑颗粒或者主控有问题,尝试更换主控,一样的问题。怀疑颗粒,然后下载RDT固件,成功,且进入rdt测试。因为等待过程比较长,而且搞到很晚,所以插在手机充电器上就去睡觉了,第二天看板子,发现插电脑没反应,易驱线也不亮数据灯,一通排查,发现好几路的供电没有输出(新手查供电,可以在板子上找比较大一点的陶瓷电容,然后万用表直接量电容两端电压,常见电压有5V,3.3V,1.8V,1.2V这样,如果没输出说明要么后级电路有问题,要么供电芯片有问题),拿放大镜仔细再查板子上有个供电芯片烧了个洞(后面才知道连我的易驱线也一块带走了,又浪费我好多时间,好在换主控救活了易驱线)。从此,我就掉进一个深坑。

(烧坏的芯片)

首先尝试查找供电芯片,无果,丝印全部查遍了也找不到线索,甚至封装都不是常见封装,无奈,尝试换板。

作为新手,选板子一定要选有资料的,最基础的是CE跳线图和Toggle跳线图,不然又是抓瞎。一通逛小黄鱼加查资料,最后确定了一个范大佬分享过的版型(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7825-1-1.html),仔细比对发现一样,且价格合适(到手25),下单,到货,焊芯片(这边新手注意,锡膏推荐中温锡,烙铁拖焊盘温度推荐320;风枪推荐360,但如果拆芯片原装高温锡,可能要开到400.尽量加热时间短,动作尽量轻,不然一旦掉焊盘要么报废颗粒,要么报废板子。但有很多都是空点,真掉点也别慌,具体可以去查flash点位图,后面有链接。)

原装缓存是128M,太小,把原来板子上的1g缓存搬过去,上电,发现颗粒ce有问题,手贱又带上了toggle跳线(此处有常识,toggle通常只对东芝和三星的颗粒需要跳,别的大多不需要,具体可查颗粒信息,flashinfo网站比较方便,包括需不需要toggle跳线都能查到,但这里面还有坑,详情见支线)。(这里来到主线第一关,改板子跳线)

然后成功的报错,查资料,拆toggle跳线,改CE跳线(具体怎么改参考范大佬帖子),再上电,原报错解除,开始新的报错,表现为开卡时卡在 Run Pretest

或者 Download MP Package FW

或着直接报错DRAM DISMATCH之类的问题。(第二关,缓存兼容问题)

又是一通查资料,发现1G缓存会有一个“双晶”问题,也就是把两个晶体封装在一个芯片里。且1G的缓存中,常见的有镁光的D9STQ和D9SDQ是单晶的,其它大多是双晶,包括我的那颗H5TC8G63AMR,双晶1G缓存开卡时要勾选512M和Dual RAM选项。

然而,板子依旧报错。后经过大佬指点,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板子都不支持双晶RAM,那么如何判断手上的板子是否支持呢,大佬给出思路:

红框内的点位如果是空点,则代表板子不支持双晶,反之,如果有定义,则支持。如图对比

经过大佬的指点,换上了单晶RAM,自己再尝试开卡,发现依旧出现Reset CPU Fail的故障,大佬指导后发现是固件问题,从P0817更换到T0602A后解决问题(这个真的坑了我很久)(第三关,固件兼容问题)

总算不报错了,开卡成功。然后又开始了之前的卡格式化问题,此时有两个解决思路。

第一个前面有提到,是供电问题,除了更换支持更大电流USB的接口,如3.1或者3.2等,也可以不用易驱线,用sata直接装在电脑上。注意,如果供电不足,甚至有时候会导致不认盘的问题,此时可以重新上电进rom,也能重新开卡,但问题依旧。(市面上有一种易驱线,主控为JMS578,支持外接12V供电,然而实测外接供电并不能解决供电不足的问题,12V应该只是给机械硬盘用的)。

而第二个解决思路,是在开卡的设置上,需要取消勾选Program Fail Handle,然后勾选Cache Program(具体大佬有发帖,原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8517-1-1.html)。

到这里,整个踩坑过程就结束了,不知道说了这么多,能不能帮到各位。接下来,讲一些零零碎碎的踩坑支线,希望也有帮助。

支线1,资料错误:上面提到过,查找一些颗粒资料有个很方便的网站flashinfo,然而里面有些参数是错误的。比如本文中提到的NW821颗粒,网站上写的VCC为1.8V,然而实则是3.3V(大佬后续指出,绝大多数颗粒的VCC为3.3V,部分长江颗粒为2.5V,几乎没有1.8V)。至于买到的板子具体给了多少VCC和VCCq,需要量对应的焊盘,这里给出点位图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773-1-1.html。碰到特殊的颗粒,有时候还是需要改一下VCCq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改供电芯片和反馈电阻。这里讲个小插曲,上文提到,我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导致我以为是VCC不兼容的问题,且刚好卡在Download MP Package FW这些报错里(后续证明这些问题是DRAM的,和供电无关)。

之后就是我尝试修改VCC的过程,虽然结果证明是白费功夫,但是个人认为过程值得记录。首先找到VCC对应的供电芯片,具体方法是通过万用表通断挡,量哪个电感和VCC供电引脚相通,则那个电感最近的芯片就是要改动的芯片。板子上大多都是DCDC芯片,都需要电压反馈电阻(有些集成在芯片内部,想改电压就换芯片)。通过查找数据手册找到对应反馈电阻位置,测量反馈电阻阻值,结合原始输出电压逆推出内部参考电压值,然后再算出对应分压电阻,从而修改输出电压。本文中的板型,负责VCC的芯片丝印为CX6XA,型号为芯鹏微的APS2421(什么你问我怎么找到这个芯片的?本来查丝印是没有信息的,直到绝望中问deepseek,告诉我这个丝印大多是芯鹏微的芯片,然后上官网,筛功能,筛封装,看引脚,最后才基本确定型号)

支线2,焊接问题:作为新手,最常见的问题是芯片虚焊,短路导致的不认主控,不认颗粒,坏块猛涨,CE的ID乱跳等一系列问题。这里有几个小经验,第一个,焊BGA封装时,请焊接前尽量把芯片对准,不要期待用张力让它复位,不然有概率错位短路。第二,有些焊接教程会让你用镊子轻碰是否能回弹来判断是否焊接合适,然而因为新手并不能完美掌握时间,加上DRAM和主控的引脚间距都非常小,轻碰极易导致内部锡球错位从而焊接失败,所以焊接时尽量不要触碰芯片。判断是否焊接合适,可以尝试多加一点焊油在板子上,等芯片焊好后,芯片会下降一些,然后会把焊油挤出来一些到芯片的边沿。

另外,有些正反面贴片的版型,在加热反面时,有概率会导致正面的焊锡熔化,这时一些刮擦,震动,将会导致正面的芯片焊锡错位或者虚焊。如果这种问题比较严重,可以尝试在背面用高温胶带固定一下芯片,这种现象在中低温锡上尤其明显。虚焊可能会导致认CE不全,或者开卡成功后跑圈测试不通过,RDT不通过等问题。有时虽然坏块猛涨,RDT不通过,实际上颗粒是好的。

帖子的最后,感谢各位大佬的无偿分享经验和资料,感谢范大佬的指点,让我能够在这个小众的,很难查到资料的爱好中也能成功做出自己的u盘和硬盘。希望我的经验能帮助到更多的刚入坑的新手,最后祝大家能够淘到低价高质量的板子和颗粒,开卡不报错,报错也能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