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台钳)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6-01-22):
抱歉,之前标题打成台钻了,,,是台钳
接上回,要做个70平方逆变器线,首先把我的水口钳干废了(把残骸做了个顶切钳)

然后台钳也歇菜了螺丝直接断成3节,
后来想着维修一下,一查这螺丝,我勒个去,30元起跳。而且尺寸不是很合适,

如下图,合格的设计应该是定位孔上紧螺丝,,前端挡板顶住受力,然后螺纹居中,
但是垃圾台钳,发现定位孔不准,又不能上太紧(直接拧紧了螺纹孔与丝杠不居中,受力有剪切,空载都不丝滑)
压铜鼻子时,首先从定位孔处哒的一声断裂,,受力部分就变成了挡板挡住螺丝,,然后再哒的一声,整个螺丝部件变成了3块。(如下图红线断成3块,断裂过程是后续看见残骸分析的)
把螺纹部分用纤维丝捆一起,滴上502,螺杆上面放个限位块,勉强能夹个塑料板,其他的都夹不了,不受力。

这个螺丝是铸铁的,韧性极差,后来想着维修下,翻了很久,尺寸都不太合适,(需要定位孔,中心高都基本合适才能好用),且都是铸铁的。很贵。

后来发现下如下法兰螺丝,9元就能包邮,
台阶片厚8mm,小圆28,,大圆48.刚好可以改装成合适的,

改装方法,首先左右来一刀,变成宽度只有22.5mm左右(台钳活动钳口里面空间就只有22.5+),,我是锯子,钻头齐上阵,台阶部分钻孔再用微型角磨机就很好打磨,最后锉刀修型,
两端打磨合适尺寸,用于适配中心高度,,做好之后定位孔用个塑料挡板压住,
具体改装如下图,

改装后,比原来的还好用。
1、螺丝精度更高,受力拧紧时更丝滑,
2、居中度更好,所有环节更丝滑
3、等于延长了螺丝,钳口开度更大(加大了20mm)
4、螺丝韧性更高,比原来更耐受力(压铜鼻子实测)。

如果自己有电焊就更好,可以直接买梯形螺母,一般4元以下就行,操作难度更低,算好中心高度,焊接到一块厚板上,就行。

这个【梯形】螺母规格是外径*牙距,梯形牙,我的是14*3,,注意买的时候量丝杠尺寸确认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