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根LED灯珠维修测试线

楼主(2026-01-22):
平时家里使用的LED灯具损坏,大多是个别灯珠挂了,一般短接一下还可以继续使用,坏的多了,有时间自己换一下灯珠。查找故障LED灯珠,更换LED灯珠后是否正常,一般使用万用表LED档测试,高压灯珠就得使用可调电源。最近拼多多推荐一款LED灯珠维修测试仪,看到后受到启发,DIY了这个LED灯珠维修测试线,电路很简单,就是串联限流电阻的指示灯电路。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拼多多推荐的LED灯珠维修测试仪,带电压显示,估计内部带高压恒流源,有可能是阻容降压电路。

使用的材料:2相插头,0.5mm2的2芯平行线,使用完的粗管圆珠笔芯管,老款缝纫机针(没有的话,可使用直径2mm的金属导体),680K0.25W的色环电阻,辅助材料:单股铜芯线,一个F3草帽头灯珠,2段盒装奶吸管。

全部串联焊接,平行线与缝纫机针之间使用单股铜芯线连接(使用的平行线穿不过粗管圆珠笔芯头部管口)一根直连,一根串一个680K色环电阻(测试的LED灯珠击穿断路可行,如果是短接故障的话,需要再串接一个3mm的LED草帽头指示灯,帽檐要去掉,否则穿不进圆珠笔芯管)。这个是最初测试版本,没有串接3mmLED草帽头指示灯的。工作在220V交流电,建议使用串接3mmLED草帽头指示灯的。缝纫机针最后焊接,将全部焊接好的单股铜芯线穿过圆珠笔芯管顶部,再与缝纫机针焊接,焊接好后,插入圆珠笔芯管顶部,卡接十分牢固。

因为是接在220V使用,两端要做一下绝缘,使用的是白色的热缩管,热缩后,一端固定笔芯管,一段夹紧连接线,热缩后试了,拽不动,不放心的话,可以使用轧带固定一下。

这个是串接了3mmLED草帽头指示灯的。因为工作在220V交流电,从安全角度建议使用串接3mmLED草帽头指示灯的。

缝纫机针比较尖锐,使用盒装奶吸管做两个保护管,不用时,便于收纳。

成品。

测试过的灯板

PS:
这个LED灯珠维修测试线,用来测试灯珠好坏十分方便,不需要分辨LED灯珠正负极,直接测量即可。测试单颗灯珠,很便利、测试灯板上的灯珠有时会出现被测灯珠测试时导通不亮,灯板通电后被测导通的灯珠可以点亮,这就需要辅助电源再测判定好坏。使用220V交流电(实际在240V左右),测试3V灯珠,80串以内的都可以。使用680K限流电阻(也可选1M的,阻值越大,限流电阻发热越小),LED工作电流在1mA以下,不刺眼。使用220V交流电,可以两边再串接几个电阻,提高安全。
这个LED灯珠维修测试线,只是个简易款。愿意的话,可以找个合适的盒子,将限流电阻和指示灯放在盒子里,愿意的话,也可以改成隔离电源的。在测试线两端并个电压表,可以显示LED灯珠的工作电压,因人而异。当然,体积也会增大不少。或者直接购买成品也可,目前带电源、电压显示的,网上报价30元左右。
这个线目的只是查找故障LED灯珠,更换LED灯珠后是否正常点亮,主打小巧实用。临时起意DIY的,后期还要再改进。在此权当抛砖引玉,欢迎坛友探讨。

注:该测试线使用220V交流电,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