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鹿仙子8586D+焊台烙铁温度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6-01-23):
22年买的鹿仙子8586D+焊台,用着一直不错(仅个人爱好,用的少)。前几天突然出现烙铁开关打开后设定温度闪一下,然后就变成000了,观察发现,此时烙铁头可以加热但不能温控。网上找了个维修视频看是换了个烙铁芯就可以了,就旗舰店买了烙铁芯,但换上去后仍然不能温度控制,按照维修视频提示,把温度传感器的正负极调换下也不行。问鹿仙子旗舰店索要相关电路图却因不是从他们那里买的不给提供。只好拆开检查,发现烙铁芯温度传感器两根线到到电路板后,一根接地,另一根分别与一个电容和两个电阻相连,检测发现,其中一个丝印为105的电阻,万用表欧姆档测量两端,阻值不是不变的,而是从6M欧左右开始一直变小(有点电容充电的感觉),因买的电阻不在身边,暂时还没有更换。有没有遇到同样故障现象的朋友,在此说说怎么维修。谢谢!!!

补充内容 (2026-1-30 14:51):
完美修复,帖子在4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