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多图] 明珠星D40机芯拆解,可能是最小的闹钟机芯之一

楼主(2026-01-23):
门口钟表店清库存,看有一种超小的闹钟在卖,就买了一个
闹钟直径大约4cm,机芯是广州明珠星的D40机芯,发现这机芯之前没拆过就想拆开看下结构

下图为机芯背面,后盖由3个螺丝固定,普通的机芯都是卡扣

电源是SR44纽扣电池(氧化银的SR44不好买所以就用LR44代替了)

然后就是和同一制造商的6301机芯(左边,直径5cm)大小的对比

去掉两个调时旋钮,拧下3颗螺丝就可以把机芯后盖打开了(其中1个螺丝因为时间太长生锈,在拧的过程中断了)
打开后盖之后最上层的4个齿轮就是标准的跳秒机芯结构,这点和6301不同,虽然都是跳秒,但是6301在转子与秒轮之间有2个传动轮
而且这个机芯传动轮还是硬塑料的,难怪声音这么清脆
上层传动路径:转子->传动轮->秒轮>过轮
线圈很饱满,不像杂牌的机芯到处偷工减料

这个机芯的各个部件给我的印象就是小,定子还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感觉非常像放大的手表机芯
蜂鸣器是用漆包线连接的,调整闹铃时间的齿轮上层还有一个棘轮-棘爪组件,防止倒着调损坏机芯(这个部件在6301机芯上面也有)

线圈和电路板是一个整体,这点和6301机芯大同小异(看到这种结构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ETA的石英机芯)
和蜂鸣器一对比就知道这个机芯的线圈有多小了,这个机芯的线圈是用比普通扫秒机芯还要细的线绕制的,如果断了很难修复
而且这个电路板上面没有预留的电容焊盘,可能是因为空间太紧张了,6301机芯是有预留的电容焊盘的

下图是去掉电路板-线圈总成的机芯

去掉中心轮夹板和定子后可以发现最底下的结构和6301几乎一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触发闹铃的齿轮和普通的闹钟不一样,和时针及闹铃指针不同轴
这点很像很多年前拆过的80-90年代上海555牌电子旅行闹钟机芯

机芯拆完了,装回去测试线圈电阻,功耗等

*下列数据均为使用玩具指针表5mA档测试得到,测试手法及其粗糙,数据仅供参考*

线圈电阻290Ω,稍微大于普通装5号电池的跳秒机芯
使用1.5v LR44碱性纽扣电池测试:

闹铃关闭时,秒针跳动时最大电流大约41uA(平均功耗没有这么大

闹铃响起时,最大电流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