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 2246EN 开卡设置里的 ToggleDASP 选项的问题

楼主(2026-01-23):
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使用场景都碰不到,网上对这个讨论的参考也比较少,不清楚这个 ToggleDASP 具体到底指的是什么?以下仅是自己在实际使用中的一些发现,测试条件和参考信息有限。

事情这样的,在(DELL)服务器上测试两块盘(都是 2246EN 主控)组 RAID1 的时候发现两个读写指示灯的闪烁状态不同,在 RAID1 阵列初始化时其中一块盘读写灯常亮,另一块盘则是规律闪烁的,这就比较奇怪,两个盘虽然固件版本不同,但是控制器是相同的,接下来就是一顿折腾,排查发现:

通过对比两块盘的 CID 信息发现,其中一块指示灯闪烁的盘开启了 ToggleDASP,而另一块指示灯常亮的盘则关闭了该选项

通过重刷固件并在 OtherSetting 里面打开了这个 ToggleDASP 选项后,再测试 RAID1 阵列在初始化过程中两个盘的读写指示灯可以同步闪烁了(个人认为这是正常应该有的状态)。

在 CID 信息里面可以查看该选项是否开启

测试中发现这个 ToggleDASP 或只存在使用 RAID 阵列时有影响(?)。在一般 PC 使用场景下,SATA 数据线不带 DAS 信号输出,并不影响。如果是服务器使用场景,如果背板(或者控制器)处于直通状态,读写指示灯是正常闪烁的,也不受影响。只有在 RAID 场景下出现了两个硬盘指示灯无法同步的情况。
另外测试了使用群联 PS3108-S8 控制器的硬盘,同样存在 RAID 场景下读写指示灯常亮的问题。
如果有人清楚这个 ToggleDASP 选项的具体含义还请指出来……

附:

2246EN 参考电路图中与 DAS 信号相关部分

SATA 接口定义中与 DAS 电路相关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