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显示器居然还要加个5V电源

楼主(2026-01-24):
冠捷21.5寸显示器,屏不亮,灯不停闪烁,像是待机状态。
拆开检查背光没坏,拔掉屏排线后灯亮了,按键可以操作。
检查显示屏的长条线路板,未发现短路,但5V供电总是加不上,断开图二的0欧分路电阻后5V供电升起来了,但找了半天也没发现短路,最后用5V外接电源接到这部分电路试验,电路工作正常,显示操作也正常,
再查前边来的线路板,图四下边像三极管的东西丝印1332,像是个pmos管,d极输出5v去屏那边,但又接了两个271电阻到地,看不懂啊,检查g极电压不正常,也找不出g极的线路走向,更换后也不行,除了主电源没看,其它部位也找不到过流保护电阻,,

没办法,最后只能加了块5V电源单独为这一部分电路供电,然后
正常了,,,
然后装好调整屏幕参数,发现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