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理一台古老的DT930F数字万用表(ICL7129主控方案)

楼主(2026-01-24):
最近捡了一台上世纪的DT-930F万用表,到手检查一下看看

要说DT-930F万用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绝对是较为高端的手持表;
主要是采用了4-1/2位的ADC,分辨率可达10uV。
但是到了现如今,各种层出不穷的高性能ADC推陈出新,这个型号的表已经很难见到了。
但是,这不代表它就过时了,如果用的上,它依然可以作为测量仪表很好的完成它的工作。

装上电池,打算开机看看。不料开机什么都没有干就发现了问题
首先,电阻档空载应该显示超量程。但现在通电电阻档就在乱跳,而且怎么还出负值了???

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也是一样,空载不但不归零,还不断各种数字无规律乱跳
这什么都不接就有11.870V的直流电压显示和10751的交流电压显示

电容档也好不到哪去,无法调零不说,还始终存在和测量无关的读数

既然如此,说明这块表肯定是有问题的,拆开看看
拆很简单,后面就一颗螺钉,拧下来就行了
打开顿觉不妙,看着坑洼不平的屏蔽罩,这表应该是之前有人动过的表
对于之前有人修过但没修好的表,一贯较难处理,先检查检查看看吧

取出机芯,这PCB上面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油乎乎的

这就是DT-930F万用表的核心:ICL7129,4位半的双积分式ADC。
万用表的所有功能都是围绕着它展开。
得益于双积分的模数转换架构,可以做到非常高的精度。
这个表还不错,用的是MAXIM的7129,是各家厂中性能最好的7129。
如果是杂牌7129,那这个表也没什么可修的价值了。
因为7129最高电压分辨率可以达到10uV,而有些7129自身的噪声就超过10uV了。
之前能显示,说明至少这个表头还是好的。

表头基本电路如下,其余测量挡位都是在这个表头的基础上添加相应的功能电路完成。

看看夹层,发现问题:分压排阻被人改过了,而且串串并并弄出来一大堆

接上电池简单测下功能,电容档之前初测不对劲
现在拿了一个86964pF±0.5%(0.086964uF)的精密电容接在电容档试试
读出来160.93nF(0.16093uF)这是什么鬼

换个量程显示0.0323,无论如何都差的太远,说明电容档是坏的

再看看电阻档呢?
DT930F采用比例法测电阻,这种测量方式非常简单,元件数量少
精度取决于基准电阻网络和ADC本身。只要ADC和基准电阻正常,电阻挡就能正常工作。

拿一颗金封的RJ-711合金箔精密电阻作为标准电阻。
这个标准电阻阻值1kΩ,温漂±2ppm/℃,精度±0.01%;
另一颗标准电阻阻值90kΩ 精度±0.01% 温漂不详。
总之这俩电阻怎么地测试这个表肯定没问题。
很不走运,看测试这个电阻的各个档读数,说明电阻档也有问题

总之,一番检测下来,统计故障如下
除了hfe档,其他都是坏的啊

既然故障搞清楚了,下面开始修理,
之前打磨/修理万用表积攒了很多相应的零件,
而这个表用的集成块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型号。
翻了翻元件库,TL062真没有,不过有和他性能参数一致的LF442,能够原位代换。

开始拆机,将三明治结构掀开

金灿灿的转盘,还好,磨损不严重

挡位开关的拨片,看起来还行

之前说了这个线路板看起来油乎乎的,不知道被什么污染了
先用酒精进行彻底擦洗,再用橡皮擦拭转盘,确实挺脏,擦出来不少泥巴。

剩下就是按部就班更换损坏的零件了
这种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很高,既然已经出现PCB脏污漏电的表现,
除了好好擦洗去除污染外,所有集成电路的插座都要换掉,
插座底下都要好好擦洗干净,不能藏污纳垢

再来修理电容档,本表采用脉宽调制法进行电容测量,
将电容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送入ADC进行显示,这种电路精度不高,
但是线路简单,元件少,成本低.
核心是两颗NE555组成的振荡器,这里用的是CMOS工艺的双555-ICM7556
用于电池供电的低功耗场合。

经过检测,电容档ICM7556损坏了一半,
估计是测了没放电的电容把它烧坏了,换掉
CMOS电路输入阻抗高,为确保无污损影响,底下的集成电路插座一并更换

ICL7129有个关键电容:积分电容Cint
这个电容的好坏直接取决于AD转换的非线性误差
要求是损耗角越小越好,最适合的电容是聚四氟乙烯电容
但是这种电容极其难找且昂贵,没事,手册里说了,用聚丙烯电容也没问题

原来用的CBB,这么多年了,一并换掉

以上都解决了,然后就是最关键的分压排阻,它是电压档、电流档、电阻挡多量程测量的核心元件。
也是影响仪表测量精度的关键元件。它的好坏,直接影响仪表的精度。

这个表是早期的DF930F,原设计用的是分立的精密电阻去组这个排阻。
但是被人修改的乱七八糟,从修理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原来这个表确实是按100Ω-900Ω......9MΩ这样安装的。
但是现在这些电阻上串的串并的并加了很多电阻,完全破坏了分压网络的分压比例,
还用的是普通电阻去代精密电阻。真不知道上一个修理的家伙是怎么想的,先拆了再说

把它换成成品的排阻,方便可靠性能好,不用自己去卖这些非标的精密电阻。
就是有一点:我这个排阻中最小阻值是1kΩ,而这个表中,这个1kΩ中间要有个抽头,没关系,那排阻里的1kΩ给他跳开不用,外接一个100Ω和900Ω就可以了
有人问这样会不会影响排阻的精度?
答案是影响极小。因为排阻前面是9.999MΩ,这一个1kΩ即便误差较大,它本身在电阻网络中极小的占比也能将自身误差抵消,因此即便这俩电阻采用普通电阻也问题不大。
反过来说,对于分压精度影响最大的是排阻中的9MΩ电阻
看看上面的图,上一位维修师傅用3只普通3MΩ电阻串联获得这个电阻,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修理完成后,简单测试一下
首先测试电阻档,这个档最简单,只要排阻和7129是好的就能工作
还是1kΩ和90kΩ的俩标准电阻
有点误差没问题,毕竟是2线测量,老接线柱的接触电阻,ADC本身的误差,
总之,这结果应该合格

再看看电压档
首先是直流电压,标准表是自制的6位半万用表,
曾有机会拿了个HP3458校准了一次,就算它是准确的吧
测试结果也不错,这线性度也可以

还有电容档,也正常工作了
用精密电容进行测试,电容档的测量精度受测量原理、外界干扰等原因远远低于电压和电阻档
测量结果是个大致参考,但是,对比修理之前,那还是正常工作了
48975pF(0.048975uF)电容,测出0.0471uF

86964pF(0.086964uF)电容,测得0.0881uF

最后,还有个交流档别忘了
不知道测了什么不对付的,进行交流平均值整流和频率档放大的TL062坏了,
同时频率档输入的保护二极管也有一只击穿了,估计可能是频率档测了高压导致元件损坏。
这一个集成电路里面有2个运放,损坏后两个功能挡位连带着全不正常了。
TL062是个低功耗JFET输入的双运放,手上没有,用同等性能的LF442代替了,一样好使。

测试完成,最后,换下的元件打包装袋,入库留档(所有修理的中古设备换下元件都入库保存)

装回外壳,再检查一边没问题,收好吃灰,家里的垃圾又多了。

为什么收好吃灰?
DT-930F是个好表,但是对我来说没什么使用价值。
首先这个表主打高精度高位数(当年的手持表)-平时3位半就够了
其次,这个表没有通断档,测量通断不甚方便。
常规电流档最高是200mA,虽然有10A档,
但是10A档测试小电流精度低,200mA档平时用起来又嫌小。
电容档平时用不着,频率表我也有。
而且4位半位数高了,但是测量速度却低了,每秒2次,读数时间长。
所以修是修好了,但就让他进柜子吃灰睡觉去了,不排除偶尔表不够了拿出来用用。

那既然不用费劲修它干嘛?
玩啊,就是玩啊;忙完了工作,休息时间总得给自己找点乐子放松一下,
维修的过程,全身心投入进去,就是一种享受的休息。

完,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