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并维修不开机的福禄克17,不带B

楼主(2026-01-25):
鱼塘见一福禄克FLUKE 17,不显示,砍价100拿下,到手试机不开机,且电流为零。拆开看看吧。

测量电池负极不通,由于没有电路图,看负极是从右上角那个IC下穿过的,拆之

负极果然烧断,把IC焊回,飞线,要是有电路图就不用拆IC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可以开机了

电路板背面,硬封85芯片,没找到资料

仔细看边上正极也有过流痕迹,不过没烧断,分析原因,可能是正负极接反,由于正负极反向接了一个二极管,结果短路过流烧断负极。主板别处没有损坏,保险也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原装,固定螺丝看着像不锈钢,而且都加了弹簧垫,主板沉金,做工值得称赞。

经测试速度很快,电容量程太小,只有5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