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浴霸无热风故障拆解及电路维修(Panasonic FV-30BU1C)

楼主(2026-01-26):
松下浴霸(FV-30BU1C)的排气功能正常,但取暖功能不出热风。

该浴霸具有排气、取暖、干燥功能,噪音小。所有功能由红外遥控器进行控制。主机上只有一个类似空调上的应急启动按钮。出厂日期2010年5月至今约15年。

搜坛里没有相关帖子,遂拆修分享。

故障判断有几种可能:1、PTC加热器坏了,2、温控器坏了,3、保险丝断了,4、其它。

思路是先易后难。
浴霸总电源由墙上单开控制,测取暖时电流约185mA(图片略),功率只有40W,确认加热器未工作。

再测PTC加热器。拆下面板,下部钢网内部是PTC加热器。

测取暖时PTC供电电压0V,断电后测PTC两端电阻约110欧姆,判断PTC基本正常。

无耐只能拆机大修!

测右边黑、白编织线端子的电阻为110欧姆,说明与PTC之间连通。再通电测黑、白编织线端子电压为0V

测2个保险丝完好

先拆为敬。本机有4个继电器。这是大的2个继电器串联控制PTC通电(不知道有什么考虑)。小的2个继电器控制排气电机转速快慢。

背面还是比较复杂

电机的启动电容0.7uF,误差±5%即0.665uF~0.735uF,实测0.59uF,误差为-15.4%,用了这么多年变小了可以理解。手头也没有替换品,先作罢。

继续拆,这是控制气流方向(排气往外、取暖往内)的导流板。

导流板由步进电机控制

排气管阀门,未排气时在重力作用下关闭。

遥控接收、开机指示灯和应急按钮板子

装在PTC下方的热敏电阻探头和热熔断器(104℃)

感温探头电阻14.76K@14.5

下面进行维修

板上两个继电器串联给PTC供电,因此俩继电器必须同时闭合输出端才有电。

前面已经测试PTC供电端子无输出电压,接着测继电器线圈供电,其中一个有12V,另一个无,再测继电器线圈驱动电路,对比两个继电器,发现Q6(NPN)的基极供电电阻R17前端12V,后端0V,断电,测基电阻∞,另一个为7.5K,手头没有直插电阻,原电阻功率为1/8W,换上1206贴片电阻(1/4W),故障排除,秒杀!
拆装1小时,修机5分钟。

测取暖时电流7.2A功率约1600W正常。

总结:
1、机子用料、做工比较扎实。
2、涡轮风扇叶积灰后不容易彻底清理,用高压水枪冲洗又没有排水通道,拆机清洗又比较费劲。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