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LG 18650锂电池,终于搞清楚安全阀机制

楼主(2026-01-26):
昨天拆了一块小牛60v26a电池。内部是lg8并17串18650电池。从参数上看应该是3250ma的电芯。

两层电芯,一层9串,一层8串

有22只漏液腐蚀报废,73多只0v,内阻无穷大。41只1.5v左右,内阻36.充电后容量都在2900-3100左右,品质还不错。现在就是看怎么抢救70多只0v电池

在网上看了不少资料,都是说安全阀保护。
这是网上搜的lg s3电芯保护动作的x光片

一直没搞懂安全阀泄压而已为什么会断电保护,而且按压后电压又能恢复。而且说按压恢复后电池使用不安全,会漏液,心里有些惴惴不安。刚好报废的电池有好些都是头断了的。于是拆了两个看看里面安全阀原理。

这是安全阀,这时候阀体和电芯正极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把正极断开,取下阀体正反面就是这样

然后把固定胶体取下就是这样

注意看,电池正极的镍片和下面阀体有四个焊点,是焊死在一起的

反面是这样的,我用刀片伸进去,稍微用力就能切断分离两者

分离开是这样的,上下两层是铝材铆合在一起导通的
右边是泄压阀破片,上面有圆形预制压痕,压力太大就会破裂

中间这个小圈就是绝缘垫

工作原理
当电池内部压力过大时,电芯正极红圈那里有预制压痕,会首先三个触点断裂,这样阀体破片和电芯正极断开,电池断路进入保护状态

很难想象电池电流就是靠这么小的触点传递

当压力进一步增大时,阀体破片压痕破裂,内部气体泄露进入空气,电解液泄露。

所以安全阀动作是分两部,第一,电芯正极预制压痕断裂,正极断路,第二,阀体破裂,内部泄压。如果仅仅只进行了第一步,正极断开,那复位阀体破片是不会引起电解液泄露。为了验证这一点。我特意磨开一颗电池正极,发现里面阀体破片确实没有开裂。

因为阀体破片和电芯正极铆接已经断开,现在是靠接触连接,按压安全阀复位后测试内阻,依然还是36毫欧。

注意看这张图,当中心点三个触点断开,上下层分离后,要修复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必须把阀体破片下压,但是力度把握不好会导致阀体破片破裂,电解质泄露。第二,下压后的阀体破片和电芯正极是靠接触连接,这就有可能接触不良,特别是内部稍稍有点压力,阀体破片就会和电芯正极再次分离,电池断电。所以这种修复的电池并不稳定。这也是网上说安全阀一旦动作,电池就报废了的原因。

备注:像网上说的那种按压安全阀后听到漏气声,那种属于安全阀破损的就没必要抢救了。

结论,安全阀动作后重新按压安全阀是能让电池重新连接有电,都是仅仅是靠接触连接。稳定性比原来铆接的会差很多很多。
至于能不能大电流放电,以及按压修复后电池稳定性如何。手上还有73颗,可以慢慢给我测试(准备用21v电动工具来测试,5节电池,就算出问题也不会很大)

提醒:请勿模仿,锂电池有燃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