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德生PL-660收音机,更换漏液电容与老化按键

楼主(2026-01-27):
2011年9月份在线上网店买的,那时我还没有开通淘宝托朋友帮忙买的。收到货后主机与附件适配器都是坏的,主机换货适配器自己修,后来发邮件给x生没有音讯。此后,就再也不买它家的任何产品,在这之前买了两台它的收音机,一副耳机。这台收音机就买来的那2~3年用得多,后来买了大法7600GR与山进990它就基本没有使用,只当时钟用。

更没有想到的是4/5年后大约是2015~2016年大部分按键就失灵,于是把失灵的按键全换掉。没换的在4/5年前也失灵了,调时间都困难也懒得换,直到前段时间看到坛友给PL660换电解电容的帖子,大电解电容都鼓包了,还有极性焊反了的,按键也失灵。他的那台比我的晚买半年左右,看样子我的这台也和他的一样,于是决定拆开看看,如果电容与他的情况一样那就要换了,这东西鼓了可能会漏液腐蚀其他元件与线路板得赶紧处理,顺便把按键全部换掉,先前换的按键质量只是比原机的好一些目前没有都失灵。

收音机刚买来时

合格证,生产日期(光线不好闪光灯没开启,拍摄设备15年前的NOKIA N82)

39开头的机身编号

换机时发给x生的邮件

以下所有图片都是现在拍的

说明书

主机皮套,外包装彩盒都还在的没有拍

主机现在的外观

阳光下拍的

电池一直是装在里面当时钟用,大概9-10个月充一次,有时一年多充一次

开拆,外壳就6颗螺丝,两颗平尖的是在电池槽里面

接着拆主板,主板是在内框中,然后装在后盖里面

先把控制板拆下才可以看到主板全貌,设计不合理,见图所述

同时,时间调整按键/电源键板也要拆下

控制板拆下后的主板情况图示介绍

搜索到的英文网站里的电路原理图,共14页(貌似是老外画的)

音频功放部分的原理图

4个鼓包了电容特写,没查它们的具体位置,从容量看是各支路总电源的主滤波电容

极性焊反了的电容

接下来把主板从后盖中拆出来

主板背面

接下来把4个鼓包电容位置的屏蔽罩拆下来

然后拆控制面板背面的屏蔽罩

主控芯片

重点来了。

拆按键,先把引脚剪断,然后把残留在焊孔中的引脚清理出来,再用吸锡枪清除掉焊孔中的锡,最后用酒精擦拭一遍,即使这样拆29个按键拆的想吐

按键对比,技术有限拍不出按键实际外观

拆开对比里面的情况

换个角度拍,实际情况是先前换的按键氧化程度没原机的严重
换的按键出厂期比原机的还要早2-3年吧

需要更换的电容与法拉电容也都拆下来了

测量一下鼓包了的电容,太离谱了容量只有标称的3%不到了。法拉电容充电测试最高只能充到1.9V,撤掉充电线电压马上下降到1.3V左右

2200μF的容量也只有标称3%多一些

极性焊反了的(C143)容量还是正常的

再测一下鼓包了的电容漏电电阻

拆开看个究竟,是不是电解液已经干涸了,拆开看到电解液并没有完全干涸至少是半湿润状

继续拆,想把卷绕的电极展开很困难,有一个电极(懒得查)一拉就碎了根本展不开,难怪电解液没有干涸容量却只剩那么一点,内阻那么大,原来是这个电极里面已经断裂成若干节了,估计只剩引出脚那圈起作用,后面的已经断裂了。

手上没有这种规格的电容,不想凑合了事,需去买电容了。按键买质量好些的,法拉电容商家宣称是松下的,3.5一个不含运费,图片中也显示是松下的,到手后却是这样的,大佬们这是松下的法拉电容?

按键与电容在JLC买。哎,本想只是按键失灵多按几次还能用就不修了,奈何电容鼓包会漏液就不得修了,又搭进去几十块

先换按键与一块的那个4.7μF电容,还有法拉电容,法拉电容装之前充电测试过,没有放电装上去,显示屏就亮了

控制面板上的需更换的元件全部更换好了

其他需更换的电容也全部更换好了

所有需更换的更换完,准备复原,这时时间调整按键板的排线整个齐刷刷断了,排线已经老化了变硬,加固排线的热熔胶成碎裂状态,这个也会老化?

重新焊上,用热熔胶加固

最后测试一遍按键,没有异常就可以复原了

主板上的屏蔽罩复原

控制板屏蔽罩复原

接好拉杆天线,扬声器接上试机没有异常。盖上前盖,再测一次遍各功能正常

接收视频:

FM接收电台

MW接收自制发射信号

FM接收自制发射信号

整机原理电路图PDF下载:

拆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