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小二户外电源1000W 维修

楼主(2026-01-27):
电小二户外电源1000W,朋友的借给别人使用,归还回来,不能充电,也不能输出直流5V,12V 和逆变220V。

据说,因为商铺停电了,于是一起带动几个卷闸门关闭。
屏幕显示如下,电池电量显示0,旁边还有一个电池小图标,里面有个感叹号

拆开,可以看到几大部分:逆变板,前面板(LCD显示驱动,直流输出,充电电路),电池保护板,电池组。

维修过程:
测试逆变板的输入为0V,怀疑是因为过载,电池组保护板开启了保护,用外接24V电源充电,依然是0V。
拆除逆变板,可以看到电池组的保护电路板。

电池组使用18650电芯, 6S16P。
测试电池组的电压和保护板的输出P+,P- 有电压,21.4V左右。
直接从P+,P-加入24V电源,1小时后,电压升高到 21.6V左右,由此判断电池组和保护板没问题。
重点检查逆变板。

逆变板升压部分有2组,测试其中的一组,输入接近短路。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升压MOSFET的 D,S为0V。
本机使用的型号为:无锡新洁能的 NCEP85T25, 85V, 250A.

淘宝查找,价格1.9元,店家说是翻新货,也不是拆机件,不敢用。
立创商城的单价要29元多,没有现货,那就先下单,还需要等待审批
过了2天,立创给信息,说是已经停产,给取消了订单。
那就查找替换型号吧,最后使用了英飞凌的 IFRB3006。
等待了3天,到货更换,测试OK

充电,A口,C口,12V, 220V 输出正常。

说下这个电小二的生产工艺,MOSFET到散热器是用胶粘的方式,
而且粘接得非常牢固,花费了很大功夫才把管子拆下来。
更换新的MOSFET后,没有找到可靠的粘接胶,还要保证和散热器的绝缘和散热
最后是在散热器上开孔,用螺钉固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