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桌上超算打游戏,Tesla计算卡魔改GTX游戏显卡视频输出

楼主(2026-01-29):
曾经,老黄的刀法还没有那么精准,一些Tesla系列计算卡可以通过修改硬件的方法魔改成游戏显卡,随着那些老计算卡的大批退|役,曾经上万元的设备贬值到几百元(二手市场,非传家宝价格)将其二次利用改装成游戏卡还是值得折腾的。本帖以Tesla K20为例,将其改装为GTX Titan。

Tesla K20 外观 网络图

注意!目前已知可以折腾的TESLA显卡主要集中在Kepler2.0(GK110核心)或Fermi2.0(GF110、GF100核心),例如Tesla K20(5GB版或者6GB版)、Tesla K40、Tesla M2050、M2070、M2090等老式计算卡,可以通过改电阻+补全接口附件的方式改装成游戏显卡。后续的Maxwell、Pascal、Volta等构架的无法硬件修改(这些新卡也可以拿来玩,需要远程串流或者第二显卡输出,后续另开帖讨论)。

对于Kepler和Fermi构架,其硬件识别码是通过一系列电阻器配置的,可以通过DIY修改;在后续的构架中则是片内一次性熔丝,除了Nv官方,我们无法二次修改,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魔改驱动,让系统误认为是可用于图像输出的显卡,然后再想办法输出画好的画面(例如第二显卡和远程串流);而在更新式的构架中,专用于计算的GPU甚至取消了图形输出引擎,仅保留CUDA,那些显卡不仅昂贵而且没有魔改的可能了(比如A100、H100、H20、H200之类的)

首先上图,对比可知Telsa K20、GTX780Ti、GTX Titan的PCB布局极为相似,其核心均为GK110,通过在TeslaK20上加装显示输出口貌似就可以实现改装?

成品参考图

但先别兴奋太早!Nvidia显然是留了一手,显卡能被系统正确识别并且安装驱动,其中的硬件识别码非常关键,而且显示输出需要使能相关的模块(现代的GPU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SOC,除了CUDA核心外,还包含着输入输出相关的功能模块),在计算卡中,输出单元是被禁

第一步:彻底拆解显卡,修改ID电阻。

TeslaK20的硬件ID为10DE-1022,GTX Titan的为10DE-1005。如下图,修改BIOS芯片旁边的电阻器,并且需要修改背面PCIE接口附近的一个电阻。

备注:图中45K电阻可以用47K代替,28.5K用30K代替,25K用27K代替,30K的那个设定电阻必须精确,全部电阻器均为0402贴片。

第二步:清理DVI、DP、HDMI口的残锡,如下图补全接口附近的电子元器件,如果不需要使用全部的接口,可以只做一个口的,一般推荐补DVI口或HDMI口,DP的那个原件参数要求严格而且型号庞杂。

第三步:移除GPU背面的原有短路跳线(7个0欧姆电阻),这个必须拆掉,否则补全输出单元供电后,将短路并损毁GPU内部模块!同时按照下图补全缺失的零部件

第四步:补全PCIe金手指正面的元件,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仔细清洗焊油,用万用表测试补焊的元件,注意,全部电容器两端检测时不应短路(直通GPU的电容器,用二极管挡位测试,显示0001-0003左右,不应为0000),电阻和磁珠应焊接牢固,必要时可借助放大镜/解剖镜放大后检查。

完成后的PCB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将显卡组装还原,必要时可替换高品质硅脂。注意!不得使用含有液态金属的导热剂,除非做了仔细的绝缘,GPU上表面有电器元件,粘上液态金属就短路了

第七步:计算机上安装好无人值守远程桌面工具(向日葵、UU、ToDesk或者自带的远程桌面均可)并且连接号网络,之后把电脑关机,将显卡插回计算机,链接好供电线(本卡为6+6电源口,必须都插上,不要使用低劣的线缆或者1分2线缆,供电不足容易导致各种花/闪/黑屏故障)

第八步:重新启动安好显卡的计算机,并准备另一台电脑,远程连接访问,执行BIOS强制刷新(原版K20固件和GTX Titan固件附件可下载)

在CMD窗口输入 nvflash -4 -5 -6 GTXTitan.rom,回车并按照屏幕提示操作

BIOS固件写入完成后,重启计算机,并将显示器接好,此时应正常显示画面,安装驱动后即可正常使用(需要安装GTX Titan驱动而不是原来的TESLA驱动,如果电脑上装过TESLA驱动,需要先卸载干净)

打开GPUZ等工具,检查是否正常,正常状态应如下图所示:

如果硬件ID显示10DE-1007等硬件代码,请检查第一步的电阻是否安装到位

(错误展示,此时显卡降级为四不像的GTX 780Ti,性能受限且驱动不稳定)

第九步:收拾全部实验用具,电脑上安装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软件,Enjoy it!

重要提示 !BIOS烧录时,强烈建议移除不相关的其他Nvidia显卡,避免刷错,任何烧录开始前请备份原卡的BIOS

DIY 有风险,焊接高温操作,请注意安全!助焊剂烟雾可能有害,需要合理的通风净化装置!
本贴内容需要熟练的精细元件焊接技能和充分的计算机知识,开始前建议找废旧的料板练习!
本改装所用元器件封装很小,且原装卡焊锡均为高温锡,为方便焊接且避免核心/显存虚焊,不宜长时间暴力加热!
可使用低温焊锡对补焊位置中和(用电烙铁施加低温焊锡拖一遍,然后用吸锡带移除多余焊料)降低焊接点熔点。
为避免原件吹飞,热风枪应降低风速,助焊剂采用手机/电脑维修的那种BGA助焊膏,千万不要用含酸助焊剂,否则将导致几乎无法维修的严重短路!!!

本贴仅供参考,编写匆忙,如有不周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