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只费吹灰之力拆修一台64排CT机

楼主(2026-01-30):
交下作业,新年第一帖

先声明我不是标题党哈,具体情况且往下看
这台设备报准直系统异常,表现就是无法预热球管无法曝光
系统重启和大关机测试都没用,算是宕机了

下面的内容不是教程,也不是参考,只供娱乐。

球管不能执行球管预热

看看日志

日志倒是有一堆,但是没有详情没有指向,大概率是密钥的权限级别不够

那就只能拆机架检修判断了

先关机,再断电,打开上盖,支好支架

两边有检测开关,有需要的话用工装别起来

准直系统异常先观察驱动控制器,一个can指示灯,一个sataus状态灯
三个控制器,一个亮红灯,问题应该就在这个红灯上了,具体故障点就得继续排查

检查一下线缆,接插件拔插一下插头都没用之后就要开盖拆机了
准直器下方就是球管,中间有一片特氟龙光学组件,要注意保护

打开上盖后就能看到两块可活动的切片刀,用于束光

缝隙里扒拉一下切片的丝杆,右边有点不够丝滑

清洁一下换换润滑油

丝杆上还有点点锈迹,问题不算大就先不管了

上电后观察切片限位的光栅,三个光栅,一个有问题
有无障碍物都常亮,插头互换后还是益阳,说明不是驱动器问题

看个gif更直观

手上没带配件,那就拆开看看,拆开后上电测试能正常识别
把胶壳拿起来看看,接收端缝隙里有一团毛絮,好家伙
我一口气吹过去,毛絮飘飞,再装回去测试,正常识别障碍物

观察驱动控制器指示灯状态也绿了,看来是得吃了

操作主机上看也没有报错了

观察内部太脏,顺手清洁一下,滑环是重点

碳粉都堆这么厚了

一大层粉末

碳刷长度可以再战

原路装机完成后倾斜机架清理一下底部滤网

吸尘器伺候一下,上下对比

清洁完成后开机测试,没有报错,球管正常预热

扫个空气床板看看曝光ok,维修完成,观察使用一下就可以收工了

关于准直器相关的报错故障,应该最先观察三个驱动器的指示灯状态,准直系统结
构相对简单,机械运动部分包含了三套电机输出轴,联轴器,丝杆滑块和直线导轨,电路方面
包含了电机、编码器和光栅以及驱动器,驱动器负责识别各电路是否在线和自检时候相关运行
逻辑是否正常。
在这个系统中,丝杆滑块运行是否顺畅、光栅状态是否正常相对容易判断,应该优先排查,但
各连接线多且细,需要特别注意。

故障原因是保养不勤,内部污染严重,毛絮灰尘较多,准直器内不是密封空间,
异物有一定概率堵塞光栅,造成运行逻辑错误导致系统保护无法使用。

看完帖子你也可以维修ct准直系统报错啦,只费吹灰之力。
点赞、评论、加分,一键三连啊兄弟们
祝大家新年新气象,马年马到成功